廢棄的手機電池

楼主(2013-07-25):
以下是鄉下人打的粗淺武功,高手與狂人們就不用看了,
這點小功夫,高手們根本看不上眼,大師更是笑的跌倒,
若您閒來無事,可以看看,鄉下人的表演,不用收錢

廢棄的手機電池,利用電木版可起死回生,可用萬用充電器,
鋰電池有三個孔,左邊負極,中間無用,右邊正極,

◆ 電木版加工:
若電木版間距太小,可用45度,對齊正負極

帶手套,拿鋼鋸,放在小板凳上,鋸子要保持一直線,否則容易折斷,
斜口箝剪裁邊緣,用砂紙磨平,紅電線與黑電線,代表正負極,一端只要剝皮2mm即可,
銲錫塗滿銅箔,然後插入鐵線,

◆ 固定電線:
先用熱融膠固定,紅黑兩條線段,避免加工時搖動電線,導致脫落,
用斜口箝,將銲錫剪平,剩餘的用砂紙磨平,

◆ 降壓,兼充電
串聯兩隻4001,一隻也可以,因為兩顆電池滿載為3.6V,接上一顆4001降0.4V-0.6V,
鋰電池滿載為:4V-4.2V,接一顆4001降為3.6V,兩顆降為3.3V,

鱷魚夾不易焊接,綁住後面打折處即可
中間的電線,可插入無法夾住的正極

正極:兩組4001+鱷魚夾,接紅線

負極:
鱷魚夾,套入塑膠套,
測試用電木版,LED,300-1K歐姆,
鱷魚夾,加電木版,接黑線

◆ 六孔測試版:
黑鱷魚夾,負極黑線,        測試點(LED正極),
電阻,電阻,LED負極

◆ 粘貼電池
銲錫必須稍微凸出,因為加上矽膠後,容易懸空,
可在兩邊預先貼上膠帶,測試銲錫高度,

用橡皮筋固定,確定可用後,用矽膠黏上,

遇到地形複雜,請小心,前面有高山,旁邊有城牆,必須傾斜,
矽膠只能粘貼前後,要避開接點

困難的:
淺層又狹窄,很難固定,小洞的電木版,剪長一點,用來粘貼

★ 加工順序:
焊接電木版,矽膠固定電線,做鱷魚夾,測試用電木版,黏接電池

正負極的銲錫,不要磨的剛剛好,稍微凸出,因為加上矽膠後,容易懸空,
可在兩邊預先貼上膠帶,看看是否剛好,

若銲錫,磨的太平,便要背值星帶,斜背才能固定

兩顆電池,有一邊串聯,接沒有串聯的那一端,正極鱷魚夾,夾不到,只能用勾子勾
電池可用竹筷子,頂住彈簧,頂端用螺絲,鎖一段電線拉出來,不用改裝,便可接正負極,

◆ 自製萬用充電器:
電壓:4.5V-8V 電流:500mA以內,過大容易損壞電池,
拿手機充電器,改裝最簡單,
接手機電池,只管正負極,中間的接腳不用理會,正負極沒有固定方向

网友A:
J 大很用心製作 但是 看不是很懂 我真滴變弱了....

网友B:
鋰電池的放電終止電壓
一般會設計在2.7V,充飽電壓在4.2V
充電,是以定電壓定電流的方式
建議使用手機電池座充較安全

電池連接的線,可以考慮改用AB膠黏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J 大很用心製作 但是 看不是很懂 我真滴變弱了....

簡單的說,就是將鋰電池正負極,用電木版取出,
有哪一段看不懂,我可以說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鋰電池的放電終止電壓
一般會設計在2.7V,充飽電壓在4.2V
充電,是以定電壓定電流的方式

用AB膠當然更好,熱融膠也不錯,
比起矽膠快速又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AB膠當然更好,熱融膠也不錯,
比起矽膠快速又方便,

AB膠具有較佳之流動性 (未固化之前)
硬化後也比熱熔膠or矽膠穩固
若以長久性&安全性而言
我個人還是較喜歡使用AB膠黏著

网友:
小弟之前用尖嘴鉗拆鋰電保護板,弄到正負極短路...短短幾秒就很燙
現在裝在家裡無線電話裡,看看電話能耐用多久...

謝謝您熱心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鋰電池的放電終止電壓
一般會設計在2.7V,充飽電壓在4.2V
充電,是以定電壓定電流的方式

最好用專用的充電器,
若拿其他的手機充電器,要測量電壓,與計算充電時間,
一般而言,大約8-10小時,下次用時間監控,還算安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好用專用的充電器,
若拿其他的手機充電器,要測量電壓,與計算充電時間,
一般而言,大約8-10小時,下次用時 ...

真是有心人~但是廢棄的手機電池,就我所知多半放電電流已經損失非常多了(老化嚴重),我都是改裝成晚上點夜燈來用,用在手機上面意義不大,因為充飽店滿滿四格,打一通電話就掉到兩格,接下來不久就沒電了。以上言論僅供參考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好用專用的充電器,
若拿其他的手機充電器,要測量電壓,與計算充電時間,
一般而言,大約8-10小時,下次用時 ...

若是專業一點的話要買這個傢伙「電池綜合分析儀,電池容量測儀,內阻儀測試儀」這才知道你的電池有沒有「再利用」的需要。
連結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是有心人~但是廢棄的手機電池,就我所知多半放電電流已經損失非常多了(老化嚴重),我都是改裝成晚上 ...

可以拿來當兩個三號電池,的替代品,例如遙控器,
或者取代玩具的電池,只是要用膠帶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若是專業一點的話要買這個傢伙「電池綜合分析儀,電池容量測儀,內阻儀測試儀」這才知道你的電池有沒有「 ...

鋰電池,曾經放置7年,充放電三次,還可以用,
想知道能不能用,或者已經忘記正負,可以拿充電器,
對於任兩極,充電10秒,測量有電壓,代表還可以使用,
很久沒使用,活性已經喪失,不要充電太久,會導致電池發熱,
以我的經驗,充電15分鐘,讓他自行放電,第二次充電30分鐘,可以點亮小燈泡10分鐘,
第三次就可以充久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