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嘉積KY-350ATX電源維修實例(軟的)但很鬼異

楼主(2013-07-25):
症狀聽主人說只有5VBS
沒拆殼之前搖動電源供應器有零件跑來跑去的聲音
所以沒上電直接拆,拆開後看見L9線圈電感不在他原本的位置離家出走了
不過鬼異的事它不是空焊掉出來的像是被剪斷的
↓QC貼紙我在拆之前是沒破的喔!!!
↓像是被剪過但又很整齊沒有斜角
↓重新焊回L9後完修

网友A:
應該不是剪斷
可能是長途運輸所造成的
會這樣一般都是腳太長---------------加沒用膠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不是剪斷
可能是長途運輸所造成的
會這樣一般都是腳太長---------------加沒用膠固定 ...

大大說的有道理
可能沒有用膠固定長時間的震動(比如風扇)
晃久了就斷了

网友A:
以前生產時有些沒點膠點錯膠也是會被退貨
膠也分很多種UL用的膠要防火
一般生產時是用膠顏色區分-----------------這樣可預防點錯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生產時有些沒點膠點錯膠也是會被退貨
膠也分很多種UL用的膠要防火
一般生產時是用膠顏色區分---------- ...

通常用再電子產品上的膠是白色不透明???
我有2罐~外表是跟一般五金行買的西哩控一樣
是電子公司朋友送的聽說不便宜

网友:
這種大元件沒有點膠,震動測試一定會直接從腳那邊斷,百分之八九十,所以運輸過程也是會斷的,就看運氣了。

最簡單的我看廠商是用熱融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