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如何解除 BENQ 液晶電視 Burn in Mode [已解決]

楼主(2013-07-25):
一台 BENQ SQ4242 電源故障剛處理好,在factory mode 內看到一 Burn in Mode , 按下後機器就無法操控
關機也一樣,應該是進入燒機測試模式。
現已連續動作快2Hr不知如何停止
重點是現在要如何退出? 不敢亂玩了。

楼主:
剛外出買東西回來,一開門就聽到電視聲音!
發現這台有聲音了,心想是恢復了吧! 趕快拿遙控器關機及操作一下 燒機測試結束了
真的自搞烏龍,算一下時間應該是燒機2小時整(扣掉零頭時間)

网友:
不好意思!看錯了!我說的是lcd,不是lcdtv

我也烏龍~
進工模~
將burn run改為off即可!
怎麼進去~忘了!
像是關機下!先雙按兩個鍵再按開關啟動,
進入選單看看~就可以改~
好像是選單加auto,可以改變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