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GLADIAC 860GT 維修

楼主(2013-07-25):
之前修過MLCC短路... 用囉3各月又壞囉
這次沒畫面 風扇PIN MLCC 也壞
7805 發燙... 電壓輸出1 V 拆下更換還是一樣
查它的輸出連接到.1117 沒電壓 更換

電壓出現

网友A:
這氧化度實在是...

网友:
為何這系列的卡,我都直覺GPU有問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氧化度實在是...

風扇 設計 不好~ 長時間 附近的 零件 幾乎的 氧化~
很多 顯卡 這地方 也很容易氧化零件\

网友:
那假如是空焊的問題您會怎麼修呢?我發覺掏寶賣的gpu還滿貴的說~~

网友:
空氣中帶著水分和鹽份,加上灰塵,長期吹久了,user更沒有定期清潔機器的觀念,就這樣氧化掉了。

网友:
小弟這塊也壞掉~目前正在檢查原因~不過本身並不懂維修~加減看~"~
小弟的情形比較奇怪~開機有畫面~但是跑到讀取~主機板資訊時就會有很多點點..類似雪花
然後~繼續跑~跑到WIN7 四個顏色組合的地方後~沒多久~就黑掉了.....

网友(2013-08-24):
大大N通病是啥意思呢?~你說GPU空焊~所以我必須把GPU~用熱風槍吹起來後再~用熱風槍吹回去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