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關於電源供應器的大綱的補充與修正

楼主(2013-07-25):
概略內容如下,但是我不是這行的專家,只是一般賣場銷售員,

想寫寫電腦相關的教學文,目前關於PSU只做到綱要,

不曉得各位專家能否補充內容....

畢竟....我真的對 電子學相關 沒概念 =.="

=====================================

第一章 電學與技術概念

1-1 電學概念
1-1-1 電壓V-伏特(V)
1-1-2 電流I-安培(A)
1-1-3 功率P-瓦特(W)
1-1-4 電組值-歐姆(Ω)/歐姆定律
1-1-5 電容值-法拉(F)/電容(C)
1-2 APFC
1-4 線性電源供應器
1-5 交換式電源供應器
Switching Power Supply或Power Supply Unit

第二章  ATX電源供應器

2-1 運作原理
2-1-1 輸入級(Input Stage)
2-1-2 功率因數調整級(Power Factor Correction)
2-1-3 功率級(Power Stage)
2-1-4 回授級(Feedback Stage)
2-2 標準規範
2-2-1 EPS12V
2-2-2 ATX12V
2-3 外型尺寸規範
2-3-1 ATX
2-3-1 SFX

第三章 元件

3-1 X電容(Cx,跨接線路濾波電容)
3-2 Y電容(Cy,線路旁通電容器)
3-3 共態扼流圈(交連電感)
3-4 保險絲
3-5 負溫度係數電阻(NTC)
3-6 金氧變阻器(MOV)
3-7 橋式整流器
3-8 開關晶體
3-9 變壓器
3-10 二極體
3-11 電感器
3-12 電容器
3-12-1日系、全日系、台系
3-13 電阻器
3-14 各種控制IC
3-15 光耦合器
3-16 EMI(Electromagnetic Disturbance)濾波器
3-17 線材
3-17-1 線材長度
3-18 散熱
3-18-1 散熱片/無風扇散熱
3-18-2 風扇散熱
3-19 接頭種類
3-20 外殼
3-21 絕緣料件

第四章 架構

4-1 返馳式(Flyback)
4-2 順向式(Forward)
4-3 半橋式(Half Bridge)
4-4 全橋式(Full Bridge)
4-5 推挽式(Push Pull)

第五章 模組化

5-1 模組化優勢
5-1-2模組化常見問題
5-2  模組化種類
5-3  模組化線材
5-4  模組化接頭種類

第六章 保護機制與認證

6-1 安全規格標準認證
6-1-1 中華民國國家標準局檢驗 BSMI
6-1-2 歐洲國家聯盟 CE-Marking LVD
6-1-3 美國UL/ETL認證
6-1-4 德國TUL/GS認證
6-1-5 國際電工委員會CB認證
6-1-6 歐洲國家聯盟 RoHS 危害性物質限制指令
(Restriction of Hazardous Substances Directive 2002/95/EC)
6-2 保護機制
6-2-1 OVP        過電壓保護 Over Voltage Protection
6-2-2 OPP        過負載保護 Over Power Protection
6-2-3 OCP        過電流保護 Over Current Protection
6-2-4 OLP        過負載保護 Over Load Protection
6-2-5 UVP        低電壓保護 Under Voltage Protection
6-2-6 OTP        過溫保護 Over Temperature Protection
6-2-7 SCP        短路保護 Short Circuit Protection
6-2-8 SIP        浪湧保護
6-3 nVidia SLI認證
6-4 80plus 轉換率認證

第七章 認識你的電源供應器/瓦數粗算

7-1 產品常見標籤內容
7-2 簡易估算瓦數與認識零組件功耗標示
7-2-1 CPU
7-2-2 主機板
7-2-3 記憶體
7-2-4 顯示卡
7-2-5 硬碟
7-2-6 光碟機/燒錄機
7-2-7 IO介面卡
7-2-8 風扇
7-2-9 USB外接介面

第八章 採購電源

8-1 瓦數估算
8-1-2 負載值與緩衝
8-1-3 使用需求評估

8-2 品牌/售後服務
8-2-1 品牌
8-2-2 代工與貼牌差別
8-2-3 售後服務

8-3 產品相關資訊查證
8-4 產品市場比價

第九章 電源測試

9-1 應用軟體
9-1-1 OCCT
9-2 器材與儀器
9-2-1 電流勾表
9-2-2 電源監測器(AC輸入)
9-2- 三用電表
9-2- LCR表
9-2- 示波器
9-3 負載模式:待機、遊戲、特定高負載、全機高負載
9-4 實機功耗測試

第10章 常見問題與相關分析

10-1 瓦數
10-2 +12V雙路、單路、多路
10-3 轉接裝置

第11章 用電安全

11-1 電箱/大樓線路
11-2 插座
11-3 延長線
11-4 不斷電系統(UPS)
11-4-1 在線式
11-4-2 離線式

第12章 附件

================

网友:
橫跨多個領域------------------------一般教授也不專精
網上文章抄一抄---------能打槍也不多

网友A:
看你的標題和細目,這不是一般賣場貼來好看的教學文吧!!
這個看起來是要出書了的樣子~'"~
光你寫出來的那些標題細目,就已經很專業了~XD

順帶一提,照這個內容全寫出來~
應該可以拿去出版,一本賣的500也不為過~
還可列為高職電子科對PSU的入門書籍,保證暢銷好用~XXXDDDDD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標題和細目,這不是一般賣場貼來好看的教學文吧!!
這個看起來是要出書了的樣子~'"~
光你寫出來的那些 ...

我只能寫常見的一些名詞與技術,

但詳細內容與圖片 還是要 網路上慢慢找...

說要出書 ,難度還很高,

主要是 有沒有 網友可以寫內容或是 補充一些內容

例如 雙晶順向、雙磁放大  這些 我還不曉得要寫在架構的哪邊..

本人在這科是外行,

只是現學現賣 的 整理一些 名詞、技術 弄成 章節化 綱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只能寫常見的一些名詞與技術,

但詳細內容與圖片 還是要 網路上慢慢找...

我想,你該思考的,是你的教學文到底要教什麼??
其實,你寫的這些細目,大概有80%對一般的使用者沒有意義..
這些細目,使用範圍過大了!!
有一部分是電子學的元件概念
一部份是電路學的概念
一部份是PSU設計時的基本概念
所以,我想大部份站長的高手和前輩們應該搞不太清楚你要什麼!!
要寫的是屬於PSU那部份的教學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你該思考的,是你的教學文到底要教什麼??
其實,你寫的這些細目,大概有80%對一般的使用者沒有意義 ...

就教 概念 而已阿....

如果我是消費者,我要買一顆PSU

我能說 80% 的銷售員根本沒底子在那邊鬼扯蛋...

多數人怎麼挑 PSU ?  某人說那顆不錯、某人說那個不好、看瓦數大又便宜?

PSU 這東西要寫,那基本的電子學概念一定要有,

有多少人不知道 電壓、電流、功率 的關係 ?

當多數人看到 PSU 上的標籤,如何懂上面在寫什麼 ?

PSU 牽扯多廣,這篇要補充的內容就多廣,

所以各種層面都會摸到很正常

不用內文,只需要綱要、名詞、專業技術、器材 等等

只要是PSU 相關的,上面卻沒寫到的,就是我需要的..

PSU 哪個部分?  全部...只要各位還能補充 上面遺漏的東西

至於內文 就看哪位大師願意去寫,然後出版一本書...

或者寫寫章節去賺稿費之類,我只有在做章節綱要

內文如上面  maxcar  ,找找資料抄抄改改

別認為用不到,我賣電腦 有被問到 雙磁放大、雙晶順向啥的

整個無言....這要我怎麼解釋 ?

一樣米養百樣人,

蘋果往下掉,80%的人不會管它,偏偏有20%會去研究怎麼蘋果會往下掉

當遇到這 20% 問上面其中一種 東西,試問....有多少人能回答?

也能當成我在寫PSU的入門手冊,內容深淺取決於閱讀者的主觀,

對學過電子、電機 的消費者來說,某些是他的高職、技職 課本的內容,

但對於其他 領域的 消費者 來說,這些是他缺少的東西,

我沒法決定客人要問什麼,但我能決定我能準備什麼來服務客人

所以 我要的很簡單,上面還缺什麼? 還是編排上有瑕疵 ?

上面那些 Google 專有名詞也會跳出一堆資料

看不看得懂就一回事,

反過來說,多數人寫的測試文,80%的消費者根本不懂OCCT、示波器 在測試什麼東西

難道那些花時間測 OCCT、示波器 的沒有意義嗎?

非也....OCCT、示波器 還是有人會看,比例 20% 不表示不會用到。

=================

簡單舉例,雙晶順向、雙磁放大 要放在哪邊? 這點我完全沒概念

假設 某種架構是 返馳式的改良型稱為 XXX,就會變成

第四章 架構

4-1 返馳式(Flyback)
4-1-1 XXX
4-2 順向式(Forward)
4-3 半橋式(Half Bridge)

架構 這章節 不可能那麼少....但我根本不懂它,

所以 能補充的東西很多,

對這行專才的人來說我在問笨蛋問題,

但對80%不懂的來說,只要分類整理得宜,那就是它需要的東西

畢竟,這不是用問的就能得到答案的東西,PSU 的範圍實在太廣,

那可以問問有多少人花心思去整理??

現在的環境是  某A寫一個技術專欄、某B寫一個技術專欄

但全部都是 零零散散的解釋,非這行專職的人,也只能片段了解內容

那連底子都沒有的人,只會霧裡看花,看完之後只會滿頭?????

我只是把這些會提到技術、名詞 整理成章節,然後補內文

將來 某人問我 PSU 的某樣東西,我只需要把其中一章丟給它,

能不能理解是對方的問題,這樣不是很便利? 做一次工省很多時間。

如果像現在這樣,

網友發一篇文,問一個東西,然後得到的答案永遠都是片段的

每天、每月、每年都會有人問....有多少人有心力在那邊磨耗?

基礎都沒有,在這邊不就問一堆基礎問題,我也沒心力回答這些

网友:
我所學就這些內容十分之一不到
光這樣也混了快二十年

楼主:
如果不能理解我要的是什麼...

就參考這篇吧,我是原作...

[轉貼][教學]淺談機殼小常識 ( 圖文發布:44圖 )
http://bbs.pigoo.com/thread-43946-1-1.html

機殼有多少人懂? 又有多少人整理過?

上面連結的是第九版內容

,底下則是 第十版 章節化版本,比第九版多了5項

第一章        機殼簡述
    1-1 機殼
    1-2 包裝標籤簡介
    1-3 各部位圖解
    1-4 配件/螺絲包
    1-5 面版線路

第二章        樣式
    2-1 ATX塔型
    2-2 M-ATX塔型
    2-3 HTPC類型
    2-4 立躺兩用型
    2-5 裸測台
    2-6 RTX
    2-7 煙囪殼
    2-8 隔音(靜音)殼
    2-9 電競殼/軍規殼
    2-10 分離式機殼
    2-11 可變換式機殼
    2-12 伺服器、工作站、機房等相關

第三章        材質
    3-1 慣用材質
    3-2 鋁、鋁鎂殼
    3-3 電鍍鋅鋼板SECC(EG)
    3-4 熱浸鋅鋼版SGCC(GI)
    3-5 塑膠/壓克力
    3-6 厚度差異

第四章 主機板支撐版
4-1 支撐版與主機板對應鎖孔
4-2 銅柱/絕緣墊片
4-2-1 螺紋粗細判斷
4-2-2 銅柱替代品
4-3 免銅柱設計
4-4 強化背版與塔型散熱器
4-5 整線預留孔

第五章 側版
    5-1 透明側版
    5-2 側版開孔位置與關係
    5-3 側版扇
    5-4 側版與CPU塔型散熱器干涉因素
    5-5 導風罩
    5-6 側版螺絲/免螺絲設計
    5-7 側版開闔樣式

第六章 5.25”、3.25”、2.25” 安裝架結構
6-1 3.25”、2.25” 硬碟架
6-2 硬碟安裝方式
6-3 硬碟散熱方式
6-4 熱拔插設計
6-5 硬碟架與顯示卡干涉
6-6 5.25”安裝架
6-7 前面版外殼蓋
6-8 前面板拆裝設計
6-9 前面版防塵與散熱開孔處理
6-10 5.25”、3.25”、2.25”轉接架

第七章 電源供應器對應關係
7-1 機殼對應電源供應器尺寸
7-2 電源供應器風扇類型與機殼開孔散熱關係
7-2-1 上置電源供應器
7-2-2 下置電源供應器
7-2-3 側置電源供應器
    7-5 其他樣式
    7-5-1 雙PSU設計
    7-6 機殼漏電與電源供應器關係
    7-7 機殼電源供應器免螺絲固定架/夾/扣片
    7-8 機殼電源供應器固定座設計

第八章 前I/O面版、主機板I/O擴充介面卡
    8-1 前面版功能
    8-2 前面版位置
    8-3 前面版防塵/防誤觸設計
    8-4 前擴充面版
    8-5 前面版線材與主機板對應關係
    8-6 主機板介面卡檔版
    8-7 主機版介面卡免螺絲設計
    8-8 檔版開孔與素面版差異
    8-9 檔版、主機板、擴充卡干涉關係

第九章 其他功能
    9-1 水冷孔
    9-2 水冷液加注孔
    9-3 顯示卡支撐裝置
    9-4 顯示卡導風罩
    9-5 PSU遮線裝置
    9-6 置物平台
    9-7 遙控功能
    9-8 防盜設計
    9-8-1 防盜櫃、架
    9-9 耳機架
    9-10 滑鼠線固定夾片
    9-11 機殼收納槽
    9-12 腳架/防倒設計

第十章 表面加工/外觀設計/機殼塗裝/改裝
    10-1 表面加工類型
    10-2 外觀設計
    10-3 色化設計
    10-4 塗裝/彩繪/痛機殼
    10-5 外型改裝
    10-6 自製機殼
    10-6-1 紙盒機殼
    10-6-2 壓克力/現成材料組裝
    10-6-3 機殼加工改裝

第十一章 風扇/散熱/風扇防震
     11-1 機殼風扇
     11-2 機殼風扇開孔位置
     11-2-1 前面版風扇
     11-2-2 後排扇
     11-2-3 側版風扇
     11-2-4 上頂置風扇
     11-2-5 底置風扇
     11-3 機殼風扇尺寸
     11-4 正壓差與負壓差
     11-5 網孔殼與素面殼
     11-6 防塵網/防塵濾網
     11-7 風扇與散熱關係
     11-7-1 風道建立
     11-7-2 散熱器與風扇
     11-8 風扇防震

第十二章 整線
          12-1 背版預留空間
     12-2 主機板支撐版預留開孔
     12-3 線材需求走線處理方式
     12-4 固定方式與工具

第十三章 擺設位置與移動
     13-1 機殼外觀尺寸與風扇開孔關係
     13-2 擺設位置限制
     13-3 移動機殼裝置
     13-4 可移動式機殼限制與防範

第十四章 品牌/製造、設計/價格/保固
     14-1 品牌
     14-2 製造工藝與公差影響
     14-3 設計工藝
     14-4 價格因素
     14-5 售後保固與廠商備料週期

第十五章 機殼清潔
     15-1 拆的技巧
     15-2 常見清潔工具
     15-3 材質差異與清潔方式
     15-4 補漆/結構補強/料件替換

第十六章 簡易購買摘要
     16-1 看懂市場慣用標示與障眼法
     16-2 針對需求挑選機殼的方式
     16-3 查價/市場行情與折舊因素
     16-4 機殼風評與後續保固處理

第十七章 Q&A

===============

當成我在寫參考書還是工具書之類的東西...

這樣 應該不難理解了吧??

假使有人問 機殼 怎麼挑,貼個網址,我可以少敲幾萬次鍵盤...

同理 PSU、硬碟、SSD、光碟機、風扇、記憶體 這些 每年變化都很小的 硬體設備,

都能寫出類似的東西,有沒有人花心思 去整理罷了

機殼我也是外行,這只是我上班的時候會用到的東西。

對專業的來說,它只要花10分鐘,但對外行來說可能要花幾個小時...

與其我在繼續 浪費幾個小時在挖古文,還不如 專業的看10分鐘就知道缺了什麼該補充什麼

PSU 難道會比機殼簡單? 不可能吧 =.=||

网友:
感覺寫這個意義不大除非你再做研究,一般消費者你告訴他那些,他也不會想去理解,說簡單點POWER

最重要是轉換效率,就是開關切換損失,越小越好能量轉換效率越高就越節省電費,PFC功率因素調整

單純只是替地球節省能源,預防台電發電機的電能損失,對一般消費者無差異,再來就是目前的電源都有

主動PFC,功率因素都有0.99,因此不管也無差異,其他OCCT測試這是軟體測的準確度還有點問題,只能

參考,因為使用中多路的電壓你是很難每個都量到的,除非你線都切皮來每個都夾示波器來量測,才會準

確,也只有實驗室才會這麼做,最後就是電源供應器的用料你必須拆開才能知道,大廠的電源供應器,都

會經過測試,是比較不會有設計瑕疵,但是選POWER還是關係到口袋的深度,不同消費者用不同等級是正

常的,因為需求也不同(同時也關係到用料上的差異)。

少數人會問到專業的東西,這東西不好解釋,而且就算了解也沒什麼意義,很多東西不是簡介就能教會

人,POWER你不可能改他的構造你只能挑,因為你是消費者,消費者只需注意需要注意的部分就行了,很

多東西說的天花亂墜,也沒什麼用吧。

很多東西只是電子零件的用途不同產生的專業名詞,學者可了解,但是消費者不一定需要了解,因此很少

會討論那東西,就算是寫測試文也沒人會解釋那東西,因為很複雜,測試文主要目的是方便別人選購這樣

產品,因此只需要重點,電力電子的部分就名詞帶過,需要了解自己找書研究。

目前的電源就是看12V部分的輸出,只要夠大基本上就可以了,其他都是12V降壓來分的,硬碟裝的多才

需要注意5V部分,瓦數雖重要但是看看就好,很多隨便標的。

网友B:
買一顆POWER,有必要精讀、了解…16章的概念嗎?
不要把客人考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買一顆POWER,有必要精讀、了解…16章的概念嗎?
不要把客人考倒了!

反了吧,是客人老愛問一些有的沒有的,

答不出來又一副你賣東西卻不懂東西在賣啥的態度...

敷衍它又一副店員態度很差的在網路囉嗦 XX店服務怎樣

多回答10句,我薪水不會多100元,少回答1句,我也不會被扣薪

但是 網路上會多什麼? XX店的員工怎樣、服務不好、感覺很差、敷衍我的感覺

要不要Google 這些 關鍵字? 前面弄個 原價屋、欣亞、順發、燦坤

有多少抱怨文?

那麼口渴每天都要理會那堆疑難雜症,何不寫一寫裝訂起來,

有問題請自己翻,請把櫃檯的時間留給要結帳的客人,

後面排隊的等前面的又會說  XX店都好忙,都不理客人,讓我在那邊站很久怎樣

前面的霸占櫃台問一堆 網路可以查的資料,

後面自然沒人管它,結果又是店員的不是

當人還是當神仙,分身術??  可以一對三還是要一個打10個 ?

做事要有效率跟效益,

現在是怎樣? 一堆大師每天都在處理疑難雜症,是能磨多久?

從雙通道 問到濫掉,每天的月經文、瓦數夠不夠啥的,

到底是 客人在考店員,還是店員 在考客人?

如果這些消費者都能閉嘴,東西拿過來,條碼 B一下,付錢開發票,走出去

我當然樂意,何必浪費時間打這些東西,

現實面是如何?  把店家 當疑難雜症處理中心

作一次工,把該寫的都寫完,

省著每小時浪費10分鐘再重覆回答 雙通道、瓦數、阿哩布達 的問題

一天處理下來重複多少問題 ??

一天10個客人問10次瓦數,問個 5年 你累不累?

問題還包山包海,上面那些都是我遇過的問題,請問 我是要寫講義還是寫考卷?

我是寫參考書、教戰守則,一來我省事,二來帶後進也不用浪費口水..

學長寫好一本書,丟給後進學弟,不懂自己翻、自己查Google,

店裡面還有組裝的不懂 USB 跟 1394怎麼分,請問你敢給它組裝嗎?

偏偏它每天要出10台機子出去,在賭出包的或然率嗎?

同理,站在櫃台的是啥程度? 你能了解嗎?

有一個啥都不會的 阿弟仔 在前面幫人開單,開一次單還要我們資深的去略覽一遍

才敢給客人下單付款,AM3 硬姦 FM2 都出現過,為何如此? 沒人教阿...

到底這些跑去賣電腦的店裡是在幫公司賺錢,還是把店家當成教育機構

每次進來都要浪費一個資深去帶一個月,還不見得能出師...折磨誰啊?

您要去當" 教學 "的那位嗎?? 真糟糕,本人都是變成教學組的那位....

我在寫講義,寫16章 算什麼...寫機殼都花了半年,寫PSU要花多久心裏有數

起碼綱要 先搞定,後面內容怎樣,在說再連絡,我可不信 PSU 比機殼還少

但 我不懂 PSU 的相關技術,不然 貼出來問幹嘛...

寫 機殼 從來都沒問過人,還不是自己寫出來,應為我了解機殼常見的問題

但我不了解 PSU 還有多少東西是我沒想到

作一次工,省10年敲鍵盤

還是您非常喜歡 每天都在處理疑難雜症都是些雞毛蒜皮的小問題

問 1+1=? 問個 5年 我也煩...每天還要被問10次..

做事要有效率跟效益,不是每天都在浪費時間回答一些雞毛蒜皮...

网友:
沒甚麼好爭論的
只是學者跟消費者的不同而已
如果你買400-500的機壳跟電源懂這幹什麼
如果有預算----------------------好貨一堆----------有問題還可換新-----------
一個連電都不懂你跟他談這麼多------------------直接不買----我只是要用電腦罷了---------
試問台灣懂電的有多少人--------------------我跟客戶解釋電-----客戶說你弄好就好了-要多少錢--------
並不是每一個人都需要專業知識--------------------

网友:
引用 楼主:
反了吧,是客人老愛問一些有的沒有的,

答不出來又一副你賣東西卻不懂東西在賣啥的態度...

簡單回答你的問題,東西隨時都在進步,你想知道最新的資料和客人做宣傳,當然得做功課,只不過是不是

有必要用到底層理論,我的認為是不需的,因為東西一直再更新你想要一次都弄清楚是不可能的,人永遠在

學習新的東西,通常只需了解產品的優點,幫客人找到合適的產品,回答簡單的問題就行了,通常來說就其

中一項零件組你能了解個8成來替客人解說,就得花上不少時間爬文了,因為你自己不可能每樣東西都買來

試,賣電腦的本來就是有興趣才去賣,我雖然不是賣電腦的,但是我還是很常爬文去比較硬體,預防鄰居或

朋友需要時隨時解答或開個單子,很多東西是靠分析的,舉個例子只需文書或看影片的人你總不會配個I5或I7吧,

一定配低階賽揚或奔騰,目前新的CPU低階賽揚或奔騰都不弱了,一單一核心來說和I3是相同的,只差沒HT技術支持,

就算是用來玩遊戲也不會比較弱,原因就是多數程式或遊戲只支援到雙核,少數才有支援四核,

以目前來說I3的對手是AMD的4核,不過I3實體是雙核模擬HT技術的4核心,也就是執行緒為4

,可是AMD的單核心比較弱,這時你挑選就有得比較了,在金錢有限時,想多開的選AMD能得最高C/P,

想用一些需要單核處理的程式比較吃重的就選INTEL,同理零件的搭配只在人一念之間,如何再金錢和零件上作最適當的判斷

,就考驗你的知識背景了,爬文很重要的,光CPU就可以講很多了,POWER更是需要開箱文去分析,雖然大

多數低階POWER都是台製電容再二次測居多,但不是代表他比較差,只是因為成本他只能用台製的,分析用

電量可用估算的,一般都是挑太大了,350W夠推大多數整台配備了,尤其CPU目前越來越省電,只要不是配怪物等級的顯示卡

,一般單1個PCI-E的350W都能勉強跑,因為實際上用電量沒那麼高,只是要給他預留空間,才都變比較大瓦數,是不是有必要看人。

機殼我自己是認為自己挑,這東西只要空氣能夠流通,有裝個風扇就不錯了,U3主機板配U3機殼就這麼簡單,也沒什麼好討論的,機殼本來就是拿來裝零件的,裡面東西比較重要。

雙通道只是流行的東西,目前處理速度一隻比較大容量記憶體就夠了,速度絕對是夠的,套常看到的一句話,無感狀態,SSD多裝一顆比較實在。

一般挑零件就是客人有無特定喜好品牌,如果沒有才幫他選,有就依照他想要的去拿零件就對了。

很多東西不是抄抄就好,自己消化活用才比較有用,資料是死的,人是活的,做講義不看的還是不看,沒什麼作用的。

网友:
我只能說,樓主有遠大的理想,專業的服務精神。
我佩服你,但我卻也幫不了你....
只能跟你說,加油~^^~

网友A:
另外,這部份....個人不這麼認為!!
================================================================
電量可用估算的,一般都是挑太大了,350W夠推大多數整台配備了,尤其CPU目前越來越省電,只要不是配怪物等級的顯示卡,一般單1個PCI-E的350W都能勉強跑,因為實際上用電量沒那麼高,只是要給他預留空間,才都變比較大瓦數,是不是有必要看人。

雙通道只是流行的東西,目前處理速度一隻比較大容量記憶體就夠了,速度絕對是夠的,套常看到的一句話,無感狀態,SSD多裝一顆比較實在。
================================================================
選POWER不是單看瓦數....
依現在來說,為什麼一台電腦我至少一定會選用400W
原因就是在啟動的瞬間,說非你精算,不然你無法知道5V和12V在啟動瞬間可能會吃多大的電流~
尤其是12V的,電腦裡面吃12V的東西不少,所有的風扇,硬碟,光碟機等等~
一般350W的POWER的12V供電的電流量通常不是很足!!
除非完全不插PCI-E的顯卡,不然,很容易出問題!!
新品時可能好好的!!
等到過個半年一年,元件開始退化,產生效率問題,或是有一些線圈、馬達類的開啟動電流會略增~
這時候350W的POWER可能會出問題,造成啟動不能,或是系統會在耗資源的情況產生當機~
修電腦的時候,一開始會很容易誤判問題,搞很久才會找到問題所在~
所以我不認為這是對的~
雙通道問題,得看你跑什麼系統和軟體~
如果你跑XP,說真的,無感也正常~
但是以W7 64BIT,現在大多數的軟體都支援多核心了,雙通道就是為了在多核心運作時~
系統和軟體在對RAM做I/O時能確保有足夠的頻寬運作和交換資料,不用序列排列等待~
無感??我不相信~
我插單1支8G和雙通道4G*2,連跑個OFFICE我都感覺得出來了~
怎麼可能無感????

以上乃個人想法~
在此仍祝福並期待樓主能完成大作
以我的能力,可能只能寫出半章,所以很期待有人能做出這種大統合性的教學內容和文章~
如果最後出書,一定要通知,小弟一定去買來拜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這部份....個人不這麼認為!!
================================================================
電 ...

目前的350w已經不像以前的350w,12v提供的比較小了,尤其單路12v的電源絕對夠用,當然用400w也行

比較不會因為零件老化出問題,每個人的看法不同,但350w確實是足夠一般人使用,連330w都有人拿來接

插PCI-E的顯卡都運作毫無問題,原因就是你不可能把電腦都操到極限,除非燒機程式,一般使用者也很少整

天燒機使用的,再金錢衡量下,我認為可行,再說大廠的350W其實已經做到接近400W的功率了,長期運

作的話當然400W比較穩定,目前市場上最低也都是400W起跳了,我說350W是自己試過認為最低的

可用瓦數,目前要買當然是買400W,因為他是主流了,想找350W大廠的還得看店家有沒有賣,因為幾乎

已經是淘汰的狀況了,有也都剩庫存了。

雙通道要看你是不是用新的DDR3如果是的話,開OFFICE理論上不會因為你雙通道比較快,因為速度的瓶頸是

在硬碟的讀取,記憶體速度遠比硬碟快多了,當然每個人觀感不同,也是正常,我自己使用是感覺沒很大差

異,除非你運作的東西很吃記憶體速度那當然另當別論。

大多數軟體都支援多核心,這點我的看法是很多都沒支援,有支援雙核算比較先進了,原因是程式用不到多

核心,當然要看程式才知道,像壓縮檔、轉檔程式、OFFICE這類是有支援多核心,每個人使用的程式不同,

像PhotoImpact、Altium Designer這類確實沒支援,遊戲也大多數只支援雙核,重量級的除外,否則就不會

再回來探討AMD的單核部分比較弱了,因為單核效能提升才能真正提升單一程式執行速度,除非你多開程

式,多核心才有辦法發揮作用。

當然看法每個人都不同,上面是我的想法而已,因為自己使用上與測試結果就是如此,WIN7 64位元,我也

長時間跑過用雙通道,I5 CPU去試,雖然是筆電,桌機由於WIN7 64位元有些舊程式會有相容性問題,因此

桌機目前只裝XP,桌機是也曾裝過WIN7 64位元試過,但較長時間還是再XP上運作比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