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故障 技嘉GV-N98TGR-512i顯示卡 維修

楼主(2013-07-25):
Pigoo網會員大家好..一些時間沒po維修實例,這次來發個9800GT顯卡故障維修~~

這片故障的技嘉顯示卡也是網拍買來的,故障原因賣家未說明,我也沒問,反正就是故障的東西...大概猜
猜也能猜到一些個原因,像是破圖,不開機,黑屏,沒畫面....等等

外表看來沒人為損傷,還算乾淨,這看來有六,七分新吧~~怎就故障了!?

用手撥動一下風扇...卡卡的,感覺運轉不會很順暢,這個風扇八成不行了~~

直接上電測試的結果..電源一開接著就是斷電~~拆下來量,GPU供電電路呈短路狀態...這也好,至少確定
PWM IC沒跟著燒了,保護動作還有出現,還有些救回的希望~~

這一相供電電路應該是記憶體的供電?!不確定,因為沒線路圖可以參考....就當是吧,雖然對地阻值很低
,但應該沒問題,顯卡的對地阻值本來就不高....

pci-e介面的+12V進入點...也沒發現短路狀況~~

拆了GPU供電的三個電感,讓並聯的三相各自獨立...找出躲在裡面的"老鼠屎"~~

就是它了....對+12V阻值才100?!...難怪一上電就斷電

廢顯卡找了個替代用的32N03S試試......

正常了...對+12V沒再短路了....

風扇壞了.高溫的關係,連那張貼紙都...變形了?

自行改裝散熱風扇.....這塊散熱片還真的是..."很大"~~

OK了..運作沒問題,開機了~~~

跑Windows XP也正常.....

故障的零件..4744N..D-S極擊穿...呈現短路狀態

測試用了幾天,沒再出現問題...完修!!

4744N
32N03S

网友A:
恭喜完修~賺到一張好用的中階卡!!
這張也是可以刷成GTS 250的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賺到一張好用的中階卡!!
這張也是可以刷成GTS 250的喔^.

謝謝kinblo大告知~
9800GT刷成GTS250"谷歌"一下,內容滿多的,但我還是不太敢刷...就先醬用吧

网友A:
小弟的一張技嘉N98TOC就刷成N250OC了~呵呵

基本可以刷這版
http://download.gigabyte.asia/FileList/BIOS/vga_bios_gv-n250-512i_f5.exe
不過刷之前請先備份原版的BIOS
備份指令nvflash -b backup.rom
刷入指令nvflash -4 -5 -6 xxxx.rom

給你參考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弟的一張技嘉N98TOC就刷成N250OC了~呵呵

基本可以刷這版

感謝!感謝!有空來試試

网友B:
讓我猜猜,Y虎拍賣( ?
上完250bios後, 再把核心電壓改一改硬超頻跳上去讓它變成真的Gts250

pwm是NCP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讓我猜猜,Y虎拍賣( ?
上完250bios後, 再把核心電壓改一改硬超頻跳上去讓它變成真的Gts250

是Y拍買的沒錯....但這塊顯卡pwm用的是"ON"的產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