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洋SMT-30LC1液晶電視內建喇叭很小聲

楼主(2013-07-25):
請教各位大大我有一台三洋SMT-30LC1液晶電視看電視轉到最大聲還是很小聲,測過av端子還是很小聲,但用耳機測聽卻很正常,請問大致應朝哪個方向開始進行,謝謝
不知道從視訊盒這塊板子開始看對不對?

楼主:
有看到一顆TDA7053AT,不知要如何確認它好壞(沒有示波器)?3q
類似文章: [問題求助] 東元 TL2096tv 沒聲音

楼主:
翻了一下大家的po文(歌林27吋液晶電視維修分享~),覺得這個也很可疑: MSP3420G B8 v3

楼主:
剛才試了另一個視訊盒,結果完全一樣很小聲,不知是否可以排除視訊盒的問題?請教各位前輩喇叭連到主機板下方白色4pin插槽旁邊那幾個咖啡色電容和兩顆大電阻有沒有可能出問題呢?

楼主:
網路上找到一個也很像"捷元Genuine LM-32GT1 LCD液晶電視影像正常沒有聲音維修實例",原因是TDA8932B故障,看來得上電來測試了

楼主:
耳機輸出正常是不是代表那顆功放ic(TDA7053AT)也正常呢?

楼主:
今天看到喇叭線接到的那塊主機板上也有一個D類功率放大控制IC--LX1722CDB,不知是不是這塊在做怪?想請教各位前輩我上電後要檢查哪些腳位多少V才能確定它的好壞? 或是摸哪些腳來檢查喇叭有無聲音反應?

楼主:
昨天去露天拍了3個TDA7053AT,用烘槍焊上去結果一開棧連影像都不見了,聲音一樣很小聲,趕快把舊的又烘回去...這下有點懷疑是那顆MSP3420G B8 v3;請問各位版上前輩能幫我找找嗎? 在露天找到的只有兩排有腳,和我的四面都有腳的不一樣...

楼主:
今天從視訊盒的耳機孔接電腦用的喇叭聲音正常,但無法由電視控制大小聲

楼主:
這幾天陸續換了TDA7053AT和MSP3420G之後聲音一樣很小聲,想請教各位前輩若是LX1722CDB壞了,我要如何上電測試它的好壞呢(測哪些腳位,示波器波形等)? 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幾天陸續換了TDA7053AT和MSP3420G之後聲音一樣很小聲,想請教各位前輩若是LX1722CDB壞了,我要如何上電測試 ...

外接一各(聲音擴大器)就可以完修喔

很尊敬您的用功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接一各(聲音擴大器)就可以完修喔

很尊敬您的用功喔

感謝wecan大回覆,但那樣子沒有成就感啊...有空請提示一下小弟呀,感恩啊...
這台從無法開機->白屏->遙控器接收器壞掉->dvi偏藍->電視斜紋等...小弟都從貴網站得到協助解決掉了(原本只會用三用電表測BB叫),現在就差最後一步了,實在很不甘心呀。為了解決這個小聲的問題,小弟還去買了一台二手的kenwood 20mhz示波器(買示波器的錢可以再買一台半的二手30吋液晶電視了)問題是diy無價的精神不能就這樣放棄掉呀,wecan大你說對不對呀?

网友B:
佩服老弟的執著
也支持你繼續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佩服老弟的執著
也支持你繼續加油

有空也提示一下小弟唄? 感恩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空也提示一下小弟唄? 感恩哈...

在另外一個頻道也有讀到您的文章,雖然沒辦法幫您,但是敬佩您的勇氣執著,祝您早日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另外一個頻道也有讀到您的文章,雖然沒辦法幫您,但是敬佩您的勇氣執著,祝您早日完修~    ...

henrylu500大您好,隨便給個建議都行...感恩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

請問lcd85311230大,這個TA3020相當於我的那一個元件? 3Q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lcd85311230大,這個TA3020相當於我的那一個元件? 3Q

先查一下 8隻腳mos 其在掃電容喔
3020 沒有壞 故障在切換(開關ㄛ )

网友E:
引用 楼主:
請問lcd85311230大,這個TA3020相當於我的那一個元件? 3Q

請檢查LX1722到喇叭之間的迴路

7樓照片上方N402 . N403 . N405 . N406這4顆MOS的第3腳應該會有一組+14V的電壓,請檢查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查一下 8隻腳mos 其在掃電容喔
3020 沒有壞 故障在切換(開關ㄛ )

wecan大是指這顆嗎?上面的編號是:24LC168

网友:
引用 楼主:
wecan大是指這顆嗎?上面的編號是:24LC168

不是這一個喔( 此為記憶ic )
看一下 tsao0427 大大 說明 編號都有喔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檢查LX1722到喇叭之間的迴路

7樓照片上方N402 . N403 . N405 . N406這4顆MOS的第3腳應該會有一組+14V ...

感謝tsao0427大和wecan大回覆,忘了更新: 昨天去朋友家的電視上試了一下,他家電視和我的一樣,我的視訊盒接到他家的電視上結果一模一樣,聲音還是小到幾乎聽不到,這種狀況是不是可以確定是視訊盒的問題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謝tsao0427大和wecan大回覆,忘了更新: 昨天去朋友家的電視上試了一下,他家電視和我的一樣,我的視訊盒接 ...

有點矛盾 ?
你之前不是說有更換一台視訊盒,結果還是一樣嗎 ?

网友:
引用 楼主:
wecan大是指這顆嗎?上面的編號是:24LC168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點矛盾 ?
你之前不是說有更換一台視訊盒,結果還是一樣嗎 ?

感謝tsao0427大回覆,之前不敢修理所以去露天買了一個二手視訊盒,結果還是一樣沒解決問題,後來在這裡陸續解決了一些斜紋等問題(兩個視訊盒壞的電容都一樣),經過這幾天的煎熬一直無法解決聲音小的問題,決定去朋友家試一下視訊盒(他的電視是完全正常的,我想確定到底是視訊盒還是主機板的問題),結果一試還是一樣小聲,這樣是否能確定那個接喇叭的主機板(LX1722)是沒有問題的呢?
我一直希望是主機板的問題,因為它是正面朝上很好測量電壓數據,但視訊盒內的兩塊板子都是正面朝下而且好多條線連在一起的,要量還真的不知從何下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tsao0427大回覆,之前不敢修理所以去露天買了一個二手視訊盒,結果還是一樣沒解決問題,後來在這裡陸續 ...

樓主,
也就是說更換視訊盒與主機板,結果都一樣,
繞了一圈,該不會是啦叭壞了(或是線沒插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樓主,
也就是說更換視訊盒與主機板,結果都一樣,
繞了一圈,該不會是啦叭壞了(或是線沒插好).

感謝henrylu500大回應,不是的,朋友的電視是好的,去他家換上我的兩個電視盒都很小聲,所以應該可以確定是我的視訊盒壞掉哪個元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檢查LX1722到喇叭之間的迴路

7樓照片上方N402 . N403 . N405 . N406這4顆MOS的第3腳應該會有一組+14V ...

其中一腳都是13.66V...現在感覺又要回去看視訊盒了,請再多給些線索,3Q

楼主:
請教各位前輩現在是否可以合理懷疑視訊盒內TDA7053AT和MSP3420G周邊的元件有問題?該如何測量?因為這兩顆換了一點用都沒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各位前輩現在是否可以合理懷疑視訊盒內TDA7053AT和MSP3420G周邊的元件有問題?該如何測量?因為這兩顆換 ...

樓主 …  可以考慮跟您朋友借正常的視訊盒來試您這台,如聲音正常… 就代表您的視訊盒壞 !

           先把方向抓出來才能查修 !

网友E:
引用 楼主:
請教各位前輩現在是否可以合理懷疑視訊盒內TDA7053AT和MSP3420G周邊的元件有問題?該如何測量?因為這兩顆換 ...

應該不是TDA7053AT,這一顆是耳機放大IC,既然用耳機聽是正常的,那它還有相關迴路應該沒有壞,
至於MSP3420G這一顆我也認為沒有壞,它是一顆音頻處理器,也包括調諧器子畫面與母畫面的處理,
TDA7053AT的訊號就是來至這一顆IC,耳機的聲音正常,也就表示它的訊號來源MSP3420G的迴路是正常的

MSP3420G這顆處理器,共有3個聲音輸出 : 耳機輸出 . AV端子聲音輸出 . 喇叭輸出,
其中喇叭輸出,除了經過LX1722CDB聲音放大器之外,在這顆放大器之前還會先經過一顆M62494,在視訊盒裡面,
位置編號是N8,聲音訊號從這顆IC出來之後,就直接透過X605端子座將聲音訊號送到主板上的LX1722CDB聲音放大器,所以你可以檢查N8這一顆IC及周邊零件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應該不是TDA7053AT,這一顆是耳機放大IC,既然用耳機聽是正常的,那它還有相關迴路應該沒有壞,
至於MSP3420G ...

感謝tsao0427大詳細回覆,請問要量哪些點來確定呢? 請看圖
對了,各位前輩在量電壓時是真的接上電視量?還是給它一個獨立電源呢? 這個視訊盒的兩塊板子幾乎是連在一起的,要量起來真的很困難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謝tsao0427大詳細回覆,請問要量哪些點來確定呢? 請看圖
對了,各位前輩在量電壓時是真的接上電視量?還是 ...

第9腳VCC測量看看是否有+9V電壓

第1腳是R_IN , 2腳L_IN
5腳R_OUT , 8腳L_OUT

還有V7 . V8 . V9 . V10,這4顆電晶體也順便檢查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9腳VCC測量看看是否有+9V電壓

第1腳是R_IN , 2腳L_IN

剛才弄了一條飛線出來測,第9腳:4.45V(看了一下datasheet好像在合理範圍內???),其它電晶體我碰得到的兩腳各為: 5.2v,4,6v,請看圖,3Q^^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才弄了一條飛線出來測,第9腳:4.45V(看了一下datasheet好像在合理範圍內???),其它電晶體我碰得到的兩腳 ...

你腳位搞錯了吧 !
第9腳是在對面邊,IC上有小點代表第1腳,第9腳要有+9V

楼主:
重新量一下,是9V沒錯...

网友E:
引用 楼主:
重新量一下,是9V沒錯...

你有辦法測試AV端子聲音輸出是否正常嗎 ?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有辦法測試AV端子聲音輸出是否正常嗎 ?

有的,之前就試過了,一樣小聲,只有耳機是正常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的,之前就試過了,一樣小聲,只有耳機是正常的

我指的是AV端子聲音輸出,而不是AV聲音輸入喔
也就是AV聲音輸出後必須透過擴大器再放大然後從外接喇叭輸出的聲音,是否也正常
這個步驟可以切割出哪一部分出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指的是AV端子聲音輸出,而不是AV聲音輸入喔
也就是AV聲音輸出後必須透過擴大器再放大然後從外接喇叭輸出 ...

我搞成AV輸入了,sorry(dvd的av輸入透過電視喇叭播放一樣小聲)...
看電視透過AV端子聲音輸出正常,和耳機輸出到外接喇叭一樣很清楚...
但不能由電視遙控器控制外接喇叭的音量(這句好像是廢話  )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AV端子聲音輸出正常,和耳機輸出到外接喇叭一樣很清楚...
但不能由電視遙控器控制音量(這句好像是廢 ...

這各是兩各部分 所管轄 所以不是廢話喔
請您跟師父 一步操作 可以完修
因我不會說明 只會換零件喔

楼主:
期待各位前輩再提供一些線索

网友E:
要去上班了,下班之後再繼續努力....
已經有點眉目了,大大很有研究精神,讓我也很想知道答案,不得不努力
~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去上班了,下班之後再繼續努力....
已經有點眉目了,大大很有研究精神,讓我也很想知道答案,不得不努力
~加 ...

有空再麻煩您了,現在可以直接接外接喇叭假裝完修,但是心靈上還是無比空虛的呀

网友F:
vkjuju大:
1.工程師追求真理的精神,令人敬佩.

2.聲音電路--應該不難修:
a).先確認"聲音放大IC靜音是OFF的.
b)."徒手":手指頭觸摸聲音放大器音訊輸入端,先劃分是"訊號源"(例:視訊盒)或"聲音放大器到啦叭端"問題
c).24C16B也有可能壞喔!可以試著恢復"工廠設定"看看!!

3.加油喔,預祝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F:
vkjuju大:
1.工程師追求真理的精神,令人敬佩.

感謝pnrwwm大回覆,
a).先確認"聲音放大IC靜音是OFF的.
>>這要如何確認? 我的狀況是很小聲,不是完全沒聲音
b)."徒手":手指頭觸摸聲音放大器音訊輸入端,先劃分是"訊號源"(例:視訊盒)或"聲音放大器到啦叭端"問題
>>."徒手":手指頭觸摸聲音放大器音訊輸入端是碰哪一顆ic?視訊盒已拿到朋友家試過他的同型電視,一樣是很小聲,所以應該能確定是視訊盒問題?
c).24C16B也有可能壞喔!可以試著恢復"工廠設定"看看!!
>>請問這台如何恢復"工廠設定"?遙控器選單上好像找不到

网友:
m62494取下來
1跳5腳
2跳8腳
如果都正常才簡查m62494
如果還不正在查其他電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pnrwwm大回覆,
a).先確認"聲音放大IC靜音是OFF的.
>>這要如何確認? 我的狀況是很小聲,不是完全沒聲音 ...

樓主,
maxcar大指導先如何判斷M62494有無異常:
M62494取下來
1跳5腳------RIN飛線到ROUT(右聲道)
2跳8腳------LIN飛線到LOUT(左聲道)
如果都正常才簡查M62494
如果還不正在查其他電路

如果有會錯意,請指正,其實我也很想知道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樓主,
maxcar大指導先如何判斷M62494有無異常:
M62494取下來

感謝回覆,值得一試...但不太了解,是直接拉一條線連接腳兩腳嗎? 一定要取下來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回覆,值得一試...但不太了解,是直接拉一條線連接腳兩腳嗎? 一定要取下來嗎? ...

我昰覺得他有Vcc & REF IN ...等輸入,會影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昰覺得他有Vcc & REF IN ...等輸入,會影響.

不好意思,我還是不太懂:
1跳5腳------RIN飛線到ROUT(右聲道): 是不是取下來拉條線連接1腳和5腳?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還是不太懂:
1跳5腳------RIN飛線到ROUT(右聲道): 拉條線連接1腳和5腳? 在板上直接拉不行嗎?  ...

如果M62494不取下來,那昰沒辦法判斷是否這顆IC故障.

楼主:
喔我懂了,這樣對不對?
1. M62494取下來
2. 拿條線直接在板子上連接1,5焊點
3. 拿條線直接在板子上連接2,8焊點
4.這時候的 m62494擱在桌上涼快去...
5. 測試看看有沒有聲音?

网友G:
4.這時候的 m62494擱在桌上涼快去...
5. 測試看看有沒有聲音?

沒經過他也要有聲音
他只是音效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G:
4.這時候的 m62494擱在桌上涼快去...
5. 測試看看有沒有聲音?

剛試完了,還是一樣小聲那我先把它烘回去囉?

网友G:
那就證明不是這裡壞掉
查其他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就證明不是這裡壞掉
查其他地方

小弟真的是外行,但又想在小孩面前耍威風,期待各位前輩再提供一些想法或建議...
現在才剛看youtube學會示波器1v校正,感恩哈.....

网友:
工具很重要
像現在我連工具都沒有---沒示波器----沒熱風槍----------------
家裡又很小---
想要一個維修研究地方都沒有---所以現在都是玩玩小東西自己修一修
真正要工具也沒辦法-----------------現在就電腦換換電容------冰箱換換除雙定時器-----洗衣機換換皮帶這樣
我都把維修當休閒用-------------有時知道東西壞甚麼零件也沒去買----如有其他可用的----

网友G:
你這台情況-----------------------------有示波器應該馬上就可知那部分有問題---------
查查看那部分波形變小就知道了-------------------也有可能是遙控器進入聲音選單設定一下就好了-----不是零件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這台情況-----------------------------有示波器應該馬上就可知那部分有問題---------
查查看那部分波形 ...

聲音選單都試過了啊,現在就是開到100的音量還是很小聲示波器還不知要量哪個點

我先整理一下換過的東西和目前的狀況:
1. 換全新的TDA7053AT ->還是一樣小聲
2. 換全新的MSP3420G   ->還是一樣小聲
3. m62494取下來->1跳5腳&2跳8腳->還是一樣小聲,証明它沒壞-
4. 電視盒拆下來拿到朋友家的同型電視上測-> 還是一樣小聲(自己認為應該可以確認是視訊盒在搞鬼)
5. dvd透過AV輸入一樣小聲
6. AV輸出到外接喇叭正常,耳機輸出到外接喇叭正常
拜託各位前輩再給我一些建議...3Q^^"

楼主:
翻了一下前輩們的文章好像要量input和output電壓,剛才生平用第一次用示波器量了一下M62494的1,2,5,8腳,量出來的樣子很醜(會隨聲音大小不同亂跳),我是用AC檔量的(用DC檔量沒畫面),是不是我哪裡弄錯了?若有搞笑請見諒

网友E:
引用 楼主:
聲音選單都試過了啊,現在就是開到100的音量還是很小聲示波器還不知要量哪個點

我先整理一下換過的 ...

哇 !越來越熱鬧了

用跳線直接跨接,怕受到直流電源的影響,那就串聯一只電容阻止直流,只讓聲音信號通過就沒問題了

準備一只2.2uf/16V電容,電容正端焊接在M62494的第1腳,電容負端焊接一條約20CM長的單心線線的另一頭要剝線,M62494的第5腳R聲道輸出之後會經過一只交聯電容,將單心線上的R聲道信號注入到這只交聯電容的負端,這時候聽看看喇叭聲音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就表示這只交聯電容壞了

如果還是小聲那就繼續往後檢查,再將信號注入到V10電晶體的B極端,聲音如果正常就表示B極之前的線路有異常

還是小聲的話再將信號注入到V10的E極端,如聲音正常那就是V10壞了

如果不行V10 E極之後會再接一只交聯電容,再將信號注入到這只電容的負端,如聲音正常就是這只電容壞了
這只電容之後信號就直接拉到X605端子座接到主板去了

前面所講的只是R聲道,還有L聲道,檢查方法都相同,同樣都是利用R聲道信號去檢修,M62494的第8腳是L聲道輸出,而V9電晶體等同V10電晶體

重點放在交聯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哇 !越來越熱鬧了

用跳線直接跨接,怕受到直流電源的影響,那就串聯一只電容阻止直流,只讓聲音信號通過就 ...

不好意思,M62494的第5腳R聲道輸出之後會經過一只交聯電容?是不是我圈起來那顆藍色?

网友G:
IC--LX1722CDB
用示波器量一下11到16腳是否有波形--------------------用手碰觸也要有聲音---
然後跟喇叭輸出比較------------如沒有放大--------就是這裡電路有問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M62494的第5腳R聲道輸出之後會經過一只交聯電容?是不是我圈起來那顆藍色? ...

它的位置編號是多少 ? 規格是什麼 ?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它的位置編號是多少 ? 規格是什麼 ?

c89,2.2uf 50v

网友:
引用 楼主:
c89,2.2uf 50v

沒錯就是它

楼主:
2.2uf/16V電容,電容正端焊接在M62494的第1腳,電容負端焊接一條約20CM長的單心線線的另一頭要剝線,M62494的第5腳R聲道輸出之後會經過一只交聯電容,將單心線上的R聲道信號注入到這只交聯電容的負端
>>我沒有2.2uf/16v用4.7/16v代替,這樣接法從原本的小聲人聲變成小聲雜聲,我再往後測下去?

楼主:
V10 E極之後會再接一只交聯電容編號?

网友:
引用 楼主:
V10 E極之後會再接一只交聯電容編號?

圖上的零件位置編號,我不敢肯定正確
請再配合循線檢查

楼主:
感謝在百忙之中還要幫忙看問題這圖是自己找線路自己畫的?真是太強了呀
最後一顆c116測完都是小聲雜音或小聲人聲...有空再幫小弟看看囉,3Q...剩C119,不知這顆要不要測?

网友:
c116C119不用測試
你是左右聲音都小聲
所以要先判斷是後級放大電路有無問題
一般是共用電路有問題如靜音電路

网友G:
測試後面電路----正不正常

測試後面

測試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測試後面電路----正不正常

電容正級連第2腳還是第8腳?

楼主:
我在想右邊都測完了也都很小聲,左邊會不會也一樣?有點在懷疑是不是共用的元件出問題(L217) ?
對了,我們在做這些測試時要不要把m62494取下來呀?

网友:
如果加信號------------------還沒變大
就是聲音後級輸出電路問題
用示波器量量應該可以找出來-----------------------------輸入之後信號有無放大

楼主:
左右都測完了,全部都很小聲,真的好沒力 但看了電路圖開始有概念了(這樣修起來才好玩)?另外請教用示波器要量哪些點?可不可以用示波器來確認哪顆元件壞了? 3Q ^^

网友:
一般就是測量信號輸入跟輸出
如信號正在就沒有問題
可不可以用示波器來確認哪顆元件壞了---------當然是可以----------要怎麼教可是一門大學問
有電子大學畢業連示波器不會用大有人在--------反過來說到職廠再學也不難--必竟職廠整天都看同一台機器要不會也不可能
示波器我只會基本的------------------------高階我沒碰過--當然也不會

楼主:
如果那4個交連電容,2顆電晶體都沒壞的話?有沒有可能是旁邊的晶振(編號G1,我在圖上好像找不到?我爬文看到的)
測了一下晶振兩腳電壓: 2.11V和2.3V,波形如下?好像也是好的

楼主:
剛才把4個交連電容都換新了,結果還是很小聲,期待各位前輩再給些建議

网友E:
引用 楼主:
剛才把4個交連電容都換新了,結果還是很小聲,期待各位前輩再給些建議  ...

不會吧 !
難道真被wecan大說中了....

教你設定工廠重置 :
1.將視訊盒與面板連接好並開機
2.按遙控器上的 "節目源" 鍵使畫面模式為 "類比" 狀態
3.按遙控器小鍵盤 "靜止"  "確認" 鍵,在重複按一遍,即進入工廠模式
4.按遙控器上的頻道上下鍵選擇 "工廠重置" 選項
5.按 "音量" 鍵進行 "工廠重置"

結束按 "靜止" 鍵退出工廠設置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會吧 !
難道真被wecan大說中了....

找到了factory reset,按下後閃一下,還是一樣....

网友E:
引用 楼主:
"節目源" 鍵使畫面模式為 "類比" 狀態???
>>是信號源嗎? 按下去後有avi, dvi, tv, ....類比是哪一個呢? ...

選擇TV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選擇TV模式

是選TV沒錯....找到了factory reset,按下後閃一下,還是一樣小聲....

楼主:
引用 网友G:
IC--LX1722CDB
用示波器量一下11到16腳是否有波形--------------------用手碰觸也要有聲音---
然後跟喇叭輸 ...

11到16腳用手指碰沒聲音,波形會隨著聲音大小不同亂跳(不規則),但我不知道量法對不對(打ac檔)?
明天會借朋友家好的視訊盒來交叉驗証...

网友G:
IC--LX1722CDB
電路查查應該就是他------不然就是他週邊電路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IC--LX1722CDB
電路查查應該就是他------不然就是他週邊電路有問題

等我明天借來一個正常的視訊盒試試...

网友F:
vkjuju大大:
喇叭是否有更換過呢?幾歐姆?

楼主:
引用 网友F:
vkjuju大大:
喇叭是否有更換過呢?幾歐姆?

有換過,確定喇叭沒壞,一樣小聲...量了一下,2k檔0.008=8歐姆?

楼主:
(暫時完修)

這幾天感謝各位前輩幫我把問題縮到最小的範圍內,我也感覺幾乎要找到答案了,但還是殘念,今天也無法借到朋友的視訊盒...想請教有沒有可能用示波器來對照av輸出和喇叭輸出的波形呢?因為AV輸出是正常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這幾天感謝各位前輩幫我把問題縮到最小的範圍內,我也感覺幾乎要找到答案了,但還是殘念,今天也無法借到朋友 ...

看了這一系列樓主的努力過程實令人欽佩!

一般示波器都有一個校準用的1khz的方波,你可以用此訊號當成簡單的訊號源(有訊號產生器更好)
您可以用簡單的衰減到100mv(假設值,視實際增減),再串一顆小電容,將過電容的訊號注入待測零件的入端,
示波器再量測待測零件的輸出端,用雙軌示波器的兩組探棒分別觀察待測零件的入和出兩端,
再觀察波形有無異狀就大概可以判斷零件是否故障了。

有示波器要善用它,聲音也可以用看的哦!

加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換過,確定喇叭沒壞,一樣小聲...量了一下,2k檔0.008=8歐姆?

vkjuju大大:
原啦叭也是8歐姆?

网友F:
引用 楼主:
這幾天感謝各位前輩幫我把問題縮到最小的範圍內,我也感覺幾乎要找到答案了,但還是殘念,今天也無法借到朋友 ...

vkjuju大大:
已確定 & 暫時對策---視訊盒外接放大器是ok的;那為荷還要借視訊盒來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vkjuju大大:
已確定 & 暫時對策---視訊盒外接放大器是ok的;那為荷還要借視訊盒來試呢? ...

喇叭是確定沒問題的,因為之前也拿到朋友家去對調過了,
想交叉測試一下視訊盒,順便確定一下連接喇叭哪塊主機板沒有問題, 明天應可以借到...3Q^^
現在雖然可自我安慰告訴自己電視本身配的喇叭不好聽,要外接喇叭才過癮,但是人爭一口氣呀,氣死偶啦 會啦,一定會找到原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了這一系列樓主的努力過程實令人欽佩!

一般示波器都有一個校準用的1khz的方波,你可以用此訊號當成簡 ...

好的,謝謝版主,我先去版上練一下基本功去...最近示波器的功力已經能校正1V電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哇 !越來越熱鬧了

用跳線直接跨接,怕受到直流電源的影響,那就串聯一只電容阻止直流,只讓聲音信號通過就 ...

另外再請教一下tsao0427大,現在已更新4個交連電容(雖然依照你的方式測試沒壞),那兩個v9,v10測起來也沒壞,除了它們這兩種元件會影响聲音之外,他們四周有一堆小電容和,小電阻和小電感(右邊還有一堆黑色的電解電容),這些東西有沒有可能影响到聲音呢? 還有粉紅色像電容有n/p極的是什麼?會不會影响聲音?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另外再請教一下tsao0427大,現在已更新4個交連電容(雖然依照你的方式測試沒壞),那兩個v9,v10測起來也沒壞, ...

右邊那些黑色電容,就是一些5V . 9V的濾波電容,聲音的部份是吃9V的,之前有叫你測量過9V正常,所以應該沒問題
粉紅色也是電容啊,作用我不清楚,應該是不影響聲音

請問你說耳機正常,那你有用電視遙控器壓音量鍵可控制大小聲嗎 ?
我的意思是說如果將耳機輸出信號拉到M62494的 1 . 2 腳,如果正常了那應該是音量控制出問題,可能是記憶IC參數流失了,要是真的可以要不線路就這麼改了,但我不確定耳機信號是否可以這樣做?這要問站上其他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右邊那些黑色電容,就是一些5V . 9V的濾波電容,聲音的部份是吃9V的,之前有叫你測量過9V正常,所以應該沒問 ...

耳機和av輸出都正常,電視遙控器壓音量鍵不能控制它們兩個的大小聲,只能由外接喇叭上來控制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右邊那些黑色電容,就是一些5V . 9V的濾波電容,聲音的部份是吃9V的,之前有叫你測量過9V正常,所以應該沒問 ...

先換新(空白)上去
會自動寫入程式  就可以了
換過一次 大概是這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再請教一下tsao0427大,現在已更新4個交連電容(雖然依照你的方式測試沒壞),那兩個v9,v10測起來也沒壞, ...

將這個版子 照張(全照)
我找看看 好像有一塊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換新(空白)上去
會自動寫入程式  就可以了
換過一次 大概是這樣

先換新(空白)上去?換新哪一個元件?
請看圖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換新(空白)上去?換新哪一個元件?
請看圖 ^^

就是這個24c16這個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這個24c16這個零件

不好意思,我還沒搞懂,意思是這個24c16換上去,小聲問題就會恢復是嗎?我的意思是不把耳機拉到M62494的情況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還沒搞懂,意思是這個24c16換上去,小聲問題就會恢復是嗎?我的意思是不把耳機拉到M62494的情況 ...

是 換 這個零件 (試一試)喔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還沒搞懂,意思是這個24c16換上去,小聲問題就會恢復是嗎?我的意思是不把耳機拉到M62494的情況 ...

還有一問 就是您換 交連電容 有沒有換上一樣的  50v 2.2 (這個不要亂戴用喔)
會有問題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還有一問 就是您換 交連電容 有沒有換上一樣的  50v 2.2 (這個不要亂戴用喔)
會有問題喔

哇,真的呀,我用了手邊有的47uf/50v,我現在就去換回來,會不會燒掉啥東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哇,真的呀,我用了手邊有的47uf/50v,我現在就去換回來,會不會燒掉啥東西?

不燒毀東西 但會影響維修問題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燒毀東西 但會影響維修問題喔

好的,馬上換回來,然後上露天買24c16? 可不可以先檢測它有沒有壞?可以教我一下檢測步驟嗎?例如檢查哪些腳位多少V?
呵找到了,先K一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amp;highlight=24c16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右邊那些黑色電容,就是一些5V . 9V的濾波電容,聲音的部份是吃9V的,之前有叫你測量過9V正常,所以應該沒問 ...

剛才把耳機孔下面兩個焊點直接連到M62494的 1 . 2 腳, 結果還是很小聲...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馬上換回來,然後上露天買24c16? 可不可以先檢測它有沒有壞?可以教我一下檢測步驟嗎?例如檢查哪些腳 ...

它是記憶IC.就是愛搞怪!

楼主:
今天借來朋友的正常視訊盒,結果真的令人傻眼,一樣很小聲 我現在得先把接喇叭的那塊主機板解決掉,再回頭來看視訊盒了,真是的,又多一個東西壞掉:Q
我再整理一下:
前題: 朋友的電視是正常的
1. 我的視訊盒拿到朋友的電視上測試->小聲
2. 朋友的視訊盒拿到我的電視上測試->小聲
3. 我的喇叭拿到朋友家測試->正常
結論: 我的視訊盒和主機板都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tsao0427大,SORRY,現在發現喇叭連接那塊主板也壞了,我想趁朋友正常的視訊盒在手邊先把後面問題解決掉...上次已測過LX1722CDB後面n402,n403,n405,n406都有14V了,現在可以再幫我縮小範圍往後繼續測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tsao0427大,SORRY,現在發現喇叭連接那塊主板也壞了,我想趁朋友正常的視訊盒在手邊先把後面問題解決掉... ...

應該是記憶IC壞了
先更換記憶IC再說,記憶IC內的程式如過流失了,聲音就無法控制

网友E:
引用 楼主:
tsao0427大,SORRY,現在發現喇叭連接那塊主板也壞了,我想趁朋友正常的視訊盒在手邊先把後面問題解決掉... ...

不然記憶IC還沒到之前,你再檢查一下主板上LX1722附近是否有一顆8隻腳的IC, M62429E,位置編號好像是N401
你量一下他的第6隻腳是否有+5V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然記憶IC還沒到之前,你再檢查一下主板上LX1722附近是否有一顆8隻腳的IC, M62429E,位置編號好像是N401

N407第6腳4.7v,
因為我是拿朋友的正常視訊盒來試的,不知這樣可否可推論他的24c16是好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E:
不然記憶IC還沒到之前,你再檢查一下主板上LX1722附近是否有一顆8隻腳的IC, M62429E,位置編號好像是N401

M62429E...SERIAL DATA CONTROLSERIAL DUAL ELECTRONIC VOLUME

楼主:
引用 网友I:
M62429E...SERIAL DATA CONTROLSERIAL DUAL ELECTRONIC VOLUME

N401:4.97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接一各(聲音擴大器)就可以完修喔

很尊敬您的用功喔

這台本來要扔掉的電視從黑屏不開機-->開機後過熱關機->白屏+花屏->遙控接收器故障>dvi 藍屏->斜紋等都在各位的協助下修復了...
最近深刻體會問的愈多,愈顯自己電子知識的不足,各位前輩解答的愈詳細,小弟愈覺得自慚形污穢...有一些基本的在路測量根本無法操作也不知道要測哪些點和多少V(例如視訊盒內的板子是兩塊連在一起的,是不是要買一個電源負載會比較好測試???),所以我想最好的方式就是從新手區開始學起,有一些基礎之後再來解決這個聲音的問題

謝謝各位大大...特別感謝tsao0427,wecan,maxcan和版主的幫忙,讓小弟從門外漢進階到初學者,尤其tsao0427大把電路圖和武林祕笈都公佈了,真的糾甘心...

小弟決定暫時採用wecan大的建議->外接喇叭來解決了,等小弟蹲穩馬步後再回頭來搞定它,3Q...

网友:
其實要感謝 您自己的努力喔 才會有大家的協助喔
雖不能完修 但也努力修過了 加油加油喔 一起進步喔

网友J:
引用 楼主:
感謝henrylu500大回應,不是的,朋友的電視是好的,去他家換上我的兩個電視盒都很小聲,所以應該可以確定是我 ...

如果是真的 你那兩個電視盒都有問題 那拿你朋友好的電視盒裝回你的電視應該會正常有聲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如果是真的 你那兩個電視盒都有問題 那拿你朋友好的電視盒裝回你的電視應該會正常有聲音吧? ...

感謝mfdcf大回覆,您的回覆又激起我一定要搞定它的決心:

前題: 朋友的電視和視訊盒都是正常的
1. 我的視訊盒拿到朋友的電視上測試->小聲
2. 朋友的視訊盒拿到我的電視上測試->小聲->這樣應該代表視訊盒裡的記憶ic-24c16沒壞(wecan大對嗎?)???所以我也沒去買了
3. 我的喇叭拿到朋友家測試->正常
結論: 我的視訊盒和主機板都壞了,目前用外接喇叭頂著先,等小弟先K完新手上路的基本知識後再回頭來搞定它...

楼主:
今天不甘心又把它拆了,趁著朋友的正常視訊盒還在手邊...之後搜了一下百度,請教各位前輩干擾法的意思是啥?
例如這句:"用干扰法干扰U601声音输入级发现声音很大"->我可以套用在我的板子上嗎?我拿著攝子到處碰,LX1722碰了15腳會特別小聲,但沒有任何地方碰了會變大聲...

原文如下:
三菱液晶MDL231UV故障现象:声音小
经三菱电视售后维修师傅分析与检修:通电开机插上信号,发现音量加到100但喇叭声音很小,广州三菱电视维修师傅检查各级电压未发现异常,于是更换功放U601试机故障依旧,用干扰法干扰U601声音输入级发现声音很大,又干扰前置放大部份发现没啥反应,故怀疑问题在前置放大局部,查C630供电只有3V低于正常12V断电测C630对地阻值0欧,拆掉C630测发现已短路,广州三菱电视维修点更换后试机故障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點矛盾 ?
你之前不是說有更換一台視訊盒,結果還是一樣嗎 ?

tsao0427大再請教一下,現在我已經借朋友正常的視訊盒在測試了,先排除掉記憶ic故障,我想先將主機板搞定...
您之前也幫我縮小到LX1722後面的問題了,我是不是應該再往N402,N403,N405,N406後面的電路來縮小範圍,能再提示一下我往後測的方向嗎? 3Q...

网友I:
引用 楼主:
tsao0427大再請教一下,現在我已經借朋友正常的視訊盒在測試了,先排除掉記憶ic故障,我想先將主機板搞定... ...

試試尋跡器

尋跡器

尋跡器

找一條多餘的AV線從中剪斷芯線加一1 ~10uF交連 電容,當信號線用。
使用時被測件側,地線要接。芯線可接–注訊表棒方便使用。
紅框部份電路圖在25#

楼主:
引用 网友I:
試試尋跡器
找一條多餘的AV線從中剪斷芯線加一1 ~10uF交連 電容,當信號線用。
使用時被測件側,地線 ...

感謝大大回覆,這對我來說有點困難,先收下,3Q^^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了這一系列樓主的努力過程實令人欽佩!

一般示波器都有一個校準用的1khz的方波,你可以用此訊號當成簡 ...

請問wooden大一定要串一顆小電容嗎?不能直接拿示波器探棒接觸待測點,另一端夾住殼嗎?

网友H:
引用 楼主:
請問wooden大一定要串一顆小電容嗎?不能直接拿示波器探棒接觸待測點,另一端夾住殼嗎? ...

串小電容是送訊號去做測試,避免有直流產生意外的,
注意哦!是送1Khz訊號至待測物,而不是探棒量測哦!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串小電容是送訊號去做測試,避免有直流產生意外的,
注意哦!是送1Khz訊號至待測物,而不是探棒量測哦!

感謝wooden大回覆,再請教一下,剛查了一下影片教程,為何那個老師都直接拿探棒去碰而不接電容?是不是檢查聲音部份才要?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A3NDkwMTI=.html

网友K:
引用 楼主:
感謝wecan大回覆,但那樣子沒有成就感啊...有空請提示一下小弟呀,感恩啊...
這台從無法開機->白屏- ...

這台我也有 已放棄維修了(斜波紋問題) 主板+電源板電容全換 還是沒改善

网友H:
引用 网友K:
這台我也有 已放棄維修了(斜波紋問題) 主板+電源板電容全換 還是沒改善  ...

水波紋應是有一只影像IC 不良,換掉就可以改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這台我也有 已放棄維修了(斜波紋問題) 主板+電源板電容全換 還是沒改善  ...

斜紋的問題我是參考這帖搞定的:http://bbs.pigoo.com/thread-44932-1-1.html
拆開視訊盒第2片(下面那片控制tv視訊的板子)兩個晶振旁的電容換一換就好了,我也不知要換哪一個,就附近的換一換就矇對了
現在正在苦K板上的新手上路文章,希望有朝一日把最後這個聲音小聲問題給解決掉 如果fakedeireas大你想棄修丟掉這台的話請先通知小弟一下哈

网友(2013-08-24):
引用 楼主:
斜紋的問題我是參考這帖搞定的:http://bbs.pigoo.com/thread-44932-1-1.html
拆開視訊盒第2片(下面那片控 ...

哈哈 代誌絕對不是這麼簡單的 我這台除了斜波紋 還有音量小聲的問題 跟你這帖一樣哦 XD

网友:
引用 网友H:
水波紋應是有一只影像IC 不良,換掉就可以改善了。

如果是IC的話 我應該是沒能力換 配電視盒加減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