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冰箱壓縮機&電容器相關問題

楼主(2013-07-25):
一台東元R4803的冰箱,原來的運轉電容器是12UF/250V,壓縮機運轉電流剛開始是1.30A,會慢慢下降到1.00A,我把它換成30UF/250V,運轉電流會上升到1.60A。(會換的原因是  製冰很慢)
請教各位先進版大:1.壓縮機匹配運轉電容器有一定的算法嗎?2.把它加大(小)除了影響電流之外,對壓縮機的壽命、安全等等會有影響嗎?
感謝解惑^^

网友:
小弟個人認為
製冰的速度跟運轉電容應無很大的關係吧!

网友:
換了製冰有比較快嗎
電流過大壓縮機會燒毀
如果效率低-------------要查查散熱----------冷媒有沒有問題

网友:
1.個人認為 電流過低 有冷媒漏的跡象
2.壓縮機會更快掛掉

网友:
換成30UF/250V9(壓縮機會故障)
應該查明故障點.不然耗電.壓縮機也會故障

网友:
差了快2.5倍,壓縮機很快就會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