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cer4820tg不開機

楼主(2013-07-26):
故障:按開機鍵電源指示燈閃一下消失開不了機,裝電池充電燈會亮
(最近常常遇到這台同樣問題,小弟還不太會用電表測量還在學習中
一切都是靠經驗及直覺,經過實驗及高手指點查出下列短路)

這電容拆掉就可以開機了,另請問高手如果不裝話會影響使用嗎?

這電容拆掉就可以開機了,另請問高手如果不裝話會影響使用嗎?

這電容拆掉就可以開機了,另請問高手如果不裝話會影響使用嗎?

正常開機

正常開機

正常開機,這是第2台一樣情況

网友A:
CPU背後不是都會有超級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背後不是都會有超級電容

這不是壞超級電容n_029|

网友B:
微短路    如不是電源IC旁   我都是拆掉    這一台我也遇過幾台    都在音效IC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微短路    如不是電源IC旁   我都是拆掉    這一台我也遇過幾台    都在音效IC旁 ...

請問先進,不用找一樣的裝回去??長期使用不會有影響嗎?

网友B:
其實  問我  實在不準
我是維修快就好的人((人家說的差不多先生))
所以   拆了會好    我就不會換
記得有看過線路    她因該是當濾波用
所以我就當他不存在    因為旁邊還有很多顆
是不影響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實  問我  實在不準
我是維修快就好的人((人家說的差不多先生))
所以   拆了會好    我就不會換

@@
感謝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