霧化機上的電子零件請教

楼主(2013-07-26):
霧化機上的電子零件請教
請問圖中這2顆 BU406 的規格是否相同~
紅線的部份~不一樣應該沒差吧!
這是霧化機上用的~
在網路上搜尋的結果BU406有霧化機專用的~
這怎麼買到一樣的~
原機上是W 這 一顆
我買F這一顆新的換上~結果不會起霧化~只有出現小水柱

网友:
沒遇過相同型電晶體不可代用的情形.
可能是壓電陶瓷振動片或是振盪電路故障了.

网友:
對岸的資料,加減參考,可以的話,po一下機器的電路與照片,會比較好討論。
http://www.360semi.com/solution/house-hold/2013/0406/BU406.html

网友:
那個好像是製造日期??

网友:
是製造週期.工廠內的生產批號.跟那個無關應該先電路查起

网友:
霧化機: 小型的超音波震盪產生小水煙的機器嗎?  假如答案"是" 可能根本沒問題,只是因為"震動"膜片因為受到了沉積物導致共振頻率變了(鼓上面放上一層"粉"加一點"水"),只要用"棉花棒"把表面清理一下就會OK了!!

楼主(2013-08-28):
找到答案了~
真的是買錯了~
正確規格 BU406-B25
後面的B25指的是放大倍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