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FSP396-4F01 零件燒毀 求助

楼主(2013-07-26):
R62  ZD4  燒焦看不到零件編號 求助各界大大

网友A:
我看到的是"15b",順便請問你"zds2"的零件規格,因為我也有相同的困擾......

网友:
r62是"102"...請問你的故障問題是???

网友:
R62=102

ZD4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的是"15b",順便請問你"zds2"的零件規格,因為我也有相同的困擾......

ZDS2

楼主:
c528  已經開花了

楼主:
zds2 " TZE 30 B "  上面編號

楼主:
可以看看R57  嗎?

楼主:
電源一次燒毀   203D6  也死了  MFET  Q6 +57+ZD4+R62 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看看R57  嗎?

R57=棕黑黑銀=10Ω (板上測量結果10.7Ω)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源一次燒毀   203D6  也死了  MFET  Q6 +57+ZD4+R62 哈哈

Q6=04N70BF

网友:
引用 网友B:
R57=棕黑黑銀=10Ω (板上測量結果10.7Ω)

R57=棕黑黑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