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Q9U3 畫面異常

楼主(2013-07-26):
開機後  使用三四個小時  畫面會有異常

想請問可能是哪部分出問題

謝謝。

网友A:
可能要拆開來看是否有明顯的故障點,光看螢幕畫面應該很難看出故障.

网友B:
排線先清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要拆開來看是否有明顯的故障點,光看螢幕畫面應該很難看出故障.

好的!!我會先拆  仔細檢查一下是否有明顯故障點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排線先清一下~

好,我會注意  謝謝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