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BENQ T705 液晶螢幕油畫 AS15-F RM5101 維修實例
火..

楼主(2013-07-26):
這台BENQ T705是一位朋友拿來的,原本是沒有AD板,以為找一塊AD板補上就好了,前天去某會員那裡借了一片AD板,我本來是想,如果換上面板沒壞就留下來,如果面板壞了就把AD板還給這位會員,結果換上後是油畫........。
說到油畫就想到AS15-F,雖然AS15-F在痞酷網已經被大家換過N次了,但是我卻從來沒有遇過,這當然是因為我一年修不了幾台螢幕的緣故,既然已經把T705拆開了,就把T-CON看一下!結果真的遇到傳說中的AS15-F,今天去某大老那裡想買一個回家換,但是他沒有新品,所以就拿了一片舊電視T-CON,這片T-COM是RM5101,反正跟AS15-F都是一樣的東西,也是自己在用的,就換舊的就行了。

這台BENQ T705的面板是這一塊︰

這塊友達的面板是用AS15-F︰

準備拆RM5101,拆這個IC有多種方法,這次我是用烙鐵,先把RM5101四邊加上錫︰

手腳快一些,四邊輪流加熱,一下子就拿下來了。

用吸錫線清除IC腳間舊錫︰

不怕死、不怕臭的到室外用香蕉水或甲苯洗一下,或用異丙醇洗乾淨,最好是用電路板專用清潔劑。

再來拆壞的AS15-F,老方法,四邊先上錫。

也是手腳快一些,四邊輪流加熱,一下子就拿下來了。

也是用吸錫線除舊錫後,把油漬洗乾淨。

差點忘了還有一台電子顯微鏡了,這樣看就清楚了。

再來就是焊RM5101了。

焊這種IC的烙鐵、錫及助焊劑都是重點,這一次我是用AMTECH 的NC-559-ASM-UV,其實這個是在做BGA用的,不過拿來焊SMD是大材小用了,下一次我改用水性的助焊劑焊給大家看。
從顯微鏡看當然很清楚就知道各腳間有沒有短路或沒焊到了,焊好後也是要洗乾淨。

裝上AD板及P+I準備試機。

油畫終於故障修好了。

月底了!老人家又要提醒了,有上來別忘了按廣告鼓勵喔!

网友A:
哈哈  這台要是我的我一定不要換了,17吋還要花眼力還要再花一顆AS15,累啊~~還是老大你比較有環保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  這台要是我的我一定不要換了,17吋還要花眼力還要再花一顆AS15,累啊~~還是老大你比較有環保概念

這台我是要自己用的,所以.......沒差啦!
再提醒你一下!我還等你跟另一位的開箱文......

网友:
酷喔!
以前為了學換一顆as15繳了不少學費,
如老大說的,助焊劑很重要,板子有沒有洗乾淨也很重要!

网友:
我只有買水性的環保助焊劑,所以只能用水性滴

网友:
厲害!
行家出手果然不同凡響!

网友:
不用拿槍~刀子依然是厲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台我是要自己用的,所以.......沒差啦!
再提醒你一下!我還等你跟另一位的開箱文...... ...

老大~開箱文你有PO 就好了啊,等我工作桌重新弄好才會有地方放,不然我家那個調皮的小孩會去玩

网友:
恭喜wish大完修

网友:
阿~~~我還用15"咧誰比我慘阿

网友:
很棒的維修經驗~~恭喜完修~

网友:
老大出手就是不同,原來RM5101和AS15-F可以共用,我手上有5顆朋友給我(RM5101)  ,好壞我就不知道了,如果有人需要剛好在竹南這可以約一下全送....如果剛好有溫度開關1個可以交換一下更好(常閉型 固定環平腳 自動溫度開關 100℃)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台我是要自己用的,所以.......沒差啦!
再提醒你一下!我還等你跟另一位的開箱文...... ...

恭喜完修

网友:
很讚維修實例

网友B:
哀  看到WISH大的文  心中升起一陣無奈
同樣換這一科IC  結果我把銅箔給弄起來了
把那片T CON給報廢啦
可能傢伙得再磨利一點  我只用一把烙鐵  看來是傢伙得在多練一下
WISH大  這各用不凡熱風槍 大概得開幾度  才不至於把銅箔給吹起來
我有試吹以前的SDRAM 用熱風槍吹 但一樣把銅箔給吹起來
請WISH大 教教我
小弟的傢伙 目前有烙鐵一把  熱風槍一台 一捲焊錫
需要再加入怎樣的東西 才能比較輕易的換 像換IC這種工作呢

网友:
RM5101跟AS15原來是可以互代喔~~筆記
謝謝老大的分享
不過RM5101好像比較貴

网友:
AS15 還蠻多種的 @@

楼主(2013-10-24):
引用 网友B:
哀  看到WISH大的文  心中升起一陣無奈
同樣換這一科IC  結果我把銅箔給弄起來了
把那片T CON給報廢啦

真不好意思!我沒有看到你的問題了。
要用熱風槍吹應該也不困難,不過,因為現在都用無鉛焊接,所以你要使用熱風槍之前,先用烙鐵把AS15-F四邊腳都上些錫,然後趁著電路板還熱著,再用熱風槍繞著AS15-F的四邊腳吹,應該一下子就下來了(除非AS15-F有上紅膠)。
無鉛錫的溫度要較高才能熔錫,設備或技術不太夠時,先利用上述方法改成有鉛,利用新舊錫混合很容易就可用熱風槍吹下來了,多做幾次你就會有心得,自己就會找出更便捷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