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GA-M56S-S3 維修實例 (無3VDUAL待機電壓)

楼主(2013-07-27):
------------
  距離上一次發維修實例的時間已有一年多了,時間過的好快哦!雖然這段期間偶而還是有修些東西,不過不多大概手指頭就夠數了,且大多數都是些沒有技術性的維修,換換電容、MOSFET之類的,總覺得沒必要特地發維修實例。
  就這樣2013年都過了一大半了,今年的維修實例還是一直掛著零,好不容易此篇的維修還算是有點技術性,也需要些經驗和判斷,所以才會有發這篇維修實例的動機。
------------

  技嘉GA-M56S-S3主機板,故障情形為不開機,5VSB正常,除錯卡3.3V燈不亮,無3VDUAL待機電壓。

  查線路後得知3VDUAL來至編號WQ10的MOSFET的源極(S),測量洩極(D)電壓5VSB正常,再測量閘極(G)電壓為0.15V
,很明顯的可判斷出WQ10的工作電壓不正常。
  註:電路圖是由GA-M55plus-S3G主機板的電路圖中所擷取,此部份線路大致相同。

  查閘極(G)線路後得知是由WU1(W83303AG)所控制,測量WU1工作電壓正常。
跟很多人一樣查到是IC,懶得查週邊線路就直接換了再說吧,於廢板找到了W83303AG,更換後故障情況依舊,偷懶不得也...還是的慢慢來。

  於網路搜尋了W83303AG相關資料,經測量後發現Pin.2(S5#)工作條件不正確,工作時序正常為3VDUAL未產生之前S5#(S5_EN)必須是低電位,3VDUAL正確的產生後才會變成高電位。
  查線路S5#(S5_EN)來至於WQ16洩極(D),電壓為4.5V高電位,源極(S)為接地,再測量閘極(G)電壓約為3.xV,不是一個穩定的電壓值,此電壓應該足以使FET導通了,卻沒能將洩極(D)電壓拉低,因此判斷此顆FET可能已故障。

  將WQ16更換後上電,此時不管故障是否已排除,測量S5#(S5_EN)都會是高電位。因為如果是故障,所測數據會跟之前一樣。如果已排除故障,此時由於3VDUAL已正確的產生,所以S5#(S5_EN)會轉為高電位,正常情況下低電位只會出現於上電時的一瞬間。
  測量WQ10閘極(G)的電壓為6.35V,源極(S)也有3.3V輸出,可確定WQ10已經有正常工作了。

  插上除錯卡,明顯的可看到3.3V的燈已經亮了。

  裝上CPU、記憶體,順利的開機了,完修。

网友:
好清楚的思緒!!
恭喜完修啦!!!

网友:
仔細的講解清楚的照片與資料的補助說明......

网友:
那顆整合橋最好加隻小風扇,很容易熱到掛!

网友A:
我有一點想問,為什麼原廠設計供電要這麼麻煩...不直接把5VSB 透過 ASM1117直接轉換成3.3v就好了?
這樣不是也比較簡單?

网友:
好清晰的解說 恭喜chi大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點想問,為什麼原廠設計供電要這麼麻煩...不直接把5VSB 透過 ASM1117直接轉換成3.3v就好了?
這樣不是 ...

你想的太簡單了...
3VDUAL依字義而言就是雙重3.3V,此電源的供應來源有兩個,一個是由5VSB轉換(開機前),另一個是VCC3也就是ATX的3.3V(開機後),主機板開機前後的時間必須在這兩個電源之間切換,不是單靠用一個LDO就可以解決的

网友:
謝謝分享,很清楚的解說。

网友B:
哎......

你不知現在維修電腦機板已經不是可溫飽的工作了

所以當今維修員幾乎都很難生存,很多都轉行.

電子產品日新月異價格也一直拉低根本不用維修再換新就好不是這樣嗎?

哎呀呀!!!

网友C:
請問 W83303AG 算是技嘉開機專用的晶片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哎......

你不知現在維修電腦機板已經不是可溫飽的工作了

我不是做維修業的,修一些東西也只是興趣罷了
修的也都是親戚朋友家裡的3C產品,所以才會說修的少

維修市場如何,從這裡也能略知一二
確實修主機板的人越來越少了,能看到的大概就剩下幾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 W83303AG 算是技嘉開機專用的晶片嗎?

是不是技嘉專用的晶片,我不是很瞭解
技嘉的主機板倒是很常見這家公司的IC產品

网友:
首先感謝chi的精彩維修實例。
維修主機板划不划算在這裡也是討論過N次了,學會修主機板不代表你一定要修主機板為生,那只是一個過程,修理電風扇划不划算?一支電風扇才多少錢?有時是興趣呀!不是什麼事情都要用錢來衡量它的價值。

网友D:
恭喜完修~有電路圖會比較方便

M56S-S3 .10B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完修~有電路圖會比較方便

可愛大...非常感謝你提供電路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