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ook G4 / PowerBook G4 由10.4 升級安裝 MAC os X 10.5 的步驟

楼主(2013-07-27):
之前在自己的PowerBook G4 安裝過這兩個版本的os
但步驟忘記了
要幫朋友在其iBook G4上安裝 又花了不少時間
用10.5DVD安裝光碟及外接安裝硬碟 都無法直接安裝MAC os X 10.5
為免再次需要處理又忘記 順道在此紀錄供自需 或給大家參考

一.備份
因為iBook G4 硬碟80G只有一個分割區 安裝10.4一個os系統
先下載Carbon Copy Cloner ccc-3.4.7.dmg
在10.4裝上Carbon Copy Cloner再執行Clone
將原本10.4全部備份至外接USB碟(容量需大於os X10.4已用空間 如照片1)

二.分割與安裝os x10.4
重新安裝os x10.4
放入10.4的安裝光碟 按住C鍵開機 會由光碟開機
(繼續, 繼續, 繼續,.. 同意)到Installer 內的磁碟工具程式(如照片2)
硬碟80G分割為三個(如照片3)分割區 第三個分割區需大於7.5G
而將os x10.4安裝在第一個分割區
完成安裝後重新開機至os x10.4
可將已備份外接USB碟的資料 回復(拖入複製)至此os x10.4

三.掛載os X 10.5安裝檔
以os x10.4開機後
再開啟>應用程式>工具程式>磁碟工具程式
選回復(如照片4)
將os X 10.5來源映像檔Mac OS X Install DVD.dmg載入
選擇目標(第三個分割區名稱"MAC datd")拖入
再執行<回復> 即可將第三個分割區"MAC datd"用於安裝os X 10.5

四.安裝os X 10.5
在os x10.4的系統偏好設定>啟動磁碟
選擇(第三個分割區名稱"MAC datd")>重新開機(如照片5)
即可重新開機進入安裝os X 10.5
如步驟二(繼續, 繼續, 繼續,.. 同意)
直接選第二個分割區安裝os X 10.5完成安裝
也可將已備份外接USB碟的資料 回復(拖入複製)至此os x10.5

如此重開機時按住option鍵此三個分割區皆可啟動開機(如照片6)
但請注意第三個分割區為"安裝os X 10.5用"

五.更新
下載更新檔安裝之
os x10.4> MacOSXUpdCombo10.4.11PPC.dmg
os x10.5> MacOSXUpdCombo10.5.8.dmg

楼主:
iBook G4小白os X 10.5開機後的spaces

网友:
請問一下 MAC 的 作業系統 如何 COPY `
跟人借一片雪豹 都沒辦法 COPY 成功...

网友:
也有網路下載 DMG 檔 因為沒有 MAC 系統 所以沒辦法 燒錄安裝..
真頭痛~~
朋友 研究很多天 還是~灌不成功~目前 只灌好一台..但是用錯變成英文版..
都很難灌成功~ 不知道是不是 跟朋友拿的 雪豹安裝系統有問體 還是~..

MAC MINI ~A1176

楼主:
您跟人借一片雪豹
應該直接安裝即可吧?!
而安裝的第一個畫面應有語言(繁體中文)可選
若無 裝成功後進入os x 10.6系統有偏好設定(忘了英文叫甚麼)有International可更改語言為繁體中文

DMG檔可用>應用程式>工具程式>磁碟工具程式
選回復 放入空白光碟 將此空白光碟拖入目標 回復即可燒錄
但我記得10.5 以後檔案都大於4.3Gb 要燒得用DL雙層的空白燒錄片燒
所以用外接USB碟 或類似我將安裝檔回復至第三分割區來安裝比較方便
(我也用DL雙層的空白燒錄片燒10.5 DMG安裝片 但也不能直接用來安裝)
外接USB DL光碟機也不能裝  將DL光碟機裝入powerBook G4也不能裝
iBook G4更難拆
只好回復至第三分割區來安裝才行

你的MAC MINI ~A1176 若真的不能裝 可能是版本的問題
維基有os x版本說明
http://zh.wikipedia.org/wiki/OS_X

之前本人的power book G4也都沒有安裝片
試用iATKOS_v7-10.5.7 及iATKOS_S3_version2-10.6.3
裝在技嘉(比較好裝)AMD雙核nVidia晶片的主板上(Intel雙核 也可以) 雙os X 系統桌機
再去燒錄os X 10.4 DMG/toast檔(或回復10.5至第三分割區)
就都可安裝power book G4 os X 10.4及10.5

也試過將iATKOS_L1-10.7.1及Niresh12495-OSX-10.8
裝在微星MSI VR340的筆電上
都可安裝成功
只是10.7.1 跑的比較順
10.8就卡卡的 Intel筆電早期雙核不夠快

网友:
請問一下 開機 是要 按~C 才可以安裝瑪?..
它的一些些功能 真的很不了解~
那一片只有一次安裝成功 朋友 安裝的 其他很多次不知道 是不是 分割區 安裝程序用錯 還是
安裝的話 需要 先分割硬碟 還是 直接在 MAC 安裝的時候 選擇..
因為 沒有 MAC 的系統 所以 下載的 DMG 檔 沒辦法燒錄 DL 片子有買囉~
只適用 網路教的 ISO 轉檔  燒出來 都壞片(已經3片囉)..

回復至第三分割區來安裝才行
也是要再 MAC 的 系統 下 回復的瑪?
朋友 安裝很多次 ~都有顯示完成 但是 從開機 就卡在那邊 轉圓圈..
之後 有一台 不知道我 用 開機光碟去看 它的 分割區(FDISK) 有紅色..之後FDISK也不能修改
在退出~ 就 有動畫出現....開始 進入設定 進入 系統
只有一台 成功 但是是英文的語系..
之後 安裝別台 ~沒成功~...也不知道 怎樣..

网友:
目前 可以用 MAC MINI 灌 XP
然後 用 程式 把它變成 MAC 直接 安裝 第3分割區瑪?(如果沒有 光碟安裝片的話)
目前母片(COPY的)不在我這邊
這片之前 朋友 也不知道用哪一種燒的 `我用 燒錄程式 COPY 都失敗~~好像有防拷.

楼主:
維基:
2005年1月 至 7月
兩款型號於2005年1月11日在美國舊金山舉行的Macworld中公佈:
    1.25GHz PowerPC G4處理器、256MB記憶體和40GB硬碟,售價為美金499元。
    1.42GHz PowerPC G4 處理器、256 MB 記憶體和80 GB硬碟,售價為美金599元。大部分用戶認為Mac mini僅配備256MB 記憶體,不足以執行OS X與其環境下的程式。

2006年9月
Mac Mini於2006年9月16日追加1.83GHz來取代原本1.66GHz的最高型號,CPU為Intel的Core Duo雙核心處理器

最新版的Mac mini於2012年10月23日推出,採用Intel Core i5及Intel Core i7處理器。

如上不同時期用不同CPU os X版本也不同(須注意是powerpc cpu 或 Intel cpu)
若有安裝光碟 只要按住一個C鍵(一直按著) 開機 放入光碟(一直按著C鍵) 就可由光碟開機
附件"Mac OS X 鍵盤快速鍵" Mac OS X 鍵盤快速鍵.rar (10.44 KB, 下載次數: 6)

dmg檔要燒 由MAC os x系統燒比較方便
個人建議不用DL燒(本人也燒壞了幾片) 用掛載到 usb碟 由usb安裝比較方便
若是早期PowerPC處理器 我不知能否由usb開機否 但1394應該可以
(iBook G4 與 PowerBook G4都不能usb開機)

而若無任何os x系統
可如本人<試用iATKOS_v7-10.5.7 及iATKOS_S3_version2-10.6.3
裝在技嘉(比較好裝)AMD雙核nVidia晶片的主板上(Intel雙核 也可以) os X 系統桌機
再去燒錄os X 10.4 DMG/toast檔(或回復10.5至第三分割區)>
下列網址有iATKOS安裝說明可參考
http://blog.yam.com/dorajim15/article/27058182

楼主:
ASUS A8J 筆電的變色龍四重開機(四各主要分割區)
XP, Win7, MAC 10.5.7, MAC10.6.3
如照片8(MAC都是 iATK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