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一般家用電扇維修實例

楼主(2013-07-27):
今天因為太陽工作太認真
以致於人們感受到太多熱情
紛紛來借用電扇
於是發現庫房尚有七八支故障電扇
即然發現了,就動手吧

我們先看一下下面的圖片
首先
如拆開發現線圈已變焦黃
那恭喜,你可以再次擁有新機一台
如無變色
則故障點大致如下
圈1處為軸心卡住,一般多為毛削等物,清一清再噴點WD40之類的即可
圈2處為溫度保險絲,額定130度,誤差+-5%應該沒問題,如量測不通即要更換
圈3為起動電容,如無電容表則用電表R檔*10K量測,若不會動則須更換

處理費用
正常來說2+3不會超過50元
工資無價

网友:
您跟三太子的興趣相投,可以組成電扇聯盟

网友:
小弟最近也遇到一台,不過不是壞電容,而是壞啟動線圈,還好線圈斷點還找得到,接起來也就好了@@

网友:
我最近是遇到一臺承軸卡死死的最後解決之道就是換科馬達

网友A:
請問一下大廈扇切到最高速時,會忽大忽小的,切到最小時會轉不動,但用手轉起來沒感覺馬達有被卡住,這樣有可能會是什麼問題呢?啟動電容用電容表量起來是正常的!

网友B:
如果遇到沒上電,轉起來很順,一上電之後,卡的死死的呢~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遇到沒上電,轉起來很順,一上電之後,卡的死死的呢~ ~"

軸承變型較有可能
請拆開拍幾張照片
並開一新帖
讓大家判斷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一下大廈扇切到最高速時,會忽大忽小的,切到最小時會轉不動,但用手轉起來沒感覺馬達有被卡住,這樣有 ...

這應該是有微電腦控制的那型吧
若是的話
我想是控制板故障了
你可以拆開拍幾張照片
並開一新帖
讓大家判斷一下

网友C:
除了前軸心可清潔外,後軸心也需清潔,因前後都有bearing,
另如轉動時聲音很大,可清潔圖2 左下方的轉動處(用針車油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遇到沒上電,轉起來很順,一上電之後,卡的死死的呢~ ~"

有可能是有線圈的線斷了.
一條一條找找.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應該是有微電腦控制的那型吧
若是的話
我想是控制板故障了

沒有微電腦控制的,是機械式開關那種!
好的,我再找一天拆開來!
先感謝您的回答唷!

网友(2013-09-11):
引用 网友C:
除了前軸心可清潔外,後軸心也需清潔,因前後都有bearing,
另如轉動時聲音很大,可清潔圖2 左下方的轉動處(用 ...

前後是銅套軸承喔~並不是一般的那種滾珠軸承
正常是拆開後要把整隻軸心拿出來清理乾淨後重新上油再放回去
但建議不要用針車油因為很快就又會卡死....最好是去機車行要那種沒有倒乾淨的乾淨機油
會比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沒有微電腦控制的,是機械式開關那種!
好的,我再找一天拆開來!
先感謝您的回答唷! ...

也有可能接觸不良或是銅片髒汙~不過還是必須拆開來看到後才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