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奇美CMV 946A P+I板DAC-19M005 BF 02A 無背光

楼主(2013-07-27):
好久沒發文了,最近花了一週的時間修好一台奇美CMV 946A ,P+I板是DAC-19M005 BF 02A
此次發文沒有甚麼技術性,是因為在修這一台時,參考了許多先進提供的維修文及參考資料才完成,在過程中發現有很多痞友也有遇到類似情況,是故整理了一下參考資料,希望有痞友再次遇到時,有分析方向,節省維修時間
維修中沒有拍照片,在參考的先進資料中都有很清楚的照片了(其實是沒把握修得好,覺得拍了也是浪費時間 ,希見諒)
維修過程:
tony6605大,跟你借張照片,先謝過
1. 開機,接訊號輸入綠燈常亮,背光不亮,拆機先把所有的電解電容換掉,依然無背光
2. 以正常高壓版測燈管正常
3. 測試5V、13.8V正常
4. 偷個小懶,從簡單一點的下手,測保險絲,果然F200斷了,其他沒斷,先測兩端對地電阻,圖片上端約3xx歐姆,圖片下端約數百K(抱歉實在是沒特別去記
5. 有阻值,應該沒問題,換上4A貼片保險絲,等著放煙火...,咦?沒煙火,怎麼綠燈變成一閃一閃,頭大了
6. 開始尋找、參考、研讀...版上各位先進的資料,.....,偷學tony6605大大的方法,拆下Q205、206,綠燈不閃了,高壓部分有問題,拆下Q201、203(2N7002)、204(MBT4401)、208(MBT4403),原廠的電路圖有畫錯:Q201誤植為NPN電晶體
7. 複習"如何判定MOSFET的好壞",測量後,確定只剩Q203是好的
8. 庫存報廢品找零件
9. 終於在重疊2片放大鏡的幫助下,找到零件,更換測試OK
參考資料:
1. [教學文獻] DAC-19M005 AF DAC19M005 BF 完整資料,http://bbs.pigoo.com/thread-41970-1-1.html
2. [維修手冊] 請問DAC-19M005上面的幾顆元件,http://bbs.pigoo.com/thread-41076-1-1.html
3.  [液晶螢幕] 優派 宏碁 奇美 DAC-19M005 BF P+I 液晶螢幕維修實例,http://bbs.pigoo.com/thread-35888-1-1.html
4. [液晶螢幕] 優派 DAC-19M005 AF P+I板 宏碁奇美液晶螢幕維修實例,http://bbs.pigoo.com/thread-35911-1-1.html
5. [液晶螢幕] ViewSonic VA1912,高壓故障 DAC-19M005 維修實例,http://bbs.pigoo.com/thread-24461-1-1.html
心得:
1. 雖然修完,但是還是有很多不明之處,繼續仔細研讀"參考資料中"
2. 辛苦努力會有代價的
3. 年紀大了,要服老(所以去配了一副200度的老花眼鏡)
4. 這篇不是我的技術,是板上各位先進的智慧
5. 老話一句:謝謝各位大大無私的分享n_062|

感動中n_071|

网友:
感謝john890438-1大的分享

网友A:
我也有一片19M008故障,換完電容後螢幕亮一下就不見,懶的查修去買一片12M030回來代用,亮沒幾分鐘又熄掉,懷疑燈管老化吃電兇,已經買燈管肥來準備汰換,可是看板上的大大都是P+ I板故障,現在也在懷疑是否該拆燈管,還是板子修一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片19M008故障,換完電容後螢幕亮一下就不見,懶的查修去買一片12M030回來代用,亮沒幾分鐘又熄掉,懷疑 ...

P+I板還是燈管問題先要分清,1. 我都準備一組(2隻)17吋燈管,分別試P+I的上、下點燈是否有問題;2. 準備一組高壓板,試點同一組的2隻燈管,然後再進行維修,
換燈管比修P+I板單純,可是怕弄斷燈管及弄髒背光模組及T-CON版的軟板剝離

网友:
引用 楼主:
P+I板還是燈管問題先要分清,1. 我都準備一組(2隻)17吋燈管,分別試P+I的上、下點燈是否有問題;2. 準備 ...

謝謝john大提醒,因為拆完HP W185面板後發現燈管是焊接上去的,結果忘了準備燈管測試器...........導致一直在猜是哪個壞掉,見笑,見笑----我也很怕弄斷燈管,可是拆完發現沒有想像中難,真是感謝板上的神人們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