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有大大在宜蘭有維修嗎?

楼主(2013-07-27):
我的顯示卡MSI-R5770 在使用中 無預警的關機 用內顯可以開機 所以是顯示卡壞掉

但是板子上似乎看不到異樣 小弟只會一般硬體組裝 檢測 換換電容

不知道版上有沒有大大可以維修呢?或是其他縣市也可以 只是需要郵寄

网友:
或許...
1.你把顯卡插槽清一清灰塵
2.主機板有問題
3.電源供應器沒力了

我想在這個版可能比較適合喔
http://bbs.pigoo.com/forum-193-1.html
付費徵求"人才"吧

題外話,徵求啟事←好像應該寫作"示"?

楼主:
我換上另一台的9600GT 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寄回MSI 說過保也缺料 所以又送回來了

网友A:
顯卡維修個人推荐 john_avatar  君,您可短消息詢問他個人接件意願。

楼主:
好的 謝謝您提供訊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顯卡維修個人推荐 john_avatar  君,您可短消息詢問他個人接件意願。

小弟下午"神遊"去了...回來看到這一篇.....
wooden大..太抬舉小弟了,小弟沒在開店,要是把人家的東西越"舞"越糟..那麻煩就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