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幫忙確認零件:集品 9542-ST T-CON 供電IC [棄修]

楼主(2013-07-27):
這張 T-CON 板是電視孤兒:集品9542-ST液晶電視
T-CON 型號:LC420WUD-SBM1
故障狀況:有聲無影無OSD,T-CON排線連接時,
保護電路啟動,背光不亮,拔掉T-CON排線背光就亮
初步判斷是T-CON板上的U11不良。

請幫忙確認這隻 L1117A 規格,何處可購得?
或是版上有那位大大手上有貨願意割售,
先謝謝回覆!

网友A:
輸入3.3V或1.8V輸出1.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輸入3.3V或1.8V輸出1.2V

謝謝您的解說,

從第三張圖元件上文字的第三行 A12來看,是1.2V嗎?

說實在古狗了老半天,實在查不到這隻的資料 .....XD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您的解說,

從第三張圖元件上文字的第三行 A12來看,是1.2V嗎?

幫你找到DATASHEET了
http://www.datasheetarchive.com/l1117%201.2-datasheet.html

网友C:
有可能是 LD1117ADT12TR
個人解讀
A--> advance current max 1A 相較於 LD1117DT  800ma , 12 --> 1.2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幫你找到DATASHEET了
http://www.datasheetarchive.com/l1117%201.2-datasheet.html

此篇有看過,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 LD1117ADT12TR
個人解讀
A--> advance current max 1A 相較於 LD1117DT  800ma , 12 --> 1.2V

謝謝您提供原廠的 datasheet ,
此顆元件封裝是 TO-252 (or DPAK) 電流應是大於 SOT-223 封裝

楼主:
謝謝幾位前輩的幫忙確認此元件,根據前輩提供的資料,
找到網拍上有提供 1.2V 的 Regulator  ,但大多是 SOT-223 封裝,相對耐流較小,
只找到一家有提供 TO-252 封裝規格的元件,AX1212ADA 1.2V
但是一標要50顆..........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幾位前輩的幫忙確認此元件,根據前輩提供的資料,
找到網拍上有提供 1.2V 的 Regulator  ,但大多是 SO ...

如確認是 " LD1117ADT12TR " 是 12v 轉1.2v
您這顆 "AX1212ADA 1.2V" , 是 3.3v 轉 1.2v ,可能不適用,
請確認您的輸入是多少電壓,再選擇正確的零件 !

楼主:
感謝前輩的熱心協助。

為了確認L1117A12能正常工作,遂將 T-CON 單獨上電測試,
結果驗証了 jackhiphop 和 su_fei 大大提出的寶貴見解,輸入3.3V輸出1.2V
因此判斷L1117A12正常工作,這麼一來問題點要往回找了,
AD板有正常供電至倍頻板,但是倍頻板無法正確地送出12V至T-CON.......

网友:
集品有倍頻版的百分之百都它壞=BGA IC NG或灌穿孔斷  我倉庫也躺好幾台!~~

都在等殺肉~~BGA IC 太貴..買來換不太划算~~等殺肉

這型是12V進入倍頻版~~  當倍頻版震盪啟動後才把12V再送到T-CON

你可以先確定倍頻版上的DC-DC迴路 看是否異常   如都正常  基本上IC掛了(BGA)

楼主:
現在可以確定的是,倍頻板無法正確地送出12V至 T-CON

楼主:
量測倍頻板上的 dc 供電看來是正常的,但卻無法送出12v至 t-con

最後在沒辦法的情形下,直接跳12v供電至 t-con,很無耐啊!沒畫面!

看來只有棄修一途了!.........xd

感謝前面幾位前輩的指導, 讓我學到了不少,怎耐功力不夠無法完修,
回頭只好向客戶好好解釋一番了。

网友:
感謝前面幾位前輩的指導, 讓我學到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