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nvidia gt220 mosfet型號請教

楼主(2013-07-27):
昨天電腦dvi接電視出現色偏(偏藍色),接另一台顯示器無訊號,今天把上面的820uf 2.5的電容重焊之後,D-SUB和DVI都沒有訊號輸出了 剛才量了一下有3顆MOSFET型號為(914 48 55NG)的SD腳短路了,找了好久都找不到這型的,請問各位大大可以替代它的有哪些? 3Q ^^
顯卡型號為: Asus nvidia gt220

网友:
"今天把上面的820uf 2.5的電容重焊之後"

---> ASUS 電容極性標示與一般不同 不知道是否 有注意到?

NTDˋ4855N

http://www.onsemi.cn/PowerSolutions/newsItem.do?article=1685

楼主:
感謝樓上兩位前輩,快來給它找找看,另外請教我測到SD兩腳會B就代表它壞了嗎(剛好都是同型號的3個,其它型號都不B)?我是在板子上測,還沒拆下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樓上兩位前輩,快來給它找找看,另外請教我測到SD兩腳會B就代表它壞了嗎(剛好都是同型號的3個,其它型號都 ...

還要看阻抗值才算。您照片中的電容已經焊錯方向了,需要再弄回來。華碩與其他家特別不同,白色代表正極。
因為您電容焊接極性錯誤,因此才造成PWM電路故障。

楼主:
感謝回應,我電容是照原來的方向沒變呀?mosfet剛才給它烘下來了,打X1檔,紅棒接D,黑棒接S,指針有移動,這樣是不是確定短路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回應,我電容是照原來的方向沒變呀?mosfet剛才給它烘下來了,打X1檔,紅棒接D,黑棒接S,指針有移動,這樣是 ...

喔喔!阿勒....我眼殘了........
電表有先做0歐姆校正嗎?要先做過再測量才準喲!
不過從照片這樣看,光X1檔都這麼低阻抗了,MOS應該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喔喔!阿勒....我眼殘了........
電表有先做0歐姆校正嗎?要先做過再測量才準喲!
不過從照片這 ...

有做過0校正,哈,希望撿到一個軟的,但我在拍賣裡找不到這顆呀(4855ng),對岸到是一大堆,請問我在台北哪裡能買到呢? 再次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做過0校正,哈,希望撿到一個軟的,但我在拍賣裡找不到這顆呀(4855ng),對岸到是一大堆,請問我在台北哪裡能 ...

查規格找代用品囉!其餘兩顆都沒壞喲?若沒壞,把上面那顆換下來下面,然後再去換上面的就好,因為考量特性能否運作同步問題,故須這麼做。

网友:
NPN都能代換吧
自己找找耐壓耐流質相同或是大於原本MOSFET的電料

楼主:
我怕3顆都壞了,等下給它拆下來測,謝謝各位前輩熱心指導

楼主:
不好意思,還不太會找代用品,我在別塊板子上看到長像差不多的,請問能直接換上去嗎?
(209 3170L)和(333 B340)

楼主:
以上兩個mos型號在onsemi.cn都找不到,它們上面都有印on,應該在它們官網找得到吧?還是太舊了找不到了?

网友B:
測量前  MOS 要先放電~ 應該不會3顆都全壞 ~沒那樣 倒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測量前  MOS 要先放電~ 應該不會3顆都全壞 ~沒那樣 倒楣的

有先用攝子碰GS兩支腳

楼主:
NTD4855N: Power MOSFET 25V 98A 4.3 mOhm Single N-Channel DPAK
NTUD3170NZ: Small Signal MOSFET 20V 280mA 1.5 Ohm Dual N-Channel SOT-963 with ESD Protection
找到一個最像3170L的都比4855小,應該沒希望了...

楼主:
我想還是請各位前輩推薦便宜又大碗的代用品好了,感恩哈...

楼主:
ok,收到,謝謝,給我一兩天等料到,希望最後能看到螢幕再亮起來n_156|

网友A:
第二個連結的那顆就行了,多買幾顆,反正便宜,沒用完之後也能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個連結的那顆就行了,多買幾顆,反正便宜,沒用完之後也能用到。

ok, 收到,感謝各位前輩的幫忙,其實丟掉再買一塊都行,但修好的爽度大於一切呀n_050|

楼主:
剛才拆了另外兩顆同型號的測出來都是一樣的阻抗(4855NG,測試sd腳在板上BB叫,拆下後不B但阻抗很低),這種型號的很容易壞嗎?有點懷疑我的測試方式是否正確(在6樓)?測試之前都有先將GS腳短路

楼主:
已經在露天拍下"FDD8896_NL",希望這次碰到軟的

网友:
現在有些元件內阻很小
必要實際的去買一台精密電表去測是否誤判會比較準

楼主:
請問DS腳位之間不是應該要阻抗無限大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喔喔!阿勒....我眼殘了........
電表有先做0歐姆校正嗎?要先做過再測量才準喲!
不過從照片這 ...

今天替代品到了,但量出來的ds間阻抗還是很低,焊上去還是會BB叫,請問我還有哪裡能檢查的嗎?

楼主:
剛才上電測了兩個手能夠碰得到的,FDD8896(取代原有的4855)-G:7.45V,D:1.53V,S:0V;
4863ND-D:11.45V;
其它的腳因為卡住要拆主機板才測得到,請教各位前輩上面兩個數據能判斷MOS好壞嗎? 3Q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剛才上電測了兩個手能夠碰得到的,FDD8896(取代原有的4855)-G:7.45V,D:1.53V,S:0V;
4863ND-D:11.45V;
其它 ...

寫的怪怪的,4863ND的S極也是1.53V囉?
那這樣GPU Vcore沒問題了。
就要查別的問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寫的怪怪的,4863ND的S極也是1.53V囉?
那這樣GPU Vcore沒問題了。
就要查別的問題了。 ...

感謝睛大回覆,因為被旁邊的卡到,手只碰得到D腳,等下來試試別的腳看看,3Q
順便請教我在量4855時紅色棒接D,黑色棒接S量出阻抗很小,但倒過來試阻抗值是無限大,這是否表示這顆排列方式是GSD?而不是GDS?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睛大回覆,因為被旁邊的卡到,手只碰得到D腳,等下來試試別的腳看看,3Q
順便請教我在量4855時紅色棒接D, ...

那是正常的啊!因為D-S間有一個寄生二極體,因此會有這樣的現象。
您看一下datasheet便可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正常的啊!因為D-S間有一個寄生二極體,因此會有這樣的現象。
您看一下datasheet便可明白了。

4863ND上電測出來了-G:2.56V,D:11.45V;S:1.54V,這樣是否正常呢?

楼主:
多po了一次,Sorry...

网友A:
引用 楼主:
4863ND上電測出來了-G:2.56V,D:11.45V;S:1.54V,這樣是否正常呢?

OK的!這沒錯。
現在還是無畫面嗎?如果是,那問題就比較大了,要花比較多一點時間去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OK的!這沒錯。
現在還是無畫面嗎?如果是,那問題就比較大了,要花比較多一點時間去查了。 ...

我是補焊完那顆820uf 2.5V電容才悲劇的,它會造成短路嗎?我有拆下來用X1檔量過,指針會向右再彈回到無限大,這電容需要上電試嗎?

楼主:
睛大不好意思再請教一下這個數值正常嗎?FDD8896(取代原有的4855)-G:7.45V,D:1.53V,S:0V

网友:
引用 楼主:
睛大不好意思再請教一下這個數值正常嗎?FDD8896(取代原有的4855)-G:7.45V,D:1.53V,S:0V ...

正常啊!問題現在還是一樣黑畫面嗎?
不該換個電容就這樣吧?除非真的很不幸,被靜電打到了,這就很麻煩。
觀察板子看看吧,看有哪些異常點。

网友:
拍一下 全張的 顯卡 正反面~
最好多張圖~比較好看.

楼主:
ok,請看圖:

楼主:
感謝回應,請看圖:

楼主:
請問kitty大,第一張圖74AHCT08D是量哪3點?

网友B:
0.94 應該那組為 GPU 的一組供電 沒那樣低的 `
74 先 看 14腳 電壓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0.94 應該那組為 GPU 的一組供電 沒那樣低的 `

有可能壞掉的是哪一個元件? 74AHCT08D供電馬上補上...

网友:
正常 來說  GPU 的 電壓 有的會吃記憶體 共用 1.5V 那組 應該是記憶體供電
但是你一組0.94 明顯的 偏低~ 大致都是1.2以上..可能是 這組 電壓的線路有異常..
如果 MOS 跟 驅動的 IC 沒事的  也需要 測量 GPU 的 地址線.. 打所有 看看對地質 有沒有異常
每組都要一樣..

楼主:
74AHCT08D量出第14腳5.11V,這樣算正常嗎? 3Q
剛才不接d-sub線時螢幕會亮起來,只要一接上螢幕就沒訊號輸入

楼主:
0.94那顆元件名稱? 它應該不容易壞吧?3Q

网友C:
量到0.94V的那個零件叫"電感"...它壞掉的機率不大, 但也不是完全不會壞~~~
GPU供電只有0.94V,供電不足,當然GPU就動不起來,也看不到顯示畫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量到0.94V的那個零件叫"電感"...它壞掉的機率不大, 但也不是完全不會壞~~~
GPU供電只有0.94V,供電不足,當然 ...

感謝回應,那顆大電感用電表量會B,請問是不是它後背面那些小電容有問題? 它背面有4個小電容也都會B
還有正面那兩顆820uf 16V的電容解焊下來量正常,但裝上去又會B,這樣能判斷它在板子上有短路嗎? 不好意思,新手駕駛請多包涵n_065|

网友:
電感有兩隻pin腳~~~
就像一座橋一樣...連接兩端點,一邊是mos,另一邊是GPU~~~
電感本身無電阻,為一條銅導線繞製而成....有短路的那端跟無短路的那端靠著電感連結在一起..
不管你量哪裡...都會"B~~"

网友A:
我記得後期來的GPU,工作電壓已經低於1V了,所以只要判定那三顆MOS的G極電壓是否正常,便可判定GPU基本上沒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記得後期來的GPU,工作電壓已經低於1V了,所以只要判定那三顆MOS的G極電壓是否正常,便可判定GPU基本上沒 ...

請問睛大是哪3顆,能幫我圈一下嗎?是3支腳都要上電量嗎?我現在好烏滋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睛大是哪3顆,能幫我圈一下嗎?是3支腳都要上電量嗎?我現在好烏滋呀... ...

量測黃圈圈起來的部分,下面那兩隻,只要量一隻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測黃圈圈起來的部分,下面那兩隻,只要量一隻即可。

量出來了,請看圖,上面那個值是不是怪怪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量出來了,請看圖,上面那個值是不是怪怪的?

數值有點怪異,high side的G極電壓那麼低,但根據duty cycle的關係,暫且先放過它,再檢查另一組做對照。

另外,原先量的那三個點,可先查是否連到背面那顆uP6161的14、11這兩隻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數值有點怪異,high side的G極電壓那麼低,但根據duty cycle的關係,暫且先放過它,再檢查另一組做對照。 ...

請看圖,後面up6161--11腳0v; 14腳一開始從-0.17v到-0.34v反覆跳,後來變0V

楼主:
sorry,有點誤會: 原先量的那三個點,可先查是否連到背面那顆uP6161的14、11這兩隻腳???
>>沒有連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sorry,有點誤會: 原先量的那三個點,可先查是否連到背面那顆uP6161的14、11這兩隻腳???
>>沒有連到 ...

那麼那兩個黃圈的電壓?沒出來?而且是連到up6161的14、11?
可是記憶體供電有電壓啊?怎麼MOS G極無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麼那兩個黃圈的電壓?沒出來?而且是連到up6161的14、11?
可是記憶體供電有電壓啊?怎麼MOS G極無電壓 ...

左邊黃圈連到14腳,右邊的都沒連到...

网友:
可以把所有 MOS 的 GDS 都標電壓一下..這樣比較好比對

楼主:
先請教各位前輩MOSFET的DS腳位解焊下來之後,量它們之間的阻抗不是應該無限大嗎?為何我量出來的阻抗很低都是良品呢? 我有點搞暈了

网友:
爬一下文.........

ARTEK大提供:
超好用的MOSFET測量法

以及WISH老大:
MOSFET規特性辨識教學

网友D:
GT220 GPU額定是1V
所以量到0.94V是正常工作範圍
DDR3的話1.8V~2.0V都是正常輸出電壓
但是你說剛開始偏藍還有輸出畫面
憶體如果沒工作可能是雜點大花屏

可能所有MOS或者是電容都沒問題

DVI DSUB都沒訊號的話
我在猜是那顆74HCT08D邏輯IC有問題

楼主:
1. 一開始d-sub和dvi都沒問題
2. 後來d-sub沒問題,dvi接液晶電視出現偏藍現象,dvi接一般電腦螢幕無輸出
3. 重新焊了一下820u的電容後d-sub和dvi都沒畫面了

网友:
沒有想過是濾波電容不良,固態也是會死的,只是機率很少
看手邊有沒有一般電解電容代用品上了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GT220 GPU額定是1V
所以量到0.94V是正常工作範圍
DDR3的話1.8V~2.0V都是正常輸出電壓

74HCT08D除了測第14腳之外,還有沒有其它方式來証明它有問題?

楼主:
剛才爬了一下文看到32顆金手指上電容缺一不可,檢查了一下我的怎麼缺4顆呢?找不到那麼小的隨便塞了4顆從電視主機板上面拔下來的,size大了一點還是硬給它烘上去了...插回去一開機...本來正常要馬上點亮螢幕了,但這次等了很久大概40多秒才點亮,但最後還是開起來了,肯定是哪還有問題...(ps:d-sub正常顯示,DVI還是回到老問題偏藍色)
請問各位大大,為何原廠會少4顆電容呢? 我烘下去比較大顆的會不會有不良影响? 再次感謝各位有空進來坐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剛才爬了一下文看到32顆金手指上電容缺一不可,檢查了一下我的怎麼缺4顆呢?找不到那麼小的隨便塞了4顆從電視 ...

16對貼片電容的補或換..還是拆廢顯卡相同的位置比較保險,至少size大小不會差很多~~

從你po文一路看下來...我總覺得這片顯卡應該壞得沒那麼嚴重~~一開始還沒確定哪裡的問題,就看你拆
這顆mos,拆那個mos...看到這#66文...有些愣住了....
也許你拆下來的那幾顆mos.....可能沒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16對貼片電容的補或換..還是拆廢顯卡相同的位置比較保險,至少size大小不會差很多~~

從你po文一路看下來. ...

對呀,我又把原廠的mos全部都烘回去  原來拆廢顯卡上的16對貼片電容也要相同的位置啊,這下不知去哪裡生了?另外請教我隨便湊上去的4顆會影响開機速度嗎?

网友C:
不一定要相同位置...16對共32顆,找大小一樣的拆就行了...
那你補上去的那四個....是哪裡找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一定要相同位置...16對共32顆,找大小一樣的拆就行了...
那你補上去的那四個....是哪裡找來的!? ...

我是電視主機板上挖下來的,大顆了一點,不行這樣搞對不對?

网友D:
結果原來是撞件搞的大烏龍
大家都被這220給卡住了www

楼主:
引用 网友D:
結果原來是撞件搞的大烏龍
大家都被這220給卡住了www

現在開機等螢幕亮藍燈要40幾秒是不是改成小顆的電容就會正常呢?

网友:
不知道還有哪裡有掉件!?先把顯卡的正面與背面都仔細觀察看看吧...太小的話,用放大鏡吧!

网友E:
容值 0.1μ ?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容值 0.1μ ?

我沒有電容表耶,看起來比芝麻還小...我確定我沒撞過它,搞不懂原廠為何要拿掉? 本來用的也都好好的
這種超小型電容在露天拍賣要打什麼關鍵字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沒有電容表耶,看起來比芝麻還小...我確定我沒撞過它,搞不懂原廠為何要拿掉? 本來用的也都好好的  ...

SMD 陶瓷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SMD 陶瓷電容

請問要買哪一種規格的?

网友:
pci-e的介面一定要有這32顆小豆豆,廠商不可能沒焊上去或漏掉.........另外你看一下主機板pci-e插槽旁邊
一定也有16對,32顆這樣大小的smd電容~~~
沒買過這麼小的電容,拍賣的賣家也不可能只賣你幾個,應該是你買一大堆,賣家才會賣你,要找零件,不如去
拍一片故障的pci-e顯卡還比較快~~~

网友:
0.1μF 的smd電容應該不難找才對
大部份的板子都有,大小只要你能焊上去就好

楼主:
好的,等下找同樣大小的烘上去看開機會不會變快?dvi偏藍會不會修好?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協助,人間處處有溫情,痞酷尤其特別多...小弟實在找不到那種小電容了,只好去y拍買了一塊一樣的顯卡直接換上,然後弱弱的說一聲: 完修
這幾天也敗了一台示波器了,準備和它長期抗戰下去了,請各位大大繼續支持小弟diy的勇氣...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協助,人間處處有溫情,痞酷尤其特別多...小弟實在找不到那種小電容了,只好去y拍買了一塊一樣 ...

恭喜完修

以後可以找 電子材料店 都有賣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0402+0.1uf&t=0

訊號用 找X7R 的 比較好 若能找到NPO的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恭喜完修

好的,謝謝,過幾天一定把它搞定...

网友:
先上機看看顯卡給gpu跟ram的電源有沒有出來吧~沒出來再來看是哪裡有問題,mos有短路一般開機會跳保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