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YOSON G303A 兩塊拆肉後級版子 回魂實例

楼主(2013-07-27):
YOSON G303A 兩塊拆肉後級版子
原本看上版子上的各四顆ERO電容(印上W. GERM 西德的吧?!)
及各三顆WIMA電容 及幾顆電晶體 準備拆肉用
後來仔細看看板子上兩端印有IN/G和SP/OUT/GND
且所用皆為精密電阻(各除一顆100歐姆外 如照片1紅框)
而電晶體查Datasheets都可作audio用途

拿去問了朋友確認為後級擴大器用的版子
只是還需裝上四顆電晶體(石子 如照片2 黃框所示)
每片版子各需n型BCE兩顆 p型BCE兩顆(E各有兩個)
且版子後面中間各需另一顆npn 120V的電晶體(如照片2 約紅框處 版子後面忘了拍)
朋友也說這兩塊後級版子還不錯

既然如此 就先給他裝上石子 測試看看(如照片3)
1.YOSON G303A後級版 SP out暫時用夾子夾住喇叭線
2.橋氏整流加兩顆63V 10000u的電容
3.一顆2SC3423 兩顆2N6254 兩顆2N6247
4.環型變壓器有兩組輸入 三組輸出(如照片3)
5.AC插頭開關
接上音訊(audio in)及喇叭 聲音還不錯

接著找一台空的電腦機殼開始組裝(如照片)
手上只有四顆2N6254 兩顆2N6247缺兩顆(鐵石子)2N6247
剛好有一台燒了兩顆電晶體 爆很多電容的日製汽車音響
有四顆電晶體塑膠石子(如照片4 紅框內) 及兩顆n型2SC3423
兩顆n型2SC4387 兩顆p型2SA1672 (兩顆n型2SC3423各給一塊板子用)
拆肉裝到另一塊YOSON G303A(如照片5)
裝上7812提供12V電壓給四顆電腦機殼風扇用
裝上7805提供5V電壓給LED電源指示燈用
與上述兩顆63V 10000u電容並聯另兩顆PIONEER 12000uf/63V金字電容(如照片6)
完成圖(如照片7)電腦機殼前面板未裝以利通風散熱
試聽聲音還不錯 聽久耳朵也不會不舒服
目前給家中一老 娛樂唱KTV服役工作中

网友:
環形變壓器接AC24V 0 24V?
這樣放大器僅能推到50W左右
每聲道一對晶體就夠了

网友A:
如果我來裝,我不太會將大的濾波電容離開變壓器那麼遠,然後音訊輸入的端子會遠離變壓器與電源供應器。線也可能靠邊整一下。

楼主:
<環形變壓器接AC24V 0 24V?
這樣放大器僅能推到50W左右
每聲道一對晶體就夠了> 謝謝指導! 受用了
手上沒有大一點的變壓器 就將究著用
板子輸入電壓標示是+65V 0 -65V
目前整流後輸入電壓約只有+32V 0 -32V

原本環形變壓器要塞在PIONEER電容的位置 即裝硬碟處
差一點點塞不進 不想破壞原機殼機械結構
就只好鎖在目前的位置

PIONEER電容應該不能包起來 要下手拆裝了

楼主:
PIONEER 63V/12000uf電容拆掉外包 (照片8)
貼上絕緣膠布
底下墊一塊海綿(照片9)

网友:
大大用電腦機殼當擴大機的機殼... 厲害! 以前看到有人用電腦的電源供應器外殼改裝成後級擴大機...

网友B:
這兩塊後級板原本設計應該可以輸出8歐姆200瓦左右的功率
不過板大降低工作電壓,雖然說輸出功率降低
但對電子零件來說,是一件好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兩塊後級板原本設計應該可以輸出8歐姆200瓦左右的功率
不過板大降低工作電壓,雖然說輸出功率降低
但對電 ...

這兩塊板子應該有些歲月了
也只是照其上面標示n/p BCE(兩個E) 和朋友告知須再加一顆>120V npn電晶體
就給它裝上試試 沒想到聲音還可以 對輸出功率也很想了解 謝謝釋疑!
功率降低對有些歲月的這兩塊板子 應該可以再撐不少歲月
只是朋友有建議換掉上面所有的小電容比較好 有可能已老化了

原本想用DVD播放機的機殼來裝
大多太小裝不下 有的機子還好的捨不得拆
也想到用鐵的餅乾盒加工 可能會太軟也很多工
剛好有這台(缺特殊規格的電源供應器)空的電腦機殼
就拿來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兩塊板子應該有些歲月了
也只是照其上面標示n/p BCE(兩個E) 和朋友告知須再加一顆>120V npn電晶體
就 ...

可以正常運作的話,應該就不用擔心了
電容壽命可以長達10年

機殼太小對通風不好,所以目前的機殼比較適合

网友C:
哇!這G303哪弄來的?起碼停產超過15年有了。記得7-8前問過老李,早就連PCB都沒剩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哇!這G303哪弄來的?起碼停產超過15年有了。記得7-8前問過老李,早就連PCB都沒剩下。 ...

是在做拆肉的朋友處看到 便拿來也準備再拆肉用

請問是台北知名佑x出品的嗎?
當年品質,價位如何?
網上都找不到此型號及出廠商

网友:
印象中, 這是佑昇早年的產品, 早在PH-113之前. 主打大功率吧...音響技術雜誌內頁有過廣告. 還有的話, 我也想買一套...很多早年晶體機常用的晶體都還留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來裝,我不太會將大的濾波電容離開變壓器那麼遠,然後音訊輸入的端子會遠離變壓器與電源供應器。線也 ...

看了很多佑昇PH-113 DIY的例子  真的都裝的很簡潔漂亮
目前也只用一些電腦的電源線剪來用 並沒有很講究線材用料
現在此機已在工作中 有入手好的線再找機會時間來將線整一整

"印象中, 這是佑昇早年的產品, 早在PH-113之前. 主打大功率吧...音響技術雜誌內頁有過廣告. 還有的話, 我也想買一套...很多早年晶體機常用的晶體都還留著."
因為是拆肉來的 只看到入手兩片 chance chance
當時也沒注意到其他零件 不然也不用裝的2266
散熱片也不夠大 還需用四顆電腦機殼風扇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