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vx2筆電螢幕不亮

楼主(2013-07-27):
面板有影像很暗.以為高壓板故障,換到a8筆電又可以點亮,測試高壓板on/off電壓1.7v,  asus  vx2就是不亮問題出在哪?燈管也換過沒用請大大们解惑一下..

网友:
只說到 on/off 電壓 高壓版 vin 電壓有嗎?

是否是面板 掀起關閉(sw) 或是 磁簧開關 問題 .

网友:
請問高壓板主電源有過來嗎.約5-12v

楼主:
vin19v接地都有,on/off有1.7v,面板 掀起關閉(sw) 或是 磁簧開關 沒注意到明天檢查再做報告

网友:
on/off電壓1.7v 感覺不太正常
通常是3.3v

网友:
主機板IO輸出故障

楼主:
主機板IO輸出故障,往主板哪兒方向查.

网友:
熱鍵驅動有安裝嗎???

楼主:
今早仔細看一下板子發現cpu旁的八腳管理ic不見了研判一顆編號4932令一顆不知道

网友:
機子不是第一手維修嗎?或是二修機,這樣掉件就需先補齊才能往下查了~
vx2,高階機種耶

楼主:
這裡ic都兩顆一對,橘色上面這顆編號是4932,旁邊那顆有哪位大大知道請指導指導.

楼主:
是二修機4392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