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OSHIBA PSA10L-3V1JDP按F1無法進入設定

楼主(2013-07-28):
TOSHIBA PSA10L-3V1JDP按F1無法進入設定
開機出現畫面
***RTC battery is low or CMOS checksum is inconsistent***
      Press  F1 key to set Date/Time
但是按F1都無法進入setup
請先進們指教
THX
補充:
開機按F2會出現這個畫面
已換新電池
CMOS清除
為了換電池整台拆完重新組裝回去
仍然卡在
Press F1 key to set Date/Time
再補充:
在網頁找到一個文章  有相同的故障  謹供參考

网友:
會不會是F1鍵故障?

先換RTC電池吧!

网友A:
先換 電池 後還是無法進入 , 用外插 usb 鍵盤 試試吧!

楼主:
換電池中
換電池竟然要整台拆掉  實在不經濟不衛生
電池是10mm兩個串聯 1.5V x 2
買不到 改用 10mm 3.0V x 2 並聯
整張沒標誌CMOS
最後在底殼上找到RESET小窗
才把CMOS清除掉
換電池好像大翻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換 電池 後還是無法進入 , 用外插 usb 鍵盤 試試吧!

換完新電池
重新組裝回去
量電池電壓有3.3V
CMOS清除
開機出來相同畫面
重開機按F2
出現開機選項畫面
1. 3個CD
2. 1個CD
3. 磁碟
4. 網線
5. USB
分別選2及5  並將XP安裝片啟動
仍然出現原來的
Press F1 ket to set Date/Time...
THX

网友:
有些機型必須正確的完成設定並且存檔.才能正常開機.請再進入bios一次.看時間日期是否又跑掉

网友:
設定完是否沒儲存才再出現這訊息..設定完後按 F10 鍵儲存.

楼主:
跟本還沒有進入設定
開機按F2只是出現5個LOGO選項
不管選那一個都一樣
選完按不按F12也都一樣
都會出現
RTC Battery is low or CMOS checksum is inconsistent
Press F1 key to set Date/Time
Thx

网友A:
因你根本沒有進到 coms 設定內

開機後~先按ESC~
再按F1~
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你根本沒有進到 coms 設定內

開機後~先按ESC~

用外接USB keyboard
已經能夠進入BIOS SETUP
正在RE SETUP XP.....
Th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