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求助]快譯通md6800泡水螢幕沒畫面....

楼主(2013-07-28):
話說某台翻譯機不小心泡水了n_033| ,趕緊拿到防潮箱除水汽;隔了兩天後拿出來,發現開機沒畫面,但確實有開機;按觸控有螢幕聲音,鍵盤輸入發音也確實有聲音發出,但就是沒螢幕顯示n_028| ;翻譯機實際狀況,需將聲音調大聽聲音,現在在充電,先po問題求助方向,後續在po拆機圖片,thank~~~

网友A:
是清水還是汙水? 最好確認裡面的板子跟零件都乾了,才充電,不然充完一樣開不起來(晶振那邊的電路掛了就再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清水還是汙水? 最好確認裡面的板子跟零件都乾了,才充電,不然充完一樣開不起來(晶振那邊的電路掛了就再 ...

是清水...可以開機,觸控有反應,查詢單字,發音都沒問題;但就是沒畫面顯示....

楼主:
圖片拍上來了~~
圖片4中的排線目測有焦黑,不知是否這原因?如是的話是否代表沒救了~~
圖片6的背蓋螢幕不知是否要拆下來檢測?

楼主:
有人知道此種排線的名稱嗎?

网友: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 ... 2.1.108.ICqAU8sIdBg
軟排線
擦一擦把焦掉的地方擦掉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