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 IBM 桌上電腦升級問題?

楼主(2013-07-28):
CPU-規格

CPU-規格

主機板

主機板

以上是我的電腦規格, 想只耍升級CPU就可以, 請大家看一下最高可升級到多少的 CPU 等級,及要多少錢. 那裡買比較便宜.

网友A:
多少錢?~~不知道~~~915G晶片組的規格落後升級處理器不合成本

网友B:
機率不大,915晶片好像只支援775系列 3XX~6XX (3位數的CPU),
8XX~9XX的Pentium D就已經不支援了
EXXXX (4位數的CPU)就別想了

网友C:
升級空間不大..目前你這 CPU < P4 530 > 也是只有單核心

只是讓你在系統內看到好像是雙核心也就是所謂(虛擬雙核)

建議要想升級就該換電腦了..

网友:
買個現在幾千的電腦------------快這很多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機率不大,915晶片好像只支援775系列 3XX~6XX (3位數的CPU),
8XX~9XX的Pentium D就已經不支援了
EXXXX (4位 ...

是哦 !........ 真是殘念! 殘念!  呢! 看頂多可捩到3.4MHz 的 CPU 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錢?~~不知道~~~915G晶片組的規格落後升級處理器不合成本

我的想法時機壞壞的, 能夠以最少成本,  升級是最好啦 !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哦 !........ 真是殘念! 殘念!  呢! 看頂多可捩到3.4MHz 的 CPU 吧 ?

依這台的規格增加效能的改裝,看來只能換SSD來加速、增加記憶體到3G,再來就沒啥可以動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升級空間不大..目前你這 CPU < P4 530 > 也是只有單核心

只是讓你在系統內看到好像是雙核心也就是所謂( ...

好 ! 等我這台電腦壞一定要把他換新的,

                  其實這台電腦是在網路上買的中古貨,

                                                三年前吧! 只有3000千大洋而已.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 ! 等我這台電腦壞一定要把他換新的,

                  其實這台電腦是在網路上買的中古貨,

您還是換新機好了...真的要升級這台不划算....
如果可以,您這台800元小弟跟您收下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還是換新機好了...真的要升級這台不划算....
如果可以,您這台800元小弟跟您收下來吧... ...

我想時機壞壞的, 謝了 ! 能省 就省

网友:
投資報酬率太低~~~比方說你花800買顆二手處理器
可能1600就能買顆現役比較入門的AMD處理器,效能
將比二手的好很多....

915G晶片組太早太早了,你買的規格很舊<所以才3000>
,升級它不如花1萬買台新的....

网友E:
就算是965的主機板還是不建議升級,原因不符合成本,都是用到壽命結束吧,DDR2目前容量上來看售價也比DDR3要高,CPU CORE 2 DUO好一點的CPU售價也不低,而且只剩二手,DDR記憶體也都只能拍賣去買才會有便宜的。
簡單來看目前1155腳位的主機板加CPU,低階的來看很便宜,和P4比速度絕對大幅提升,而且INTEL內顯有強化過對目前大多線上遊戲而言,夠用了,雖然還不及AMD的內顯。
舉個例子
如果沒有SATA3和USB3的需求,某屋的這張主機板
精英 H61H2-MV/M-ATX/1A1D/Giga Lan
Intel 第三代Celeron G1620雙核 2.7GHZ/55W/2M快取
創見㊣ DDR3 4G-1600單支
這三樣加起來也不過是3469,最近記憶體有漲,不然應該可以更低。
最近才幫朋友弄一台這種便宜的,算還不錯。
說到升級不如換這幾樣真正提升,會比較好,只是給個建議。

网友:
老哥~~給你個建議,用800塊賣卡爾大,再用賣的錢買這賣家~~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7292669490
這樣花點小錢買記憶體,500元以內無痛昇級~~~

网友:
樓上說的雖然我不是很建議用那塊板子,他是AMD的低階板,感覺上他傳輸資料速度是有點慢,雖然不常搬移資料的話速度是還可以,但確實以最低價去升級了,原因就是那塊板子我有一張幾乎一樣的,後面型號差一點,同牌子同晶片的,簡單說他的缺點,南僑溫度會比較高,你要裝個風扇上去。

再來是他有SATA II插槽,但是只有兩個,記憶體也最多只能插兩隻,還有這張板子也不支援目前SEAGATE的2TB硬碟,當時再試時也順便試了這張看能否找到,結果是不能,AM2 4800+這個雙核CPU速度大約INTEL E2160-E2180的速度,默認沒超頻的話,性能大約是那附近。

是比P4快多了,但和新的低階CPU還有不小的差距,速度不在意和容量不會使用太大的硬碟就無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算是965的主機板還是不建議升級,原因不符合成本,都是用到壽命結束吧,DDR2目前容量上來看售價也比DDR3 ...

大大 !   說之有理, 我的想法集各方之所見, 能夠最便宜就升級是最好, 我這台目前己改成SATA1的硬碟,
  所以免強用,記憶體是2G的.
[ 精英 H61H2-MV/M-ATX/1A1D/Giga Lan
Intel 第三代Celeron G1620雙核 2.7GHZ/55W/2M快取
創見㊣ DDR3 4G-1600單支 ]
PS  :你這張只有  2.7GHZ 的CPU ,會比我的快多少 ?

网友:
不是升級總金額較低就是划算,如前面幾位大大說的,再多花一點錢買好一點的板子+CPU+RAM才有值得的C/P值。尤其2G的記憶體實在跑不太動,隨便就用完了。DDR3的記憶體划算多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大 !   說之有理, 我的想法集各方之所見, 能夠最便宜就升級是最好, 我這台目前己改成SATA1的硬碟,
  所 ...

不是只單看頻率決定速度,基本上可看成CORE 2 DUO的2.7GHZ的速度,和P4比快很多要形容P4大約要超

頻到5GHZ以上效能才能相比,低階就G1610(沒賣)、G1620、G2020(沒賣)、G2030、G2120(這顆以上支援

DDR3 1600)、G2130,再來就I3,以金錢上衡量買低階的就可以,他們架構和I3相同,主要差異是取少1MB

和HT技術,內顯I3會強那麼一點,G2020以上就3MB快取,G2120以上就和I3基本上差異很小了,你看他們的

評論測試,速度上差異都不是很大,因此INTEL的不是挑G1620就是G2120(原因DDR3 1600支援)

這顆開始其他都1333,沒支援是降頻跑,記憶體速度大約只差5啪,因為都不能超外頻,價格因素通常跳過I3

,金錢足夠就直接I5,我自己是覺得G系列就夠用了。

G 系列就雙核

I3 雙核4執行緒

I5 四核

I7 四核8執行緒

G系列最低階的賽揚和最高階的奔騰速度差異並不大,但價格差了不少,如果速度上不是那麼計較挑最低的那顆就可以了

,你可以參考他們的效能文章簡介來做比較會更清楚,GOOGLE一下就有效能文章簡介的資料了。

補充:內顯要強要選AMD的CPU,可是AMD的單核處理能力遠比INTEL的差,所以看實際使用狀況去挑,前面沒說AMD是

因為大多程式尤其舊程式,單核處理能力會比多核心重要,當然未來程式應該會往多核心利用出發,不過就目前要發揮

CPU百分之百的速度我大多數都還是選用INTEL的雙核,比較不會浪費他的處理能力。

AMD和INTEL各有所好,也沒所謂的不好,相比就AMD CPU本身價格較低,INTEL CPU中高階本身價格較高,因此需要

核心多的大多選AMD的,要單核最高效能就選INTEL的。

网友F:
容我插一下意見
1.記憶體不夠, 所以慢
2.硬碟若用 ide 也會慢
3.系統久了也會慢
4.cpu散熱不良也會慢
5.中毒也會慢

p4 3.0g 已經很好用了, 只升級cpu並不能改善你的效能, 要先找出來慢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只單看頻率決定速度,基本上可看成CORE 2 DUO的2.7GHZ的速度,和P4比快很多要形容P4大約要超

頻到5G ...

大大 ! 感謝你一番解釋, 我會慎重考量的, 其實我這台電腦只主機,買3000大洋而已,當時40G硬碟2顆,512MB記憶體,內顥示卡,300MHZ的CPU,.

現在改造成1TG[STAT]硬碟,2G記憶體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容我插一下意見
1.記憶體不夠, 所以慢
2.硬碟若用 ide 也會慢

其實我這台還好 啦!  並不是慢的問題, 看有沒辨法加快而,聽聽各方意見而已 啦!

网友G:
版主的硬體建議不要動了
就算加大記憶體,裝上SSD也快不了
晶片組效能不高,換了也沒用

建議將日常用途說出來,再請各為痞友建議也不遲

楼主:
引用 网友G:
版主的硬體建議不要動了
就算加大記憶體,裝上SSD也快不了
晶片組效能不高,換了也沒用

這個我了解, 謝謝您的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