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USB充電變壓器維修經驗分享

楼主(2013-07-28):
今天寶貝女兒對我說:『拔拔~,我有一個手機充電器壞了,能修嗎?』,接過她拿在手裡的變壓器,我問她:『這多少錢買的?』,『200塊錢。』她答。
寶貝女兒平時省吃儉用,200塊錢若這樣報銷了,她及作爹的我都會很心疼的。
來吧!讓拔拔看看,它有機會修好的^^!
各位朋友若遇到USB充電變壓器故障,不要馬上丟棄它,
試著參考本文的檢修過程,或許可以省下一筆購買新品的費用^^

1.這顆是寶貝女兒的USB充電變壓器,士電科技出品,臺灣製造的喔~!

2.拆開變壓器外殼,怎麼拆?
   用線鋸鋸開一條縫,插入一字螺絲刀,轉一下就開殼了,很輕鬆!
   這顆變壓器用10Ω電阻作市電110V輸入保險絲,經測量,過了電阻後無電壓,
   拆下電阻測量,阻值無限大,就是這顆電阻掛了,阻斷電源輸入,造成不來電。

3.翻翻壓箱寶,找到一顆250V 2A的保險絲換上。

4.將換過保險絲的變壓器插入市電插座,藍燈亮起,來電了。
   請別急著組裝起來,要先測量輸出電壓是否為5V,不然接上手機就糗大了。
   經測量輸出電壓為5.18V正常,沒拍照,因為拿著錶筆又要拍照,真的粉難^^!

5.將變壓器組裝,用透明膠帶將外殼纏繞固定,上插座,來電、充電正常,完工^^
   寶貝女兒高興,作爹的我也開心^^

本次維修『USB充電變壓器』費用總計:
250V 2A 保險絲 × 1顆,3塊錢;
我的工錢無價。

謝謝觀賞!

网友:
恭喜完修n_116|

電阻會開路 可能有隱情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感謝分享!保險絲選用0.25A較宜,否則下次燒PWM及400V電容
士電科技商標,OEM是祥業,PWA上EMI、EMC省很大~

网友:
這超小功率低價不會有EMI

网友A:
>USB充電變壓器故障

  充電變壓器故障,變壓器故障卻換電阻?

W = 250V x 2A = 500W, 5V充電器有500W?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充電變壓器故障

  充電變壓器故障,變壓器故障卻換電阻?

變壓器沒故障事裡面的零件壞了而已~
2A則是他所換上去的保險絲規格~
2A是太大了應該如爆米花大所言用250mA的保險絲即可
因為原設計輸入是110V*0.04A=4.4W而已

网友:
恭禧完修,那個2A真的大了點,過載就危險了

网友:
只是在輸入端用棵1W的電阻,在想主要的目地應該不是為了當保險絲功能的,
輸出有標示是5V0.5A,那麼應該是在輸出2.5W為主,
這棵1W的電阻會不會有其他的想法
畢竟1W的電阻要斷路,除了製品本身不良外,就是電流過大
保險一點換回相同電阻再加棵保險絲會不會比較安全些,

网友:
2A.......2A也太大...

网友:
三秒膠點幾個點固定應該比膠布好用.

网友:
好的學起來
不理想的丟垃圾桶
人就是這麼成長的

网友:
每次只要我修好東西,我女兒就會說"爸比你好利害""爸比你好像萬能阿曼"

网友:
當初也是看到士林電機代理,基於電機控制的印象就雄雄270-給它花下去,沒想到裡頭省這麼大
還是popcorn大利害一眼看出是誰OEM

网友:
> 當時手邊只有這一顆2A保險絲,所以就湊合著用囉~,待去電子街再買一顆換掉^^

哈哈,這個許多人應該都有可能會遇到,因陋就簡,先能用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