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鍋寶-果汁機 JF-1602 一啟動 轉沒多久 就有燒焦味

楼主(2013-07-29):
IMG_0010 (中型).JPG IMG_0011 (中型).JPG IMG_0014 (中型).JPG IMG_0013 (中型).JPG IMG_0015 (中型).JPG IMG_0008 (中型).JPG IMG_0007 (中型).JPG IMG_0005 (中型).JPG IMG_0003 (中型).JPG

燒焦2顆電阻 直接接碳棒...

燒焦2顆電阻 直接接碳棒...

請問一下  那燒焦2個電阻   的規格是多少呢.....
有人知道 提供資訊給我嗎

网友:
那兩個是碳刷

网友:
先量一下線圈有無短路--------------------有就報廢
另外那兩個黑掉是線圈防干擾用--------------可以直接短路測試---如機器都正確再買來換

楼主:
我確定線圈沒有短路
只是黑掉的線圈(防干擾)   這該如何購買
有圖片 或是規格表嗎

网友:
黑掉的東西是 扼流圈
他是電感的一種
可以省略

网友:
我覺得裡面的用線大有問題,裡面是否有張溫度保險絲的照片,
我看那線外皮都燒焦了吧!

楼主:
沒錯  我單純移除扼流圈   送電  還是會轉  沒多久  就過熱  還有小小冒煙........暈倒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錯  我單純移除扼流圈   送電  還是會轉  沒多久  就過熱  還有小小冒煙........暈倒

你是讓它裸馬達轉還是組裝回去送電?
裸奔可能會因為散熱不良而溫度上升

楼主:
裝回去 測試的.....

网友:
漆包線必須是金薛薛才是健康,您這台線圈已經呈紫色,不太妙
長方形那顆應該是75度C溫度開關,緊貼在線圈上運作,線圈應該不會變黑

如果排除軸承轉子定子磨擦兩種因素後
接下來測量轉子磁極對角之阻抗,每組記錄下來
低阻抗只要出現差異,馬達偏磁運轉一定超載與發熱

网友A:
引用 楼主:
裝回去 測試的.....

那顆馬達...沒救了!!!....
只要漆包線表面變色....通常都撐不久了!!!....
還有危險性很高....隨時都會燒起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顆馬達...沒救了!!!....
只要漆包線表面變色....通常都撐不久了!!!....
還有危險性很高....隨時都會燒 ...

七月快到了!
老灰狼~請不要出來嚇人
阿壹是意志力堅定不移的典範
測量轉子線圈對角阻抗,可否公布結果,例:
1-7=
2-8=
3-9=
.
.

楼主:
我修復好....送電 轉沒多久....就不轉了   後來量測就都斷線了

网友:
都說了線圈已經燒毀了.你硬要說還是好的.結果還是燒了.不過還真是佩服您的精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p大!!!....您看.....馬達燒了吧!!!....老灰狼的話....還是加減聽吧!!!....  ...

三太子抓電流武歸埔
還是老灰狼卡厲害,請受小弟一拜

网友:
線圈已經出問題了
一般大都是劣質的絕緣油引起的...
那扼流圈就會先行保護燒毀=斷路
再強行送電=線圈燒毀...
還有可能因為高溫,引起線圈上的絕緣油著火...

楼主:
那大約才買1年........使用頻率不高
只是最近使用 一直有燒焦味   拆下去    才知道...這麼嚴重

网友:
線圈已經過熱,絕緣大幅劣化,電流也大幅上升,惡性循環就是燒焦冒煙最終燒斷

楼主:
對阿  現在東西都買不久   過保就掛點.....

网友:
我覺得別牌果汁機就不會這麼脆弱,這個牌子的東西感覺都不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