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熱導管導熱性能測試

楼主(2013-07-29):
簡單說明
銅管是分離式冷氣R22用的三分銅管
空銅管的長度為30公分
有填充液體的銅管長度為31公分
底部發熱體為8歐姆50W功率電阻兩顆串聯
輸入電壓為24V / 1.5A = 36W
姑且不論各點溫度如何
很明顯的,銅管內有填充液體的,導熱狀態較空心銅管為高
至於實心銅管的導熱效果如何,這我就不清楚了

楼主:
原本打算在空心銅管裡面加入等劑量的水做比較
結果底板溫度到達8X度時
銅管裡面的水開始小沸騰而作罷 <==沒有封口
有興趣的人
請自行研究

网友:
國二的時候理化課 有教過這類的
映像中好像是 跟導熱係數 接觸面 跟 顏色有關
不過我都在睡覺所以詳細就不清楚了

网友:
熱導管封管

可以加酒精水,並抽空氣降壓,降液體的沸點,效果自然就更好了
其實就是冷媒系統的縮小版這樣

楼主:
是的
我填充的液體就是"無水酒精"
只差沒抽真空而已
因為還要去搞那個真空泵
太麻煩了
日後真的有需要or窮極無聊
再來去組裝"土炮真空泵"

网友A:
網拍有看過熱導管填充r410冷媒
使用效果就不知道了

网友:
要用導熱管主要是空間問題

不信用實心銅應該效率更高----不考慮成本之下---因為最終還是要散出去透過散熱片

网友:
有銅管就可以玩水冷了!!  散熱更好

网友:
玩水冷----------------錢太多在玩的
我爛電腦-----------------風冷就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網拍有看過熱導管填充r410冷媒
使用效果就不知道了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3085717006
這種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3085717006
這種嘛

沒錯,小弟朋友買來
但一直放著沒機會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沒錯,小弟朋友買來
但一直放著沒機會用

不知道效果如何耶n_049|
200是真的有想要買來玩玩看,AM3、FM1腳支援的話,AM3+應該也可以吧?
本人的U是FX-4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