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電子儀表] SP-503 可調電源供應器翻修

楼主(2013-07-29):
這台電源供應器有點年紀了,大約民國75年創業初期在中華商場買的,是已拆除的中華商場忠棟鐵路邊,很多網友大概沒看過那時台北街頭景象。

歷經多年摧殘與要求標準提高,性能已不太符合需求,在購入固緯GPC-3030DQ之後就被冷凍起來,大概閒置10年以上了,期間幾度想丟棄過,基於有點革命感情與那顆大變壓器實在很捨不得,最近找時間張羅零件來個大翻修,翻修前的樣子:

▲面板

基本規格:
1. DC 50V 3A雙輸出,有限流與Tracking功能。
2. DC 5V 3A固定輸出。
3. AC 12V 1A輸出。

電路結構:
uA723浮動式穩壓。

▲滿佈灰塵的內部

將所有零組件拆除,徹底除塵清潔之後,電路板上電解質電容全部換新,泛黃的繼電器當然也換掉,面板上電壓電流表、VR、博士端子也全部更新,功率晶體拆下清潔,更換雲母片塗新散熱膏裝回。

▲重新配線之後的內部

▲校整完成重新放在實驗桌上服役,博士端子顏色重新排列,原廠配色不太合理。

翻修過程遇到許多問題,甚至還發現原廠電路設計有問題,在某些狀況下uA723 VZ會燒毀短路,導致電壓調整率變差,經重複實驗修改兩次電路之後終於得到解決,以Fluke 45測量在空載與2A負載比較,穩壓誤差可達0.25%以下。

网友A:
令人懷念的"中華商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令人懷念的"中華商場"

是很懷念,忠棟屋頂上那個巨大四方形國際牌霓虹燈更有如台北市的燈塔,是搭火車進入台北第一個印象。

uA723大概高工畢業之後就沒摸過了,經由這次翻修找問題,又將遺忘的知識找回來了。

网友B:
50V 3A 雙組...這種好東西竟然會想丟棄????

下次要丟棄時先通知一聲啦....

線性電源雖然重較耗電....但雜訊比較低耶!!

不過只有一顆Relay....如何切換輸入電壓呀.....該不會25V 50V兩段而已吧....這樣功率晶體受的了嗎???

网友C:
為何翻修後
反而像原廠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V 3A 雙組...這種好東西竟然會想丟棄????

下次要丟棄時先通知一聲啦....

就是這樣才捨不得丟棄.......

那顆繼電器是切換主電源電壓沒錯,變壓器主電源是AC 0-20-40V,
DC輸出22V以上才會自動跳到40V,其實這台散熱片面積不足,
但短時間滿載或只用在輕載時還OK,外型較輕巧是其優點,
那種後面外露大型散熱器機種雖然散熱較沒問題,但有點張牙舞爪的感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為何翻修後
反而像原廠

第1、2張照片確實是原廠樣式,
用線規格與走線方式買來就是那個樣子。

网友:
30多年前它幫助您
30多年後您幫助它
好東西配好主人,將愛物惜物的精神發揮得淋漓盡致~~
感謝分享~

网友D:
y大也是念舊之人啊~
我的SP-503也還在服役!
我是大約民國70年買的,這兩部前後期的同學面板排列一樣,MARKER位置稍異。
也是雙電源0-50V DC/3A,不過我的沒有AC12V。
上蓋我重新噴漆過,最近還加了一個數位顯示表頭。也算是走在時代尖端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y大也是念舊之人啊~
我的SP-503也還在服役!
我是大約民國70年買的,這兩部前後期的同學面板排列一樣,MAR ...

這麼巧,還可以遇到兄弟機!

网友:
感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
回顧一下吧
中華商場的興衰(1961-1992)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v=282939651848044

youtube連結
http://www.youtube.com/watch?v=2z7r73cQCWI&feature=youtu.be

网友E:
不知道有沒有線路圖?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有沒有線路圖?

在一起.......在一起......

好像講錯了.......今天是七夕吧.....

畫出來.......畫出來.......才對

在他還沒畫來之前....你可以先參考一下"丙級電源供應器的電路圖"殺時間...
http://bbs.pigoo.com/thread-4373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有沒有線路圖?

有大略畫了一下,還沒時間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