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使用goot TQ-90焊接5050三晶LED

楼主(2013-07-29):
你好,
請問我用這支電烙鐵15W-150W

焊接5050該如何正確使用才不會燒掉5050??

1.不要按升溫按鈕,直接焊

2.按住升溫按鈕不放直接焊

3.按加熱幾秒放開再焊

昨天試焊了一顆,焊完發現其中一晶掛了,

本來考慮再去買一隻更尖的焊頭,但是我覺得隨附的那一支應該夠用啊

LED資料三晶串
9.6V  0.24W  20mA
R=(13.8-9.6)x0.02=84歐姆 沒錯??

另外串連有個缺點,其中一晶掛了,整個電路會有斷路產生

所以是不是用並聯比較好??但是亮度呢?

网友:
不用按吧  5050 把它當普通SMD焊就好
不然用刀頭 一次焊三腳  六腳焊完動作最限制在2秒內 之後按2下 在開始下一輪焊接
一直按會爆喔n_081|
並連   低壓 但是要電流
串聯  高壓低電流

在     LED     應用上

串聯比並聯好

网友:
不同顏色的LED,VF電壓不一樣
就算是相同顏色的LED,VF電壓也會有些許的差異
因此,LED通常都是使用串連方式點燈
至於要串連幾顆,就看使用的電路結構&電源電壓

网友:
感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A:
基本上那個瞬間加熱鈕不用一直按不然你的LED肯定會燒
另外銲錫也是有差的不知道您是使用哪種銲錫~因為銲這種SMD的基本上用0.8或0.6的粗細即可
如果用上1.0的會變得不好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那個瞬間加熱鈕不用一直按不然你的LED肯定會燒
另外銲錫也是有差的不知道您是使用哪種銲錫~因為銲這 ...

是啊!
我是用1.0的,難怪很不好焊。

网友B:
5050三晶 每一個焊點  烙鐵和焊錫接觸上去1秒鐘就離開,不管有無焊好換下一個焊點以順時鐘或逆時鐘方項依續前進,沒焊好的下一圈在重來,這個方法連5~60歲的大哥大姊都會焊5050三晶LED, 這是以前的授課經驗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50三晶 每一個焊點  烙鐵和焊錫接觸上去1秒鐘就離開,不管有無焊好換下一個焊點以順時鐘或逆時鐘方項依續 ...

是呀!
我後來是用這種順匿時鐘方式,
不過一個焊點我都數到三,不超過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