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主機板使用usb滑鼠會lag

楼主(2013-07-29):
小弟手邊有N片主機板,使用全都正常,只是如果使用usb滑鼠偶而會lag幾秒(不超過3秒,有換過滑鼠測試)lag過後可以正常使用
(lag時間不一定,有時1小時1次,有時10分鐘1次)
如果用圓頭滑鼠就正常,usb插隨身碟鍵盤都正常,唯獨usb滑鼠不ok
請問先進哪裡ng比較較高?

网友A:
USB PS2/排容  軟體     HD 都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 PS2/排容  軟體     HD 都有可能

軟體跟硬碟有排除

小弟不才想問排容是不是我框起來的?

网友A:
CN 35 拆掉 試試~ 漏電 也會影響
前幾天 處理過 類似的 滑鼠有時按沒反應` 是 HD 的問體(但是HD 沒壞軌)
怎樣灌 XP 都灌不進去...(會出現 延遲檔案錯誤)
最後 更換 HD 就好囉.

楼主:
引用 网友A:
CN 35 拆掉 試試~ 漏電 也會影響
前幾天 處理過 類似的 滑鼠有時按沒反應` 是 HD 的問體(但是HD 沒壞軌)
怎 ...

cn35是cmos電磁嗎?
剛剛拆了一顆重灌,可以確定是主機板問題
我手邊不同板一樣問題的有5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cn35是cmos電磁嗎?
剛剛拆了一顆重灌,可以確定是主機板問題
我手邊不同板一樣問題的有5片-.- ...

你xp是用哪一片?  會不會是驅動程式的問題呢?

网友C:
換其他 usb 滑鼠也是一樣嗎? 有線還是無線的.. 有的無線滑鼠 省電模式 會這樣.. 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xp是用哪一片?  會不會是驅動程式的問題呢?

不是驅動問題,換掉一整排小電容後有兩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換其他 usb 滑鼠也是一樣嗎? 有線還是無線的.. 有的無線滑鼠 省電模式 會這樣.. 是正常的.. ...

跟滑鼠沒關西,很確定是主機板的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驅動問題,換掉一整排小電容後有兩片正常

所以排容漏電會導致usb滑鼠三不五時頓一下?
筆記筆記...

网友:
學習了 感謝kidd_oc大的分享

网友:
USB介面有時會因為省電導致滑鼠慢半拍

可以關閉省電設定選項

网友:
我遇到比較多是南橋故障...
那種板子用USB灌XP 速度會比較慢
大多數 南橋底下會有異物

楼主:
有1片南僑問題,有用藥水清洗過狀況一樣,南僑加熱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