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jog 100反覆急催油門後會熄火

楼主(2013-07-29):
請問大大們我那台jog 100反覆急摧油門後,會好像吃不到油熄火,這是化油器還是那裡出問題呢?

网友A:
在下的JOG50之前是被泥蜂跑進排氣管築巢,導致排氣不良時有類似的症狀.
尤其是最近這個時節,泥蜂很多...

网友B:
化油器可能性最高
分解清潔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下的JOG50之前是被泥蜂跑進排氣管築巢,導致排氣不良時有類似的症狀.
尤其是最近這個時節,泥蜂很多... ...

謝謝IKURA大,請問我有把手放在排氣孔,催油門時氣量還不小,正常騎都ok,但怠速時猛摧油放油幾次後就熄火n_019|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化油器可能性最高
分解清潔試試

謝謝twm大,請問用那種清潔劑清比教妥當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twm大,請問用那種清潔劑清比教妥當呢?

專業一點用
3公尺 的化油器清潔劑不錯用

省錢的話就用汽油就好

网友:
若是這樣,之前在下的Jog50有發生油杯裡積的水太多也會有類似狀況.
Jog50油杯在座墊左方靠屁股的車殼裡.

楼主:
謝謝twm大&IKURA大,我朝這兩個先簡查感恩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