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BENQ VH3746 油畫現象如何維修

楼主(2013-07-29):
請問BENQ VH3746 油畫現象如何維修,我拆開看裡面沒有T-con版,請問AS15的晶片在哪裡??麻煩各位前輩,謝謝!!感恩啦!!

网友:
應該沒有拆到後鐵蓋唷,這一台電視用的T-CON是T370XW02 V5 T-CON

照片: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10301511703

网友:
T-CON還在更裡面喔

网友A:
多爬文.因該不難解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爬文.因該不難解決!

要拆主板喔 裡面有一顆螺絲
不然拆不下來喔

网友:
不用熱風槍,拿之美工刀就可更換 IC 了...(海大教的)

网友:
換AS15焊功很重要~沒經驗的話失敗率很高的~要有心理準備喔

网友:
失敗為成功之母,加油!

网友:
跟它拼了!
加油!加油!!

网友:
WISH大說的::工具很重要
銲槍~"助焊膏"~錫~放大鏡..

网友:
焊這一顆我也會怕怕的..

网友:
第一次焊AS15一定要非常小心,不然可能會連板子都報銷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