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求助] 2.5吋 64G固態硬碟上的小零件

楼主(2013-07-29):
這個硬碟故障情形為無反應,電腦抓不到.外觀無明顯燒傷痕跡.通電後使用一指神功觸摸,發現紅圈處一個6腳的小零件異常的燙手~~不知有哪位大大知道這是啥零件?有無替代零件可用,感激不盡~

网友:
這是哪一家的呀,明天去公司我拍創見的給你看~~雖然我也不知道那個是啥東西

楼主:
回tonyufo大:
沒貼廠牌耶~只知道這個零件上有打"BYN"三個英文字,想說換掉這著零件看會不會就修好了~~

网友A:
 小弟太粗魯了,居然把保固貼紙也拆了n_094|

网友:
推估
應該是穩壓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tonyufo大:
沒貼廠牌耶~只知道這個零件上有打"BYN"三個英文字,想說換掉這著零件看會不會就修好了~~ ...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8266406935
淘寶上有的說... 集成電路BYN

网友B:
http://sales.dzsc.com/486.html

http://www.ti.com/lit/ds/symlink/tps62290.pdf

-----------------------------------------------------------
http://tech.watchstor.com/storage-module-126412_23.htm

SAMSUNG S3C29RBB01

海盗船P系列、OCZ Summit系列、金士顿 V+系列的部分型号上用过,此外还有一些OEM商也用过三星主控

EX:Corsair P64

http://www.pureoverclock.com/Rev ... air-p64-ssd-raid-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弟太粗魯了,居然把保固貼紙也拆了

感謝tonyufo大的熱情相助
保固貼紙我有很多,賠你一張啦~還可以自己填日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ales.dzsc.com/486.html

http://www.ti.com/lit/ds/symlink/tps62290.pdf

感謝duncan大提供的詳細資料~
我有在路天逛,只有找到這個 TPS62290DRVT
不知可不可以用?

网友:
不過會發燙也代表後端可能有短路,要不要先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