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p Compaq Presario CQ41不開機問題

楼主(2013-07-29):
型號hp Compaq Presario CQ41
問題:
1.開機caps lock 和 num lock 按鍵旁的 LED一直 閃爍三下 不停請問是那裡有問題?
2.我空載直接量變壓器接口電壓是15V...插入筆電後按電源鍵有過電..led有亮,但無開機聲無顯示畫面..正常變壓器輸出應該為19v但用電表實際量測為15.1v請問變壓器這樣的電壓值是否正常?

网友:
變壓器輸出有問題吧.換一顆試試就知道了~~

网友A:
我想起來了~您的變壓器插頭應該是圓形中間一根針的,他的輸出正極應該是圓形的內壁,不是針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起來了~您的變壓器插頭應該是圓形中間一根針的,他的輸出正極應該是圓形的內壁,不是針喔~ ...

謝謝大大的回答..我剛剛再量一次輸出電壓19.5V這樣就排除變壓器的問題了。

网友A:
記憶體故障率最高~拔下來金手指用橡皮擦清潔試試~不行再換一條好的試看看

网友:
閃三下應該為RAM問題.故障或者髒了.請參考

网友B:
沒說清楚 CQ41 有 AMD 與 INTEL 兩款是哪一款

先試著重 RAM 著手 樓上都有提過 , 不行再拆開刷 BIOS 了 , 兩者都不行就要更高階查修 .

祝你好運

网友:
有可能北橋問題

网友:
HP CQ 40 ,CQ 41,通病常不開機,本人修很多部,大部份如對岸維修同好整理如下:

惠普筆記本LED燈閃爍代碼故障含義
閃1下:CPU故障
閃2下:BIOS損壞故障
閃3下:內存不能正常工作
閃4下:顯卡不能正常工作
閃5下:主板出現故障
閃6下:BIOS驗證失敗

AMD 主板與intel  主板都雷同。

依據您的閃爍去判斷,本人昨天修一台是vga 顯卡故障,有時完全無畫面,有時是破圖,(最佳解決方法--更換低溫空chipset ) ,也有遇過灰塵太多,導致cpu座與cpu接觸不良 故前面閃幾下是提供一 目標,方向而已。

至於變壓器是不能亂用,有客戶拿筆電變壓器來更改為 HP CQ40用變壓器,中間小針腳未接,導致主機板電源端子邊有顆AO4433(P-CHANNEL-MOSFET)損毀,整台筆電無供電反應。

所以您的問題可能是RAM 佔大部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說清楚 CQ41 有 AMD 與 INTEL 兩款是哪一款

先試著重 RAM 著手 樓上都有提過 , 不行再拆開刷 BIOS 了 ,  ...

是INTEL 的,有從RAM 著手是可開機,但不是每次開都開得起來有時候要開好幾次才能開起來。

通常開機時硬碟工作指示燈如有亮起則可以開起來,反之:硬碟工作指示燈如無有亮起則不可以開起來,然後就是開始閃爍led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記憶體故障率最高~拔下來金手指用橡皮擦清潔試試~不行再換一條好的試看看 ...

有照做了...疑似有一支爾必達記憶體有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INTEL 的,有從RAM 著手是可開機,但不是每次開都開得起來有時候要開好幾次才能開起來。

通常開機時硬 ...

CQ40 .CQ41 INTEL cpu 主板南北橋故障機率小些,

网友:
: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 應該是CPU座子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