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溫故知新---uA723之輸出特性

楼主(2013-07-29):
這篇SP-503 可調電源供應器翻修有提到翻修過程有遇到問題,因此另開一篇討論如下。

當翻修好測試校正時,發現穩壓效果極差,以20歐姆鐵殼電阻當負載,空載電壓調在12V,負載加上去馬上掉到10V,才0.5A而已就掉2V實在不能接受,大約追蹤電路並畫出來,主電路結構大約如下:

經測量各點電壓,發覺一個奇怪現象,uA723 VZ輸出跟O/P同電位,左右兩組電源都一樣!難道這顆uA723沒有內建ZENER?
為了證實跑了一趟光華商場,很容易買到幾顆ST的LM723,一顆才12元不算貴,先用三用電錶RX10檔測量,新品有內建ZENER,裝上電路之後輸出電壓變穩定了,但沒高興太久,反覆測量各種狀況之後電壓又不穩了,一測量VZ與O/P又變成同電位!意思就是說內建ZENER又燒了!

只好回過頭來再仔細看DATASHEET,終於看出端倪.......內建ZENER最大輸出電流只能承受25mA,當電壓調到最高50V時,若又加大一點負載上去,主電源是有可能掉到50V以下,這時輸出當然無法達到50V,由於達不到目標電壓值uA723輸出電晶體會處於全ON狀態,經由內建ZENER驅動兩顆2N3055電流肯定超過25mA,所以內建ZENER就燒毀成短路狀態。

但又有個疑問,為何內建ZENER短路會造成電壓調整率變差?照理說內部運算放大器會自動調整,經測量運算電壓也確實會變動,但穩壓效果不良也是事實。
從規格書上發現有個穩壓範圍,是2~37V,也就是說內建ZENER短路之後相當於直接由O/P輸出,由於功率電晶體B-E再加上0.5歐姆功率電阻壓降,大約只有1.5V附近,落在穩壓範圍之外,uA723輸出低於2V可能是非線性區,所以造成穩壓效果變差。

大致釐清問題所在之後,就要思考如何來克服,既然內建ZENER如此脆弱那乾脆不要用,從O/P輸出再外加ZENER,並串連47歐姆電阻限流再驅動2N3055,並分開成兩路這樣總該沒問題了吧。

經過以上改造,實際測試確實可行,40V /2A負載時穩壓誤差約在0.25%,一個存在的設計錯誤經過將近30年 才找出來加以解決。

网友A:
小弟看過"工業電子-丙級電源供應器"的電路
它的723輸出是推小信號晶體
後面才是2N3055,也就是達零頓架構
原始的電路是用9014,只要稍微操一下
馬上掛給你看,後來改用1384就沒事了

723雖然說是老掉牙的IC,但是善加利用
性能不輸給現在的產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弟看過"工業電子-丙級電源供應器"的電路
它的723輸出是推小信號晶體
後面才是2N3055,也就是達零頓架構

工業電子-丙級電源供應器那個電路不是浮動調整,電路結構跟這個不太一樣。

uA723只要各參數顧好,穩壓效果很好,我測出的變動率0.25%是從輸出端子測量的,壓降大都來自配線,若從板上測量應該更穩。
-----------------------------------------------------------------
看錯了,工業電子-丙級電源供應器也是浮動調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工業電子-丙級電源供應器那個電路不是浮動調整,電路結構跟這個不太一樣。

uA723只要各參數顧好,穩壓效 ...

沒錯,723参數顧好
所表現出來的結果,就不會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錯,723参數顧好
所表現出來的結果,就不會輸了

剛剛看了一下,工業電子丙級那個電路也是浮動調整,也是從VZ輸出,但有串連100歐姆限流電阻,所以不會發生內建ZENER燒毀的問題。

网友B:
說到uA723,我好像還有幾個軍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說到uA723,我好像還有幾個軍規的........。

早期uA723幾乎都是陶瓷三明治,
是後來才出現塑膠封裝。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早期uA723幾乎都是陶瓷三明治,
是後來才出現塑膠封裝。

ysc也是老技術人了,應該知道並非陶瓷就是是軍規,陶瓷也有工規及商規,相同的,塑膠封裝也不見得一定是商規,還是要看編號才能確定,像LM124/LM224/LM324這種例子就簡單明瞭。

楼主:
引用 网友B:
ysc也是老技術人了,應該知道並非陶瓷就是是軍規,陶瓷也有工規及商規,相同的,塑膠封裝也不見得一定是 ...

是這樣沒錯,但看到陶瓷封裝就會跟軍規聯想在一起.......年代久遠一點的,中間那層白色的會粉化,有時用力摳一下還可將陶瓷板掀起,直接看到晶片。

网友C:
照這樣看來...上面兩位大老....都是年代久遠一點的囉!!!...酸.....

楼主:
引用 网友C:
照這樣看來...上面兩位大老....都是年代久遠一點的囉!!!...酸.....

年代還不算很久遠.......酷友還有人被喊「阿祖~阿祖~」!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29739&pid=484042

网友:
引用 楼主:
年代還不算很久遠.......酷友還有人被喊「阿祖~阿祖~」!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redirec ...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正解 : (台語)  老矇老.....有人比您擱卡老!!!.....

网友D:
0.5Ω/5W若改為0.2Ω/5W或0.1Ω/5W更好.
我的Power也還在用uA723,好用得很,若沒去更動內部的話,從來沒壞過.

楼主:
引用 网友D:
0.5Ω/5W若改為0.2Ω/5W或0.1Ω/5W更好.
我的Power也還在用uA723,好用得很,若沒去更動內部的話,從來沒壞過. ...

沒錯,重載測試時這幾顆水泥電阻蠻燙的,
最右邊那顆電流檢知電阻若更動的話,
限流迴路參數也要跟著調整。

网友D:
以前只有0.22Ω/5W可以用,不像現在有0.1Ω/5W,用0.1Ω/5W熱量更少.

裝0.5Ω/5W的,只要流過1A的話,熱量就驚人了,兒而你的Imax

最近才買了幾顆0.1Ω/2W的想用來測電流,以後再買大W值的來測,若用錳銅太貴了,電阻所使用的W值若是計算值的5倍,還是有一些溫度,若是達到10倍的話,那就可以安心了.

這台是以前買套件再買殼來裝的,裡面的限流電阻也還沒改為0.1Ω/5W.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只有0.22Ω/5W可以用,不像現在有0.1Ω/5W,用0.1Ω/5W熱量更少.

裝0.5Ω/5W的,只要流過1A的話,熱量就 ...

這種5W水泥電阻我的產品上最低用到0.01Ω

這個電源供應器2N3055射極電阻用來平衡兩顆電晶體,阻值越大平衡效果越好,當然損耗也越大,降低阻值還要重新測試基極推動電流,暫時先這樣用。

降低電流感知那顆阻值倒是比較簡單,調整電流放大器增益比就可以補償回來了。

网友D:
0.01Ω/5W J(5%),用於平衡時是可以,若用於測電流可能就誤差太大了.
上次我臨時去買的0.1Ω/5W不是水泥電阻,誤差是1%,若能再找到0.01Ω/5W F(1%)就更好了.

我們賣的Power是用錳銅線在測電流,都是工程師在負責購買的,除非是一些較難買到的零件,我才會幫忙在網上找.

楼主:
引用 网友D:
0.01Ω/5W J(5%),用於平衡時是可以,若用於測電流可能就誤差太大了.
上次我臨時去買的0.1Ω/5W不是水泥電阻, ...

這顆0.01Ω J 是用在馬達電流限制,精密度要求不高,重點是要耐得住瞬間電流,初期使用其他廠牌發生斷路機率很高,後來找到這廠牌就沒問題了。

网友:
輸出級變成達靈頓,輸出端再加一支大電流二極體,古早以前不是就這樣嗎?
輸出級射級電阻有本地回授,變低利不大於弊,所以.......

网友E:
完全是設計者功力的問題
莫怪ua723
如下圖電路方式這ZD燒的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完全是設計者功力的問題
莫怪ua723
如下圖電路方式這ZD燒的了嗎

當然是設計者功力問題,一些參數沒確認清楚貿然使用,才會造成電路的問題。

這張電路uA723與主電源共地,我那個電源供應器是與主電源正端共地,是浮動調整,兩者電路結構不一樣。

网友F:
好巧! 昨天也是拆檢一台老式PS,PT 2A、單顆723、單顆3055
診狀是:10VDC去點21W車燈,電壓下調至8V電流為0.9A

查流感電阻0.25燒斷,被前人使用電熱絲補位
將0.6歐電熱絲換成0.2歐電感(手中現有),10V點燈不會再下掉,電流也提升至1.9A
不會看電路,不知這樣用電感取代能撐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又挖出一個.......年代久遠一點的囉!!!.

A騙有一部叫做 "返老還童" ,阿杯可以去當主角呀!

网友:
哈工業電子丙級的術科題目~我有一台也還在用
以前有兩台的時候還會拿來串連變成+-30V的雙電源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好巧! 昨天也是拆檢一台老式PS,TM 2A、單顆723、單顆3055
診狀是:10VDC去點21W車燈,電壓下調至8V電流為0 ...

這台原本的變壓器輸出電流只有1.5安培左右
如果要低壓用,建議取消"自動切換電壓功能"
將0-17-34改為0-17.0-17
將兩組次級並連,可以得到3安培左右

小弟用此顆變壓器製作充電器,長期2.4安培重載
變壓器溫度約60度左右,使用一年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台原本的變壓器輸出電流只有1.5安培左右
如果要低壓用,建議取消"自動切換電壓功能"
將0-17-34改為0-17 ...

贏大真厲害,看外觀就知道PT規格
謝謝指導,下回想擴大電流就按照您的方法,感恩!

网友:
看到大家這麼厲害!!真是佩服!! 我的電源居然把他搞成三角波的輸出,:'(

网友:
我也來放一下,我從GS 1302B上拆下來的5V電路板,和手冊上的電路不一樣,
搞得我很頭大,還好這一片應該是沒壞,5V有輸出,但是還沒能作負載測試!

以下圖片:

使用LM723+2N3053的架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