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cer 4736ZG NEC OE128超級電容之拆換

楼主(2013-07-29):
當拿到4736ZG時,故障情形為會不定時自動斷電。
似乎又是那顆超級電容(NEC/TOKIN)在作怪,但又無示波器可以確定,就從最單純清散熱器與風扇吧。
似乎不起作用且檢測溫度也並不高,現今只要一進到登入畫面就斷電根本無法開機。
找過前輩們所貼文,說要用風槍才拆的動,這下有點毛了,到時不要把CPU座給虛焊就麻煩大了。
Google了好一陣子,似乎不用熱風槍就能拆下,在此就略述拆解之過程(首先當然是將機器拆解,只剩裸版):
1.先用平口小起子撬開上蓋,它為類似塑膠蓋(很好撬),之後用尖嘴鉗破壞四周塑料(清掉)。
2.再來用平口的尖端"吐掉"一片一片的類似電極片(吐一下,一片就下來),小心別太用力,否則吐歪了會劃到主板。
3.電極片都拿掉後,只剩下最底層之鐵外殼,它也是稍微吐一下,之後用夾子一撕就起來了。
4.再來只剩下四條鐵片,左右各兩條(一正一負),就必須用烙鐵加熱才能撕下來。
5.原本只想焊上四個鉭電容,既然已做到這裡就焊上6個吧....其實那兩條負極也很好弄,也是用尖起子畫一下(刮掉漆)負極就出
   來了。
在此供有興趣拆換者參考。

平口小起子

平口小起子

完成圖

完成圖

网友A:
這款應該算是通病 .. 超級電容 NEC

焊工不錯喔..

小小建議 .. 6 顆鉭電容中間最好是把錫填滿比較妥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款應該算是通病 .. 超級電容 NEC

焊工不錯喔..

首先感謝您的建議...在此有一問題可否請教。
熱機約2~3小時,CPU與GPU平均溫度約65˚C與70˚C最高可達70與75。最離譜的是硬碟節節高升到達61˚C,底部摸起來都發燙(散熱膏也重新整理過甚至再加上銅片)。
對岸似乎也有在討論此問題,一般認為是散熱模組老化,整組換新即可改善。
感覺納悶,散熱模組也不過是靠銅快速導熱,再靠風扇吹出熱度以達到降溫(風扇確定良好且未堵塞),何來老化之問題呢??
不知有接觸此類似問題之先進,可否請教一二。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謝您的建議...在此有一問題可否請教。
熱機約2~3小時,CPU與GPU平均溫度約65˚C與70˚C最高可達70 ...

所謂老化....應該說是銅管有腐蝕破洞吧! 就會造成無法達到降溫效果 ..

一般我都不用白色系列散熱膏都用灰色系列效果比較好..

有些機型溫度本來就偏高只要運作正常都可接受 ..

我也爬聞過對岸很多機型也都教人改低溫晶片組 !

网友B:
超級電容 NEC拆解有多一點照片圖示說明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級電容 NEC拆解有多一點照片圖示說明嗎

抱歉~只有口述記憶的。如有興趣的話別怕,其實沒有什麼困難度(膽大心細)。加油!向前衝。
興趣與成就感就是最大的泉源.......

网友C:
中間那部分   有2個鉚釘孔
要小心   避開    不要刮下去
不然錫上了    會開機斷電

网友D: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謝您的建議...在此有一問題可否請教。
熱機約2~3小時,CPU與GPU平均溫度約65˚C與70˚C最高可達70 ...

跟空氣接觸的地方會氧化  氧化會有很多顆粒  顆粒會造成 表面不平均 空氣會被顆粒擋住
但若是水的話就相反

還有散熱膏 或是其他 導熱介質
散熱膏硬掉 乾了 會造成熱量無法交換到散熱器

導熱管要是漏氣了那就只能報廢了裡面真空度太低 就沒效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間那部分   有2個鉚釘孔
要小心   避開    不要刮下去
不然錫上了    會開機斷電

哇....中間居然有有2個鉚釘孔
我居然沒注意到耶
請問有圖片或圖示嗎
鉚釘孔的作用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跟空氣接觸的地方會氧化  氧化會有很多顆粒  顆粒會造成 表面不平均 空氣會被顆粒擋住
但若是水的話就相 ...

1.風扇出口已清過
2.散熱膏也已重新塗抹過(不敢說多標準,應該還可以)
3.導熱管也並無腐蝕
為何溫度會降不下來,以致於熱氣傳至硬碟處(硬碟就在顯示晶片旁),難道是此機型的特色嗎?

网友:
散熱鰭片有清理嗎

网友A:
之前有改過 , 沒有你說的溫度問題 .

我看來應該跟你用的(鉭電容)有關 , 測量一下他的波形看看吧!

應該是(鉭電容)濾波不良才造成溫度問題 .

沒工具量的話 , 就先找廢版的 330UF/2.5V 試試看吧 ..

网友D:
搞不好其他電容也差不多了n_14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有改過 , 沒有你說的溫度問題 .

我看來應該跟你用的(鉭電容)有關 , 測量一下他的波形看看吧!

又是示波器......對一個業餘者來說,似乎...............
個人淺見,應該還是散熱的問題居大,因如在冷氣房中的話,就正常許多(CPU GPU HDD 分別為63˚C 65˚C 45˚C)。
我也不知要如何解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不好其他電容也差不多了

有空找個時間,全部換新試試看吧。
謝謝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是示波器......對一個業餘者來說,似乎...............
個人淺見,應該還是散熱的問題居大,因如在冷氣 ...

所以我有說如沒有,只好換個不同款的(鉭電容)試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哇....中間居然有有2個鉚釘孔
我居然沒注意到耶
請問有圖片或圖示嗎

因該是cpu供電
所以焊了會為短路
一時找不到相片
所以   還補不上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該是cpu供電
所以焊了會為短路
一時找不到相片

它的位置大約在替換的鉭電容下嗎?
要把漆刮掉才能看到嗎?
因覺得此鉚釘孔應該蠻顯眼才對,居然未注意到(個人覺得是該十分注意的一個點)。
如有強問,勿介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它的位置大約在替換的鉭電容下嗎?
要把漆刮掉才能看到嗎?
因覺得此鉚釘孔應該蠻顯眼才對,居然未注意到( ...

補相片

中間上方   有2個孔    就是那2個  鉚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補相片

感謝您的圖片,如兩邊再往中間刮的話......後果不堪設想啊(有您真好)!
加油,互相勉勵(保肝去了.......)

网友E:
完全無法開機,變壓器供電卻正常(19.42v),也可能是這顆電容在作怪嗎!?這顆實際容值多少?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中間那部分   有2個鉚釘孔
要小心   避開    不要刮下去
不然錫上了    會開機斷電

連這樣的小細節都要特別注意!要不然越目越大條就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謝您的建議...在此有一問題可否請教。
熱機約2~3小時,CPU與GPU平均溫度約65˚C與70˚C最高可達70 ...

他是不太會老化,但是原本的設計未必足夠滿載時能夠降溫到理想,CPU和GPU 7X度其實還可以,在原廠眼

裡,沒超過80度就是合格,一般筆電尤其有獨立顯示卡的發熱量都會比較大,是可以自己改散熱模組,假設

他原本只有一隻熱導管,就看看能不能找到兩隻的來裝,原因就是熱導管他導熱能力其實有限,尤其CPU和

GPU用同樣的散熱模組,通常只要導熱不良,你就會發現滿載時溫度可破百,升溫和降溫特別快,樓上說導

熱管是真空,根據查到的資料,它裡面應該是有液體,只不過是密封的(沒拆過也不知哪個是對的),不會乾

掉,也不會流出來,好的散熱器會讓溫度上升慢,只要上升太快代表傳熱能力不足,再來就是風扇的風力

了,傳熱夠快就要迅速排出,才有效果。

一般原廠散熱器只能待機使用,多數筆電有獨立GPU的滿載溫度都是8X-90度上下,溫度都很高,原廠並未考

慮筆電滿載使用時的散熱問題。

散熱膏和灰色和白色溫度上差不多,也不會差太多,有差個1-2度就很多了,散熱膏主要是填平的作用,太多

和太少都會影響導熱,最好的導熱其實是不加散熱膏,因為散熱膏傳熱比那些銅還要差,但是一般散熱的裝

置底部不夠平坦,所以才需要散熱膏來幫助填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完全無法開機,變壓器供電卻正常(19.42v),也可能是這顆電容在作怪嗎!?這顆實際容值多少?謝謝!! ...

據我所知目前用於CPU 供電濾波,有OEM 128 與907兩種,各為1200uf ;900 uf .
至於無法開機,建議先換此顆超級電容試試看(反正它必定會出問題)。
如換過之後仍無法開機的話,就必需重新查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據我所知目前用於CPU 供電濾波,有OEM 128 與907兩種,各為1200uf ;900 uf .
至於無法開機,建議先換此顆超 ...

picco9大大,謝謝!!

网友(2013-08-30):
還是無法開機 靜悄悄!!變壓器電壓正常!!!|??

网友:
焊工不錯,焊的很漂亮

网友:
6個鉭電容規格?

楼主:
330uf 2.5V(snayo)

网友F:
我那台MSI E460換完超級電容補加CPU旁電容還是無效..目前曬在旁邊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那台MSI E460換完超級電容補加CPU旁電容還是無效..目前曬在旁邊了..= =

現在手邊一臺也是相同狀況,照理說應該是CPU的雜波過大,更換901之後應該會正常啊(目前無空去動它)??
PS:請問拆解有需要注意的地方嗎(此臺似乎很少資料)?
現在有點懷念示波器了........看您所述CPU測無電壓,所以應還是CPU這塊出問題才對(所述如有不對,請諸前輩出言指教)??

网友(2013-10-04):
這台我剛好遇上,電池造成斷電,還有過熱,另外在還沒清潔前燒機溫度會超79度以上因為壓不住溫度我也不再繼續燒機以免燒壞,清潔後燒機溫度可以控制在55度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