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技嘉 GV-RX70S256DV 顯卡電感規格

楼主(2013-07-30):
大家好~
目前手上修一片技嘉顯卡它的問題是一段時間花畫面os就籃底白字
經查看爆一顆電容, 但電感似忽烤黑囉(照片有亮是用手把黑碳摳掉的)

想請問如果要換這顆電感如何知道規格3Q~
電容我已經更換好囉

网友A:
記憶體大多是用1R0的電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記憶體大多是用1R0的電感

電感似乎都沒標在上面規格

网友B:
j大~~
找看看有沒有舊的顯卡...找個大小相當的電感換換試試看...

网友C:
黑掉沒關係 那是因為電容再吃電流電感過載才會黑掉 量一下有沒有斷路就好

板子內傷了  MOS也要看一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黑掉沒關係 那是因為電容再吃電流電感過載才會黑掉 量一下有沒有斷路就好

我電容有更換後上電測試發線電感超熱的會燙手
因該大大說的這樣,電感逼逼檔是會叫沒有斷
因該有其它問題!經驗不足要慢慢玩囉

楼主:
引用 网友B:
j大~~
找看看有沒有舊的顯卡...找個大小相當的電感換換試試看...

我有想過但怕規格不同把ram和bga燒囉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電容有更換後上電測試發線電感超熱的會燙手
因該大大說的這樣,電感逼逼檔是會叫沒有斷
因該有其它問題! ...

板子的型號貼出來吧
有的可能是通病

网友:
不好意思,
請樓主看一下版規,並修改標題和補上完整的圖片,讓文章更具完整性,
謝謝您!

楼主:
不好意思~卡在公司下周上班日再補上缺失的圖片和標題,報(抱)歉!

楼主:
補上woo大的要求~

顯示卡完整正面照
顯示卡完整背面照
顯示卡型號

標題似乎太久不能改囉~請woo大幫忙~
因第一帖的編輯連接消失囉

謝謝woo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子的型號貼出來吧
有的可能是通病

請看11樓的照片
型號GV-RX70S256DV

楼主:
那天修一台電腦順便想說測這一片顯卡換電容後是否ok發現
電感嚴重發燙,感覺不太妙,似乎gpu掛了~

不知這電感跟gpu有關嗎?雖然它電路屬於ram的

网友:
那顆電感會發熱,應該是電流過大,背面貼片電容、MOS查一下看看!!

网友(2013-09-09):
我有修過一片跟你類似狀況的換科差不多的電感狀況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