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ompaq cq42 無法過電及充電

楼主(2013-07-30):
電池可開機
但是無法充電
單插變壓器亮菊燈按開機就熄掉
有下載大陸的電路圖
但是零件號碼不一樣
pd16三點都是19v
cn19是導通狀態
是cn19擊穿?

网友:
電解電容短路不太可能 應該是電路上其他元件短路
二極體 下管MOS 都可能

网友A:
電容測量導通是因為有電感的關係!!   所以沒拆下來測量是不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容測量導通是因為有電感的關係!!   所以沒拆下來測量是不準的??

我本來也想拆下來下

無奈只有烙鐵很難拆

网友:
主機板有短路了
先把重點放在mos上測量

网友B:
應該是PWM IC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是PWM IC壞了

網路上有找到一篇cq40也是不充電不開機

更換pwm ic就ok

請教一下pwm ic是哪顆n_149|

网友:
在CPU座背面上面那邊一個 QFN封裝的

网友:
一測及二次測供電異常?

网友:
米粒大小的電容可能故障了,用電表檢查看看。

機型:acer tm7720g

症狀:電池可供電開機,但無法充電。

网友:
這一台電源管理ic很易掛,

网友:
CN19 應該是插座

那顆應該是 PC*** 吧!

PC*** 導通應該是 PQ49` PQ57  MOS 燒壞量一下吧! 或先拆下 PQ49 或 PQ57 看 PC*** 還會不會導通 .

再來就有可能 RT 8206 燒壞.

网友(2013-08-29):
adax33兄,找到問題了?  我部compaq cq40 問題大致雙同, 電源顯示led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