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ante AWRT-600N 固定IP怎麼設定

楼主(2013-07-30):
我用這台接ADSL設定都沒問題
可是接到學校實驗室
改成固定IP卻一直沒辦法上網
電腦有顯示以連結網際網路
登錄之後有顯是可以使用網路的頁面
按Enter就被彈出到登入頁面(進入無限迴圈...)

用EZ setup到了Internet的部分測試連結卻說沒有回應
我用其他牌子的設定都OK

請大家幫個忙  謝謝大家

网友:
ckryan大小弟我覺得,這應該是學校的實體固P的關係吧!
小弟我用業者的1固p不用設定耶~~

网友A:
  若貴校的CC配發IP有鎖MAC位址的話,可以將MAC位址複製於無線路由器內.

  紫色框內的數值都無誤嗎?

  有無將客戶端的IP及MAC位址資訊加入保留區呢?

  時間及連線資訊正確嗎?

  EZ Set UP客戶端的MAC位址資訊加入Add a non-computer user? 若加入, 之後連線前再也甭登入過程了.

  裝置名及MAC位址轉貼圖三的頁面即可.

  供參考,預祝設定成功;也歡迎熟稔者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若貴校的CC配發IP有鎖MAC位址的話,可以將MAC位址複製於無線路由器內.

很詳細的設定

我都用PC上網,所以我都隨便設,很多都沒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