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PT 320WA01C T-CON 電晶體材料型號

楼主(2013-07-30):
求助各位大大:

請問 CPT 320WA01C T-CON 電晶體材料上的字體為A6VSC,查無此規格,是否有代用品型號,謝謝.

電晶體位置 Q507

网友A:
3904 或 06 都可代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3904 或 06 都可代用..

您好,

謝謝提供型號,依3904及3906查詢後,

MMBT3904是NPN

MMBT3906是PNP

不知道到用那一個??

网友:
手上目前無此 t-com 沒辦法量給你,
它只是一個開關, 電表量一量就知道了..

网友B:
幫你量個電壓一腳12V一腳1.2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幫你量個電壓一腳12V一腳1.2V

您好,感謝提供電壓質

MMBT3904是NPN
MMBT3906是PNP
以上兩個零件焊上後開機都燒掉,應該不適用,
零件拆掉後上電如下圖有12V,但未上件當然沒有1.2V,
Q507位置零件應該不是單純開關的功能.

网友C:
隨便猜猜的,試試使用AO3400替代.

楼主:
引用 网友D:
irlml2402

http://www.irf.com/product-info/datasheets/data/irlml2402.pdf

您好,

謝謝您所提供的資訊,找了IRLML2402電晶體,表面字體為A2KVB,
焊上板子後上電可正常工作,已有畫面,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隨便猜猜的,試試使用AO3400替代.

您好,

謝謝您所提供的資訊,IRLML2402電晶體即可使用,依AO3400規格應該可以替代,謝謝.

网友:
感謝前面幾位前輩的指導, 讓我學到了不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

謝謝您所提供的資訊,IRLML2402電晶體即可使用,依AO3400規格應該可以替代,謝謝. ...

恭喜完修~
順便提供以下兩種MOSFET datasheet給大家參考:
IRLML2402

IRLML2402 datasheet.pdf (218.13 KB, 下載次數: 27)

AO3400

AO3400 datasheet.pdf (116.2 KB, 下載次數: 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