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GARMIN iQue 3600a

楼主(2013-07-30):
抱歉,開始排隊了,所以設定結束時間.
明天(8月1日)21:00 截止.

如圖,只有照片中的本體,不知好壞.
依照PIGOO方式贈送,請自付運費.

网友:
小弟想收,可否店到店

网友:
小弟放棄,無充電裝置

网友:
那我來排隊,可否店到店

网友A:
我也排隊!!但是我要拆用 GPS喔!!心疼就不要給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排隊!!但是我要拆用 GPS喔!!心疼就不要給我!!

GPS用於時鐘校正?

网友:
引用 网友B:
GPS用於時鐘校正?

可以當作GPS時鐘的信號源,三台除濕機三台印表機快來拿,否則要另外送別人了!!

楼主:
時間已到.
下週一會PM收物者.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也排隊!!但是我要拆用 GPS喔!!心疼就不要給我!!

給你變成很心疼……哈哈。
不過阿乾大能透露GPS時鐘信號源…???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給你變成很心疼……哈哈。
不過阿乾大能透露GPS時鐘信號源…???

阿資大:
   好久不見, 當初的資料是由高雄的LEGION大給我的,你要做的話,我可以提供程式,以及相關的訊息!! 一般GPS時鐘信號是GPS IC 收到衛星發送的一連串信號,經過解碼每秒送出一串信號,有信號頭裡面包含的各種資料,

GPS接收机-0183是美国国家海洋电子协会为海用电子设备制定的标准格式。
GPS接收机-0183是美国国家海洋电子协会为海用电子设备制定的标准格式。它是在过去海用电子设备的标准格式0180和0182的
基础上,增加了GPS接收机输出的内容而完成的。目前广泛采用的是Ver 2.00版本。现在除少数GPS接收机外,几乎所有的
GPS接收机均采用了这一格式。为了有效地开发GPS-OEM芯片,必须熟练掌握这一格式。因此,下面介绍两种最常用的GN-77N
输出语句格式。
a.GPS固定数据输出语句($GPGGA)
     这是一帧GPS接收机定位的主要数据,也是使用最广的数据。
     为了便于理解,下面举例说明$GPGGA语句各部分的含义。例1是用GN-77N和笔者开发的软硬件接口,在笔者所在地接
收到的$GPGGA语句的内容。
     例1:$GPGGA,050901,3931.4449,N,11643.5123,E,1,07,1.4,76.2,M,-7.0,M,,*65
     其标准格式为:
     $GPGGA,(1),(2),(3),(4),(5),(6),(7),(8),(9),M,(10),M,(11),(12)*hh(CR)(LF)
     各部分所对应的含义为:
     (1)定位UTC时间:05时09分01秒
  (2)纬度(格式ddmm.mmmm:即dd度,mm.mmmm分);
  (3)N/S(北纬或南纬):北纬39度31.4449分;
  (4)经度(格式dddmm.mmmm:即ddd度,mm.mmmm分);
  (5)E/W(东经或西经):东经116度43.5123分;
  (6)质量因子(0=没有定位,1=实时GPS,2=差分GPS):1=实时GPS;
  (7)可使用的卫星数(0~8):可使用的卫星数=07;
  (8)水平精度因子(1.0~99.9);水平精度因子=1.4;
    (9)天线高程(海平面,-9999.9~99999.9,单位:m);天线高程=76.2m);
  (10)大地椭球面相对海平面的高度(-999.9~9999.9,单位:m):-7.0m;
  (11)差分GPS数据年龄,实时GPS时无:无;
  (12)差分基准站号(0000~1023),实时GPS时无:无;
  *总和校验域;
  hh 总和校验数:65
  (CR)(LF)回车,换行。
b.可视卫星状态输出语句($GPGSV)
  例2:$GPGSV,2,1,08,06,33,240,45,10,36,074,47,16,21,078,44,17,36,313,42*78
  标准格式:
  $GPGSV,(1),(2),(3),(4),(5),(6),(7),...(4),(5),(6),(7)*hh(CR)(LF)
  各部分含义为:
  (1)总的GSV语句电文数;2;(2)当前GSV语句号:1;
  (3)可视卫星总数:08;
  (4)卫星号:06;
  (5)仰角(00~90度):33度;S
  (6)方位角(000~359度):240度;
  (7)信噪比(00~99dB):45dB(后面依次为第10,16,17号卫星的信息);
  *总和校验域;
  hh 总和校验数:78;
  (CR)(LF)回车,换行。
  注:每条语句最多包括四颗卫星的信息,每颗GPS接收机卫星的信息有四个数据项,即:
  (4)-卫星号,(5)-仰角,(6)-方位角,(7)-信噪比。
标签: 无标签
GPS 输出数据的格式分析
GPS 接收OEM 板的型号甚多、性能各异,但它们的GPS定位信息串行输出格式大多采用美国国家海洋电子协会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阿資大:
   好久不見, 當初的資料是由高雄的LEGION大給我的,你要做的話,我可以提供程式,以及相關的訊息!! ...

這已經是我的能力以外了,不過我大概了解了,就是"絕對準確的時鐘"的意思。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