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岸變壓器大改造

楼主(2013-07-30):
小弟
       最近黑白舞,但不知對不對所以讓各位大大指點一下

想把變壓器輸入電壓是220VAC 想要改成110VAC

一開始本來用手解線結果很慢,所以小弟想說不可以放棄改成馬達繞取方式

由於原本變壓器輸入電壓是220VAC 想要改成110VAC
量測電感0.5 H    小弟把值想說改成一半就可以變成110VAC

利用馬達繞一段時間後量測一下 0.3H
馬達解線果然很快

再繞了一下n_166| 哎呀 超過了一點點

小弟後面因緊張組裝上去了輸出電壓原本要6VAC
變成7VAC 但還是很有勇氣的插上去使用

不知道是否有更好的方式n_151|

网友:
越來越天才了.若你有別的AC110V的變壓器,那麼就量一下AC110V的阻值與電感量,再與現在用220V更改的比較一下.

若是把中心點拉一個抽頭出來,那不就可以AC110V/220V兩用了?

网友:
我只看到捲線的馬達n_031|
三相交流伺服馬達 (含光學編碼器)
要讓這馬達轉動還需要搭配一顆控制器
一整套的價錢,遠超過那顆變壓器的NNNNNNNNNNN倍

网友:
雄爸眼睛很利喔,小弟看到那顆馬達
只想到是步進馬達,沒想到是那麼高檔的設備

楼主:
阻值與電感量 所以是也要將阻值除與2就對了是嘛  小弟不懂n_148|

网友:
買新的
比你所花工錢低

网友:
zuoso2006大:如果要維持變壓器一樣的功率能力(VA數),應該是原本串聯的線圈匝數要改成二組並連
就是原本0V /220V  要二條一起繞成0V/110V+0V/110V 再把二組0V/110V並一起加市電

网友:
比較好的方法, 記住拆線的圈數
除以二
繞回去到 原來圈數的一半, 剪線
餘下的繼續繞回去, 大概圈數也是原來圈數的一半
這樣, 並連初級 (頭對頭, 尾對尾)

輸入電壓可以自選組合 0-110, 0-110 或 0 - 220
VA 差不多和原來一樣或差不多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指導,所以目前小弟目前將漆包線 另一半的線沒繞上去功率不就下降了一半了n_152|

网友:
看到三菱AC伺服馬達 +1

网友A:
佩服!佩服!
實驗重於實用.
有個問題問一下前輩們.
變壓器AC220V->6V 1A
若用110v-->會變3V 1A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佩服!佩服!
實驗重於實用.
有個問題問一下前輩們.

最近殺到一顆220V PT,次級 24VAC 10A
初級供壓110VAC,次級12VAC ,電流:還沒測試

网友:
頭戴鋼盔往前衝,膠殼拆的很漂亮,讚喔!
你在室內礙於空間,這方法不錯~

小時候我是在草地上插竹筷,綁上漆包線頭
然後就像你用十字起做軸心離開竹筷,等到線盡,走回竹筷
將兩線頭並接,戴手套開始回纏,直到漆包線全部歸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覺得輸出電流應該會剩下一半,因為內組都變大了,等待 您的實驗結果囉

通電空載:初級0W,次級電壓12.5VAC
點亮55W車燈一顆: 初級56.6W,次級10.5VAC 4.35A
點亮55W車燈兩顆: 初級99.2W,次級8.5VAC 7.82A 一分鐘,PT溫溫的不會很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通電空載:初級0W,次級電壓12.5VAC
點亮55車燈一顆: 初級56.6W,次級10.5VAC 4.35A
點亮55車燈兩顆: 初 ...

剩下不到一半的功率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剩下不到一半的功率囉

我猜想這顆PT假如使用半波整流濾波後,直接對汽車電瓶快充很適合
不知您的看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猜想這顆PT假如使用半波整流濾波後,直接對汽車電瓶快充很適合
不知您的看法?

啊~~~不是吧
汽車電瓶如果是12V / 50A的話
標準充電電流是5A , 充飽電壓是14.5V
這個變壓器,除非你一次側是輸入220V
要不然......根本就不可能對電瓶充電

我怎覺得好像是在考我試勒

网友:
引用 网友C:
啊~~~不是吧
汽車電瓶如果是12V / 50A的話
標準充電電流是5A , 充飽電壓是14.5V
這個變壓器,除非你一次側是輸入220V
要不然......根本就不可能對電瓶充電

只要電壓夠就能夠充電........剩下的只是時間問題罷了....看是要一個禮拜......還是一個月.......還是.......

12.5*1.414扣掉橋整導通電壓.....應該還是可以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啊~~~不是吧
汽車電瓶如果是12V / 50A的話
標準充電電流是5A , 充飽電壓是14.5V

小弟的功力尚淺,都馬潛水看雄爸高手們的發表學習
我是想這顆PT使用110VAC, 次級有12.5VAC
整流後可以對壓降衰退至12VDC以下的電瓶以PT較高負荷的電流充電,隨著電瓶電壓上升相對PT電流慢慢變小
這樣是不是可以省略充電電路? 如果PT沒過熱燒毀的話

网友:
浮充電壓是13.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