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益]HP Z620工作站 換裝Win XP抓不到硬碟…

楼主(2013-07-30):
各位先進好
在下最近遇到一台HP Z620工作站(該電腦是用在繪圖用的)
要把win7降成XP,遇到了些問題想請教…

在機殼中可以看到兩顆HP 300g SATA的硬碟是接在Raid卡上
但是沒有組成RAID很單純的兩顆硬碟
Win7中也能順利抓到兩顆硬碟存取,
因要裝回XP 在下先進bios後把SATA模式改成IDE
之後在xp安裝時顯示無法偵測到硬碟
如改成AHCI會造成安裝程式藍屏

詢問過客戶,客戶表示光碟找不到
試著把硬碟直接接到主機板上的SATA 卻無法抓到

而在下自行上網搜尋
目前得知的是要在安裝過程按F6放入磁片新增驅動
不過可能沒軟碟機可以接
而客戶堅持要將Win7降成XP
因在下對於工作站累的操作經驗很少,深怕弄錯
因次想請教各位先進是否有瞭解類似設備裝回XP的經驗呢?
他的操作步驟大概是如何操作?

(因客戶地點禁止拍照,恕在下無法提供照片)
感謝各位的回答

网友A:
你要用WINXP-SP3版的安裝片才有整合SATA驅動~不過還是會有些許廠家的有遺漏~
抓網路上做好的整合版裝比較快~
不過你用的這台電腦沒有FDD也沒差ㄚ!~可以用USB FDD一樣可以裝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用WINXP-SP3版的安裝片才有整合SATA驅動~不過還是會有些許廠家的有遺漏~
抓網路上做好的整合版裝比較快 ...

在下使用的XP光碟便是sp3版本的
可惜還是沒法抓到…
但因客戶那邊全都禁止使用USB
usb的部份可能不能使用..

网友:
利用WIN PE 做安裝,把硬碟切割一個小區塊約2G左右,將XP光碟的資料全部複製進去,把驅動也一併裝入,

http://wfyw.blog.hexun.com.tw/62924148_d.html

參考!!

网友:
插嘴一下...

1.XP本身沒有內建多數RAID介面卡驅動,需要按F6、S用軟碟掛驅動才能讓XP
安裝程式偵測到安裝標的硬碟...

2.所以除非你使用網路上阿里布達整合版安裝片,才有可能透過內部整合的驅
動程式讓XP安裝程式找到目的硬碟..

個人看法

工作站電腦幹嘛還裝XP?

XP都淘汰了對新技術、功能的支援也不好,他這台工作站改裝XP簡直自廢武功
,猶如買保時捷卻用一條2500的便宜車胎。

他們幹嘛不找賣機器的人搞?.....這案子要做也可以,必須先得把醜話說在前面
先,別事後遇到問題在那7788的,到時你偷雞不著蝕把米.....

他們會改裝XP我猜是自家用專屬程式不支援W7,老闆也不願意花錢請人重寫、
升級成支援W7的版本,只好削足適履....

网友:
這台機器裝WIN-XP後的第一個問題就是....
高容量2TB硬碟的使用問題...BIOS應該已經是UEFI,用XP會無法透過高容量硬碟開機,
只能當資料碟用。其次還有那個4KB對齊問題......記憶體最高容量支援問題(32BIT)

甚至是你裝XP有無對應且支援的驅動可以使用?!

這案子業主的要求很簡單,但是背後的學問很大,必須審慎評估不可躁進,以免後患無
窮......

网友:
如果是程式對Win7的相容性不好
何不試試看使用虛擬機器

灌成XP只會讓效能跑不出來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熱情回答
我就直接說吧
客戶是在軍方,所以安裝的軟體會有所限制
USB、軟碟都是禁止的
一般電腦也不允許私自安裝虛擬機器
不過客戶說原先這台設備就是請廠商灌XP在使用
後來因上級要求才安裝成WIN7
而現在因為一些問題無法解決才又要裝回XP
這部份已經請客戶聯絡原先安裝XP的廠商處理
事情總算有個著落

感謝各位的協助!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熱情回答
我就直接說吧
客戶是在軍方,所以安裝的軟體會有所限制

有人擦屁股就好了....這機器用XP?!

唉...............

网友C:
說穿了沒事找事做
一般主機不會要換系統的
除非不能用或不夠用
主機一般就是幾個月清清灰塵---------------沒事最好不要動
主機三天兩頭要動最好就整台換新-----------資料比甚麼都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人擦屁股就好了....這機器用XP?!

唉...............

客戶堅持要用xp
win7還只是32位元的
也沒有64位元的可以裝

楼主:
引用 网友C:
說穿了沒事找事做
一般主機不會要換系統的
除非不能用或不夠用

這台比較算是用在個人繪圖用的
可能這次換完之後就不會動了吧

网友:
隨著時代的進步XP已經顯得老態龍鍾了,舊機器還好新機器不太適合回頭用XP了...

上上之道還是解決不能用W7的問題

网友:
Z620晶片組是C602所以他的SATA XP不支援
然後他的RAID卡是LSI MegaRAID 9260 XP也是不支援的
然而有種方法可以讓你把XP裝上
不需要整合XP也不需要軟碟
但是需要購買個小東西就可以完成!!

楼主:
小弟在此回報一下
目前該機器已完成安裝WIN XP
是使用USB軟碟機讀驅動
剩餘的就跟一般安裝沒什麼不同

謝謝各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在此回報一下
目前該機器已完成安裝WIN XP
是使用USB軟碟機讀驅動

剛剛看了PCHome購物還有,拍賣應該都還有.

网友:
W7對xp時代的軟體,相容性應該不低吧

小弟之前幫人組新電腦,安裝w7 64旗艦版
結果卡在客戶那邊有一套車廠記錄客戶資料的軟體無法使用
在客戶那邊處理將近3小時才ok
那套軟體有用到".net framework 3.5"與"SQL Server 2005 Express Edition"
而W7內建".net framework 4.0",原本以為版本問題
結果是缺少"SQL Server 2005 Express Edition"
將整個軟體移除並重開機"安裝完"SQL Server 2005 Express Edition"
軟體就可以安裝並載入之前的資料,而小弟對客戶也有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