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塑膠件活動黏接問題......

楼主(2013-07-30):
請問我要將圖片中塑膠件編號1及編號2,
黏合成編號2可活動擺動,
有超黏貼上後不會滑動脫落的膠帶嗎?
或有其它方式?(不能用絞鏈)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B&Q找.....強力型膠布
http://www.i-house.com.tw/product/detail/id/474429

太好了.....應該是我要的,感恩

网友:
提醒一下這類東西用不久喔,沒有幾個月(在戶外曬搞不好更短)還是會滑動跟脆化。因為膠的部分不是化學變化後乾掉的,還具有黏性所以還是會滑動。若您堅持找膠帶,那這是最好的選擇了沒錯啦。

网友B:
arhua56大請問您是用於那種場合作用為何,小弟任為您要活動,何不以鑽孔方式鎖螺絲來完成,活用性比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arhua56大請問您是用於那種場合作用為何,小弟任為您要活動,何不以鑽孔方式鎖螺絲來完成,活用性比較高 ...

活動部份要與相同一組結合在一起鎖螺絲或絞鏈結合後中間會突起,只有用強力膠布較可行

网友:
我給個建議,用腳鍊,但不用螺絲鎖,用烙鐵在絞鍊上加溫,讓教練沉到塑膠裡,
必要時再加一層菸屁膠或塑鋼土。

网友:
去買航空用貼布應該滿有凍頭的~
必竟飛機外皮破了多可以用來貼一貼照飛不誤~

网友:
引用 楼主:
活動部份要與相同一組結合在一起鎖螺絲或絞鏈結合後中間會突起,只有用強力膠布較可行 ...

螺絲可以用平頭,鑽洞的塑膠可以倒斜角這樣螺絲就能埋入了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