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稽納二級體規格

楼主(2013-07-30):
各位大大,

   手上有一顆稽納二極體, 上面的印刷號碼是 10B3(英文字母 B), 查了很久都找不到它的規格, 請問是否有高手可以幫忙查一下它的 datasheet/

Y.H.Chen

网友A:
發問請附圖 ,謝謝.

是SMD type嗎?

http://pdf1.alldatasheet.net/dat ... ENESAS/HZU10B3.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發問請附圖 ,謝謝.

是SMD type嗎?

不是, 外觀跟一般的稽納二級體相似, 狀況是更換1/2W 24V 稽納二級體後立刻燒斷保險絲.

看了原來的損壞的稽納二級體, 好像損壞的稽納二級體PIN腳比較粗, 懷疑損壞的稽納二級體規格應該是比較特殊?

楼主:
抱歉! 我用的是 IE10, 好像上傳圖片會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KE THIS???

http://www.grandpas-shack.com/parts/item.php?itemid=4389

   可是損壞的二極體的印刷字是環繞寫的, 並非上下. 用放大鏡看的標是 10B3 , 字母 B 的後面還有數字 3.

   不太清楚是跟 10BP 同規格.

网友:
新朋友請看版規發帖︰
http://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

謝謝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