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聲寶 SAMPO SL7008 無法開機

楼主(2013-07-30):
各位大大您們好~小弟的實驗室有一台SL7008損壞,狀況是一閃即滅,拆開機子後更換了c14 c23 c24的電容重新上電,發現沒有辦法開機,只會聽到很像是從交流電進來後遇到第一個變壓器發出的聲音,像是啟動後又關閉的重複逼逼聲,我查過全部的電容,高壓方面的麥拉電容跟後面的6四顆,都是正常的!~想請問大大們接下來我該怎樣檢修?? 麻煩了!~

网友A:
檢查電壓?
照片2那6顆黑色看是MOS還是電晶體有無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檢查電壓?
照片2那6顆黑色看是MOS還是電晶體有無NG?

大大您好~那六顆電晶體我都有量過都是正常的~我有通電量電壓,沒有接任何東西的情況下,15N03GH的DS腳會在10.2~11.2多變動~不過不太清楚COM2的腳位定義 所以沒有測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大您好~那六顆電晶體我都有量過都是正常的~我有通電量電壓,沒有接任何東西的情況下,15N03GH的DS腳會在1 ...

那六顆如果是MOS跟電晶體~是不要通電下去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六顆如果是MOS跟電晶體~是不要通電下去量!!

謝謝大大的指導~我失手量了兩顆15N036H MOS~我會在拆下來量測,其他四顆是C5706我解焊下來量是正常的~不過我剛剛發現在一次測的變壓器旁邊有一顆BT169D,用我在網路上查到的量測方法""將指針萬用表置R×1擋,黑筆接A極,紅筆接K極,阻值應為∞,再把G極觸及A極即離開,其A、K極阻值變為22Ω,並保持,說明單向可控矽是好的,否則是壞的"",我在G極觸及A極的時候K極阻值不會變為22Ω,而且外觀好像有破裂但不明顯,應該跟我聽到有怪聲的原因有關吧,明天我在買一顆新的來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六顆如果是MOS跟電晶體~是不要通電下去量!!

各位大大好~小弟找到View Sonic VX715的維修手冊來檢測,電源的地方在沒有接東西的時候有5V的電源,可是12V的地方沒有電.我接上燈管根AD版之後量,5V電源的地方會跟著初級變壓器的地方聲音在2~4V飄動,12V電源還是沒有~

之後我直接用導線通開關,他終於會點燈但又馬上熄滅,一直重複

我想請問一下,圖中紅色框框的變壓器要怎樣量測有沒有正常??還有就是黃色框框是什麼原件??

我發現如果只接圖片中左邊的燈管,指示燈就不會一直閃,而且不時會有畫面,所以這樣也只能確定是高壓版有問題

切下來我該怎樣查修??麻煩各位大大了~

网友B:
燈管壞的機率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燈管壞的機率很高.

謝謝大大你的回復~!(終於~),我也是有考慮到這點,因為小弟沒有測試用的高壓板可以試,所以小弟有上網訂了一組回來試試,看結果怎樣在跟大大說~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燈管壞的機率很高.

smil097大大您好~小弟用了“多功能燈管測試組”來測試燈管結果是都正常~,我想說裡面有一個直接12V供電到高壓板的電路板想來試試看高壓區是不是正常,不過我發現螢幕的電源板上12V的地方式沒有接元件“電容”(圖上紅框的地方),量出來也沒有12V的電,請問這樣算是正常嗎?

网友B:
那一顆大電容正常?曾經碰過外觀正常但就是要量一下才知有沒有壞.
高壓的地方補焊.
不接ad板給它觸發一下看看12v有沒有出來..

网友C:
C5706以二極體檔,測量的數值都依樣或接近嗎???

個人處理過,有些數值差異太大會影響回授線路的判讀引起的故障喔??

僅供參考!!

楼主(2013-08-30):
引用 网友B:
那一顆大電容正常?曾經碰過外觀正常但就是要量一下才知有沒有壞.
高壓的地方補焊.
不接ad板給它觸發一下看 ...

smil097大大您好~謝謝你的回復~大顆電容的地方我之前有拆下來用電容表量過,電容值是正常範圍內~高壓的地方也是有補焊過了~ 最近比較忙 下禮拜我來試試看直接觸發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C5706以二極體檔,測量的數值都依樣或接近嗎???

個人處理過,有些數值差異太大會影響回授線路的判讀引起的 ...

謝謝eson0724大大的回復~聽你這麼一說我之前解焊下來量數值得時候,好像的確有誤差的樣子~ 之後我再解焊下來量一次~謝謝大大提供方向!!

网友:
高壓線圈不知有沒有拆下來量?兩個拆下來一起比對量.曾經壞過這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