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有辦法一開機就固定在某個頻道嗎??

楼主(2013-07-31):
請問有什麼辦法還是加裝什麼設備可以讓電視一開機就先看某個頻道嗎??
比如說現在看55台,但關機再開機後就回到第2台
請問有這樣的設備嗎??

网友:
基本上都能如你的要求,如果不行有可能你的電視壞了.

可能誤會你的意思了!

网友A:
基本上電視都可以這樣啊

該不會是軟體部分出問題了?

网友B:
一般都是修改內部韌體,也有用強制方式固定
樓主這樣做的用途?

(TO:雄爸,小弟的改過來了)

网友:
樓主,
基本上電視都可以這樣啊+1

网友:
沒見過可以這樣設定的"原廠"

也沒見過可以達到這種目的的外接設備

但試過,某些電視把電源關掉再打開(形同拔插頭),會跑到預設的某一頻道

网友C:
可以這樣設定
但要進入服務模式

將開機模式.調整成你要的模式(頻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這樣設定
但要進入服務模式

感謝大大回覆
那進入服務模式的方式是不是要跟,該場牌的公司要,才要的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電視都可以這樣啊

該不會是軟體部分出問題了?

一般電視不是關機在那一台,開機就是那一台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修改內部韌體,也有用強制方式固定
樓主這樣做的用途?

請問強制的方式有那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強制的方式有那些??

詳細如何修改就不清楚了
有看過學校的系統是這樣做的
直接拉電源線+訊號線,外加控制線
透過控制線直接啟動電視與頻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