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Hamer 550 電源供應器 維修實例

楼主(2013-07-31):
朋友故障換下Hamer 550(無標示MIT)
拿來給它黑白武一下
狀況為 保險絲爆掉
量一下橋氏整流的+-端有短路現象

開始解焊元件:
1. 橋氏整流 ->元件本身正常 但電路板上的+-端仍有短路現象
2. 共軛線圈 ->量電路板+-端還是有短路現象
3. 黑色線圈 ->量電路板+-端無短路現象了(如照片1所示 正式名稱不清楚 只有兩隻腳)
所以短路元件應該在此之後 元件1,2,3沒問題

繼續解焊元件:
4. 20N60C3兩顆(如照片1所示)左側那一顆已短路

去電子材料行 沒找到20N60C3 <650V 20.7A>
找到兩顆拆肉7N60B <600V 14A>
焊上試試
焊回正常的20N60C3 及一顆7N60B
及其他橋氏整流 共軛線圈 黑色線圈 保險絲
上電看看
保險絲又爆掉 不妙

解焊20N60C3(短路了...), 7N60B(還是正常的)
量一下旁邊的PFCD86G(PFC Diode 8A/600V)是短路的

解焊:
5. PFCD86G(真的短路了)
找到一顆拆肉F06F150S-DAMPER DIODE <1500V 6A> 暫時替換PFCD86G

暫時焊回兩顆7N60B 一顆F06F150S
上電試看看(如照片2所示)風扇正常轉動了
接上SATS硬碟 也有再轉
有空再找一片主機板試試
(暫時替換的元件 應該會不到原廠的輸出功率
小地方的電子材料行 沒有料可替用)
試後先暫時放著 可惜其輸出功率還蠻大的

壞掉元件如照片3所示)

网友A:
恭喜完修!!
最主要應該是PFCD86G這顆故障連帶20N60C3一起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最主要應該是PFCD86G這顆故障連帶20N60C3一起死的?

沒錯, 應該如此
後來看版上其他大大提及Hamer的電源供應器
問題大多出在鋁散熱片上的電晶體
當時(以為找到了元兇--短路的20N60C3)應該多量一下這顆PFCD86G
才導致多燒了一顆20N60C3

楼主:
找一片ASUS P5KPL-E v1.01G 主機板
及一片GAGA GV-N94T-512I 顯示卡
CPU為Intel® Core™2 Duo Processor E6750 2.66 GHz
記憶體Team 2G
接上此顆power Hamer 550
進入BIOS看到其輸入電壓都正常
下次再裝個os跑看看

网友A:
可以燒的OCCT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燒的OCCT
呵呵!!

謝謝啦!
之前不知道未用過 看來不錯
下載了OCCT v4.4.0來試試

网友:
這家當初MIT的品質不錯
用到現在沒出過事

楼主:
替換的元件
功率規格不夠

用ASUS P5KPL-E v1.01G 主機板
及GAGA GV-N94T-512I 顯示卡
CPU為Intel® Core™2 Duo Processor E6750 2.66 GHz
記憶體Team 2G
接上此顆power Hamer 550
裝上 xp 用OCCT v4.4.0測

測了約十分鐘  有爆裂聲
解焊此三顆替換元件
又將一顆7N60B燒爆 F06F150S 也短路了
橋氏整流的+-端 及替換元件PCB上的焊點皆無短路現象
看來要找到規格一樣的元件再來替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