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聲寶電視SC-21TV1有聲音無影像

楼主(2013-07-31):
SC-21TV1

SC-21TV1
家中聲寶電視SC-21TV1打開電源後只有聲音沒有影像,其他功能如轉台.大小聲皆正常,請求大大門的協助可以告訴小弟哪裡有問題嗎,附上電路板照片,這是小弟第一次發帖如有失誤的地方請見諒
補上近照,

网友A:
請量測高壓晶體有無故障,之後便是高壓變壓器QQ
有更細的照片嗎?

网友B:
燈絲有亮嗎?

CRT影像管後面小電路板,燈絲腳標示 H.H 兩腳 補焊!

网友C:
開機和關機時,CRT螢幕上是否有光影?
CRT後方電路板上的應有電壓是否都到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開機和關機時,CRT螢幕上是否有光影?
CRT後方電路板上的應有電壓是否都到齊了? ...

開機和關機CRT螢幕上沒有光影(我在很暗的地方觀看)
CRT後方電路板上的應有電壓是否都到齊了?可以教小弟如何量測嗎,需要補上該電路板的近照嗎(我有電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量測高壓晶體有無故障,之後便是高壓變壓器QQ
有更細的照片嗎?

請量測高壓晶體有無故障,之後便是高壓變壓器QQ
請問一下在哪裡啊,我等一下補上近照

网友:
有高壓,量測時,務必小心...

网友D:
調音量時,OSD是否顯示?
如有則高壓正常,
若無顯示,調整FBT的G2,<是否橫一>

网友:
須量水平有無振盪

网友:
另外,先仔細檢查高壓器附近和CRT後方電路板的焊點有無錫裂
CRT真空管內的燈絲有沒有亮
附近都有高電壓,檢修時要很小心
送電測試完要再檢修電路前
該放電就放電,以免電到自己或是冒出火花嚇到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D:
調音量時,OSD是否顯示?
如有則高壓正常,
若無顯示,調整FBT的G2,

調音量時都沒有畫面啊(就跟沒開機一樣)
若無顯示,調整FBT的G2,
請問大大FBT的G2在哪裡啊,小弟不才請跟我明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燈絲有亮嗎?

CRT影像管後面小電路板,燈絲腳標示 H.H 兩腳 補焊!

我試試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調音量時都沒有畫面啊(就跟沒開機一樣)
若無顯示,調整FBT的G2,
請問大大FBT的G2在哪裡啊,小弟不才請跟我 ...

FBT(高壓),G2(SCREEN)在高壓兩個旋鈕,
底部(靠近基板)那個